麻烦帮我看下这段HC165为什么不对

楼主(2017-03-07):
下面测程序,执行while就变死循环了,愁死我了。高手帮看下,谢谢啦

void u8_read74hc165_f(void)
{
  uint8 i,j;
  uint8 temp[MAX_NUM_74HC165];
  uint8 temp1[MAX_NUM_74HC165];
  io_74hc165_sh_ld=0;
  for(i=0;i<MAX_NUM_74HC165;i++)
  {
    temp[i]=0;
   temp1[i]=0;
    for(j=0;j<8;j++)
    {

      io_74hc165_sh_ld=1;//
      io_74hc165_clk=0;//
     if(io_74hc165_sda1)//
      {
    delay(500);
    if(io_74hc165_sda1)
    {
         temp[i]|=0x1<<j;
      while(io_74hc165_sda1);
    }
        io_74hc165_clk=1;//
        break;
      }
       if(io_74hc165_sda2)//
    {
    delay(500);
    if(io_74hc165_sda2)
    {
         temp1[i]|=0x1<<j;
      while(io_74hc165_sda2);
    }
        io_74hc165_clk=1;//
        break;
      }
      io_74hc165_clk=1;//
    }
  if((temp[i]!=0)||(temp1[i]!=0))
    break;
}
  io_74hc165_sh_ld=0;
}

网友A:
while(io_74hc165_sda1);

只有在时钟的上升沿,串行数据的输入端 sda1上的值才被移位输出。
不能用while   时钟没有换,没有转换电平,执行while就变死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io_74hc165_sda1);

只有在时钟的上升沿,串行数据的输入端 sda1上的值才被移位输出。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那是不是说如果没有时钟,sda1始终是上次读到的数据,那我这里为了消抖动多的delay,也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A:
是的,如果没有时钟,sda1始终是上次读到的数据,执行while就变死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没有时钟,sda1始终是上次读到的数据,执行while就变死循环了

那HC165按键怎么消除抖动呢,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