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16;这个过不了编译 定义不了 新手求答

楼主:
我是个新手,在用keil4时,按老师讲的在前面写typedef unsigned char u8;typedef unsigned int 16;这个过不了,更定义不了 i 了

文件经不过编译。小白不会,求解阿!!

第一步都走不过去,下面更没法写了!!

网友A(2017-03-07):
就是for语句定义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B:
while(1) 后写u16 i 错误!

网友C:
while(){}这是个循环语句,那个定义变量i要写到这个语句上面或者花括弧里面,像这样,while(){u16 i;}

网友C:
手机码字不方便,这个应该是while(1){}

网友D:
应该是软件设置的问题,还有是头文件没定义u8,u16.typedef uint32_t  u32;
typedef uint16_t u16;
typedef uint8_t  u8;

网友D:
typedef uint32_t  u32;
typedef uint16_t u16;
typedef uint8_t  u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