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32X64LED万年历有农历和各种节日

楼主(2017-03-08):
最新32X64LED万年历有农历和各种节日,程序测试通过
下面是万年历调整时间和月份的图片:

主程序:
/***************************************************************************
基于STC12C5A60S2+DS1302的多功能万年历
程序编写:辽宁科技大学电子09——1 肖海龙

由于市面的屏比较杂如有问题请QQ联系
万年历基本情况,可以显示年月日,农历,星期,节日等,时间等都可以自动调节如需爱好可以加上温度,
定时,由于本人最近忙科研立项,时间紧迫如有需要的可与我联系,由于本人比较忙代码就没有优化,
看着有点乱,希望大家多多谅解。

本人长期研究51 AVR ARM FPGA如有爱好者大家一起讨论。我相信只要大家不屑的努力一切都会成功的。
最后祝福大家:天天开心!
               工作顺利!

*************************虽然我做的不是最好但是,我只求更好***************
****************************************************************************/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yy,mo,dd,xq,hh,mm,ss,e,x;
SYSTEMTIME   CurrentTime;
SYSTEMTIME   Time;
void Keyscan (void); //修改参数按键扫描子程序
void  Sendping(); //发送半屏子程序
sbit  CLK =P1^4 ;                  //74HC595移时钟
sbit  STB =P1^5        ;          // 74HC595锁存信号
sbit  Red=P1^6        ;          //红色数据输出引脚低电平有效
sbit  Greed=P0^7;         //全屏控制使能0,低电平有效
sbit  OE = P1^7;           //全屏使能

sbit KEY_1 = P0^7;         //左上
sbit KEY_2 = P0^6;         //左下
sbit KEY_3 = P0^5;         //右上
sbit KEY_4 = P0^4;         //右下
bit w = 0; //调时标志位
uchar SendData;                  //要发送的数据变量
uchar shuzu1;                          //数组一维变量
uchar shuzu2;                        //数组二维变量
uchar shuzu3;                        //数组二维变量
uchar hang;                        //行扫描变量  (半屏只有16行,所以hang=0到15)

unsigned char code data1[][16]=
                                        {
/*--  文字:  0  --*/
/*--  黑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1C,0x22,0x41,0x41,0x41,0x41,0x41,0x41,0x41,0x22,0x1C,0x00,0x00,

/*--  文字:  1  --*/
/*--  黑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10,0x30,0x7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

/*--  文字:  2  --*/
/*--  黑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7E,0x00,0x00,

/*--  文字:  3  --*/
/*--  黑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02,0x02,0x0C,0x02,0x02,0x42,0x42,0x3C,0x00,0x00,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万年历的全部制作资料下载:
点阵时钟3264

网友A:
这是另一个版本的程序: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1^0; //LED指示灯
sbit BEEP=P1^2;        //蜂鸣器
sbit KEY1=P3^3;        //按键
sbit KEY2=P3^4;
sbit KEY3=P3^5;
sbit KEY4=P3^6;
sbit DQ=P2^0; //18B20传感器
sbit SCK=P2^1; //595时钟
sbit STR=P2^2;        //595锁存
sbit RD1=P2^4;        //红色数据上
sbit RD2=P2^5;         //红色数据下
sbit GD1=P2^6;         //绿色数据上
sbit GD2=P2^7;         //绿色数据下
sbit OE=P2^3;         //使能端           P0口低4位为行扫描
sbit CE=P1^5;         //DS1302片选
sbit IO=P1^6;         //DS1302数据
sbit SCLK=P1^7;          //DS1302时钟
code uchar LOGO[]={0x07,0xFF,0xFD,0xFF,0xF7,0xFF,0xF7,0xFF,0x74,0x07,0xBD,0xDF,0xE2,0xEF,0xF7,0xEF,0x6D,0xF7,0xDD,0xDF,0x1F,0x6F,0xF7,0xEF,0x6D,0xF7,0xED,0xDF,0xEF,0x6F,0xF7,0xEF,
                   0x5D,0xF7,0xED,0xBF,0xEF,0xEF,0x81,0x01,0x6D,0xF7,0xFD,0xFF,0xEF,0xEF,0xF7,0xEF,0x6D,0xF6,0x00,0x03,0x01,0x6F,0xF7,0xEF,0x74,0x07,0xF7,0x7F,0xEF,0xAF,0xF5,0x83,
                   0x75,0xF7,0xF7,0x7F,0xC7,0xAF,0xF3,0xBB,0x75,0xF7,0xF7,0x7F,0xCB,0xE9,0xE7,0xBB,0x2D,0xF7,0xF7,0x7F,0xAE,0x07,0x97,0xD7,0x5D,0xF7,0xEF,0x7B,0xAF,0xEF,0xF7,0xEF,
                   0x7D,0xF7,0xEF,0x7B,0x6F,0xEF,0xF7,0xD7,0x7C,0x07,0xDF,0x7B,0xEF,0xEF,0xD7,0xB7,0x7F,0xFE,0x3F,0x83,0xEF,0xEF,0xE7,0x79,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B,0xF0,0x70,0x1F,0x7F,0x80,0x78,0x43,0xC0,0xFF,0x7D,0xFE,0x07,0xBF,0x7B,0xDD,0xDA,0xFE,0xFC,0x3F,0xDF,0xBB,0x7B,0xDD,0xC0,0xFD,0xFD,0xDE,0x07,0xA0,
                   0x78,0x5D,0xDA,0xE0,0x3D,0xDE,0xDF,0xBA,0x7B,0xDD,0xC0,0xFD,0xFB,0xDE,0xDF,0xB6,0x7B,0xDD,0xFB,0xFD,0xF7,0xDC,0x03,0xB6,0x08,0x43,0xF8,0x79,0xEF,0x9F,0xDF,0x6C,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C,0x1C,0xE1,0xDB,0xD8,0x7F,0xFF,0xFF,0xB7,0x7B,0x6E,0xD9,0xD7,0xFF,0xFF,0xFF,0xBF,0x77,0xAE,0xDA,0xD7,0xFF,0xFF,0xFF,
                   0xCF,0x77,0xA1,0xDB,0x54,0x3F,0xFF,0xFF,0xF7,0x70,0x27,0xDB,0x97,0xBF,0xFF,0xFF,0xB7,0x77,0xAB,0xDB,0xD7,0xBF,0xFF,0xFF,0xCF,0x77,0xAD,0xDB,0xD8,0x71,0x11,0x11};//厂标图片
code uchar NUM0[]={0xBF,0x3F,0xBF,0xBF,0xBF,0xBF,0x1F,0xFF};//公历月数字前
code uchar NUM1[]={0xFF,0xFF,0xE3,0xC9,0x9C,0x9C,0x9C,0x9C,0x9C,0x9C,0x9C,0x9C,0xC9,0xE3,0xFF,0xFF,
                  0xFF,0xFF,0xC3,0xF3,0xF3,0xF3,0xF3,0xF3,0xF3,0xF3,0xF3,0xF3,0xF3,0xC0,0xFF,0xFF,
                  0xFF,0xFF,0xC1,0x9C,0x9C,0x9C,0xF9,0xF3,0xE7,0xCF,0xDF,0x8C,0x94,0x99,0xFF,0xFF,
                  0xFF,0xFF,0x80,0x9C,0x99,0x99,0xF3,0xE3,0xF9,0xFC,0xFC,0x9C,0x99,0xC3,0xFF,0xFF,
                  0xFF,0xFF,0xF9,0xF1,0xF1,0xE1,0xE9,0xC9,0xD9,0x99,0x80,0xF9,0xF9,0xE0,0xFF,0xFF,
                  0xFF,0xFF,0x80,0x9C,0x9C,0x9F,0x83,0x99,0x9C,0xFC,0xFC,0x9C,0x99,0xC3,0xFF,0xFF,
                  0xFF,0xFF,0xE1,0xCC,0x9C,0x9F,0x83,0x89,0x9C,0x9C,0x9C,0x9C,0xC9,0xE3,0xFF,0xFF,
                  0xFF,0xFF,0x84,0x98,0x9C,0x9D,0xF9,0xF9,0xF9,0xF3,0xF3,0xF3,0xF3,0xF3,0xFF,0xFF,
                  0xFF,0xFF,0xE3,0xC9,0x9C,0x9C,0xC9,0xE3,0xC9,0x9C,0x9C,0x9C,0xC9,0xE3,0xFF,0xFF,
                  0xFF,0xFF,0xE3,0xC9,0x9C,0x9C,0x9C,0x9C,0xC8,0xE4,0xFC,0x9C,0x99,0xC3,0xFF,0xFF};//大数字
code uchar NUM2[]={0xF9,0xF6,0xF6,0xF6,0xF6,0xF6,0xF9,0xFF,0xFB,0xF3,0xFB,0xFB,0xFB,0xFB,0xF1,0xFF,0xF9,0xF6,0xFE,0xFD,0xFB,0xF7,0xF0,0xFF,
                   0xF9,0xF6,0xFE,0xF9,0xFE,0xF6,0xF9,0xFF,0xFD,0xF9,0xF9,0xF5,0xF5,0xF0,0xFD,0xFF,0xF0,0xF7,0xF7,0xF1,0xFE,0xFE,0xF1,0xFF,
                   0xF9,0xF6,0xF7,0xF1,0xF6,0xF6,0xF9,0xFF,0xF0,0xF6,0xFE,0xFD,0xFB,0xFB,0xFB,0xFF,0xF9,0xF6,0xF6,0xF9,0xF6,0xF6,0xF9,0xFF,
                   0xF9,0xF6,0xF6,0xF8,0xFE,0xF6,0xF9,0xFF};//小数字前
code uchar NUM3[]={0xCF,0xB7,0xB7,0xB7,0xB7,0xB7,0xCF,0xFF,0xDF,0x9F,0xDF,0xDF,0xDF,0xDF,0x8F,0xFF,0xCF,0xB7,0xF7,0xEF,0xDF,0xBF,0x87,0xFF,
                   0xCF,0xB7,0xF7,0xCF,0xF7,0xB7,0xCF,0xFF,0xEF,0xCF,0xCF,0xAF,0xAF,0x87,0xEF,0xFF,0x87,0xBF,0xBF,0x8F,0xF7,0xF7,0x8F,0xFF,
                   0xCF,0xB7,0xBF,0x8F,0xB7,0xB7,0xCF,0xFF,0x87,0xB7,0xF7,0xEF,0xDF,0xDF,0xDF,0xFF,0xCF,0xB7,0xB7,0xCF,0xB7,0xB7,0xCF,0xFF,
                   0xCF,0xB7,0xB7,0xC7,0xF7,0xB7,0xCF,0xFF}; //小数字后
code uchar WEEK[]={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81,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C3,0xFF,0xFF,0x81,0xFF,0xFF,
                   0xFF,0xC3,0xFF,0xC3,0xFF,0x81,0xFF,0xFF,
                                   0xFF,0x00,0x6A,0x18,0x7E,0x7E,0x00,0xFF,
                                   0xFF,0xC3,0xF7,0xC1,0xF5,0xF5,0x80,0xFF,
                                   0xFF,0xF7,0x81,0xFF,0xDB,0xBD,0xFF,0xFF,
                                   0xFF,0x81,0xBD,0xBD,0x81,0xBD,0xBD,0x81}; //小字星期
code uchar WEK[]={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0,0x0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80,0x0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0,0x0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1,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80,0x03,0xBB,0xBB,0xBB,0xBB,0xBB,0xBB,0xBB,0xBB,0xBB,0xBB,0xB7,0xBB,0xB7,0xC3,0xAF,0xFB,0x9F,0xFB,0xBF,0xFB,0x80,0x03,0xBF,0xFB,0xFF,0xFF,
                  0xFF,0xFF,0x80,0x03,0xFD,0xFF,0xFD,0xFF,0xFD,0xFF,0xFD,0xFF,0xC0,0x0F,0xFB,0xEF,0xFB,0xEF,0xFB,0xEF,0xFB,0xEF,0xF7,0xEF,0xF7,0xEF,0xF7,0xEF,0x00,0x01,0xFF,0xFF,
                  0xFD,0xFF,0xFE,0xFF,0xFF,0x7F,0xFF,0x7F,0xFF,0xFF,0x00,0x01,0xFF,0xFF,0xFF,0xFF,0xFB,0xBF,0xFB,0xDF,0xF7,0xEF,0xF7,0xF7,0xEF,0xF7,0xDF,0xFB,0xBF,0xFB,0xFF,0xFF,
                  0xFF,0xFF,0xE0,0x0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0,0x0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F,0xE0,0x0F,0xEF,0xEF};        //大字星期
code uchar tiao[]={0xFF,0xFF,0xF7,0xDF,0xB8,0x03,0xF7,0xDF,0xDB,0xBB,0x00,0x41,0xDB,0xBB,0xF7,0xBB,
                   0xFA,0x0B,0x80,0x5B,0xFB,0xBB,0xB6,0xDB,0x1B,0xBB,0x80,0xD7,0xD8,0x03,0xD5,0xEF,
                   0xDB,0xFB,0xB6,0xD7,0xDA,0x0B,0xF7,0xF9,0xDA,0xEB,0xFF,0xFF,0xD2,0xEB,0x80,0x03,
                                   0xCA,0x0B,0xFE,0xFF,0xDB,0xFB,0xEE,0x3F,0xFB,0xEB,0xEE,0xFF,0xF7,0xF7,0x00,0x01};//调整
code uchar SET[]= {0xDF,0xFF,0xF7,0xEF,0xDF,0xFF,0xF7,0x6F,0xC0,0x07,0xF7,0x6F,0xBE,0xFF,0xEF,0x77,0xBE,0xFF,0xEE,0xF7,0x7E,0xFF,0xCE,0xFB,0xC0,0x0F,0xCD,0xFB,0xDE,0xFF,0xAA,0x05,
                   0xDE,0xFF,0x6F,0x77,0xDE,0xFF,0xEF,0x77,0x00,0x03,0xEF,0x77,0xFE,0xFF,0xEF,0x77,0xFE,0xFF,0xEE,0xF7,0xFE,0xFF,0xEE,0xF7,0xFE,0xFF,0xED,0xD7,0xFE,0xFF,0xEB,0xEF,
                                   0xFF,0xFF,0xF7,0xEF,0xE0,0x07,0xF7,0x6F,0xEF,0xF7,0xF7,0x6F,0xEF,0xF7,0xEF,0x77,0xEF,0xF7,0xEE,0xF7,0xE0,0x07,0xCE,0xFB,0xEF,0xF7,0xCD,0xFB,0xEF,0xF7,0xAA,0x05,
                   0xEF,0xF7,0x6F,0x77,0xE0,0x07,0xEF,0x77,0xEF,0xF7,0xEF,0x77,0xEF,0xF7,0xEF,0x77,0xDF,0xF7,0xEE,0xF7,0xDF,0xF7,0xEE,0xF7,0xBF,0xD7,0xED,0xD7,0x7F,0xEF,0xEB,0xEF,
                                   0xFF,0xFF,0xBB,0xFF,0xE0,0x0F,0xBB,0x07,0xEF,0xEF,0x01,0x77,0xEF,0xEF,0xBB,0x77,0xEF,0xEF,0xBB,0x07,0xEF,0xEF,0x83,0x77,0xEF,0xEF,0xBB,0x77,0xE0,0x0F,0xBB,0x77,
                   0xEF,0xEF,0x83,0x07,0xEF,0xEF,0xBB,0x77,0xEF,0xEF,0xBB,0x77,0xEF,0xEE,0x01,0x77,0xEF,0xEF,0xF7,0x77,0xEF,0xEF,0xBA,0xF7,0xE0,0x0F,0x7D,0xD7,0xEF,0xEE,0xFB,0xEF,
                                   0xFF,0xFF,0xBB,0xFF,0xE0,0x0F,0xBB,0x07,0xEF,0xEF,0x01,0x77,0xE0,0x0F,0xBB,0x77,0xEF,0xEF,0xBB,0x07,0xE0,0x0F,0x83,0x77,0xFE,0xFF,0xBB,0x77,0xEE,0xFF,0xBB,0x77,
                   0xE0,0x07,0x83,0x07,0xDE,0xFF,0xBB,0x77,0xBE,0xFF,0xBB,0x77,0xE0,0x06,0x01,0x77,0xFE,0xFF,0xF7,0x77,0xFE,0xFF,0xBA,0xF7,0x80,0x03,0x7D,0xD7,0xFF,0xFE,0xFB,0xEF,
                                   0xFE,0xFF,0xFF,0xFF,0xFE,0xFF,0xFF,0xF7,0xFE,0xFF,0x83,0xF7,0xFE,0xFF,0xBB,0xF7,0xEE,0xEF,0xBA,0x01,0xEE,0xF7,0xBB,0xF7,0xEE,0xFB,0xBB,0xF7,0xDE,0xFB,0x83,0x77,
                   0xDE,0xFD,0xBB,0xB7,0xBE,0xFD,0xBB,0xB7,0x7E,0xFD,0xBB,0xF7,0xFE,0xFF,0xBB,0xF7,0xFE,0xFF,0x83,0xF7,0xFE,0xFF,0xBB,0xD7,0xFA,0xFF,0xFF,0xEF,0xFD,0xFF,0xFF,0xFF,
                                   0xFF,0xBF,0xEF,0xDF,0xFB,0xBF,0xEF,0xDF,0xFB,0xDF,0xC3,0xDF,0xF7,0xDF,0xDF,0xDF,0xEF,0xEF,0xBE,0x03,0xDF,0xF7,0x42,0xDB,0xBF,0xFB,0xEE,0xDB,0x60,0x1D,0xEE,0xDB,
                   0xFB,0xDF,0x02,0xDB,0xFB,0xDF,0xEE,0x03,0xFB,0xDF,0xEE,0xDB,0xF7,0xDF,0xEF,0xDF,0xF7,0xDF,0xEB,0xDF,0xEF,0xDF,0xE7,0xDF,0xDF,0x5F,0xEF,0xDF,0xBF,0xBF,0xFF,0xDF,
                                   0xFF,0xF7,0xEF,0xFF,0xFF,0xF7,0xF7,0xFD,0x83,0xF7,0xFF,0xFD,0xBB,0xF7,0x00,0xED,0xBA,0x01,0xF7,0xED,0xBB,0xF7,0xEE,0xED,0xBB,0xF7,0xDE,0xED,0x83,0xF7,0x81,0xED,
                   0xBB,0x77,0xFD,0xED,0xBB,0xB7,0xFB,0x6D,0xBB,0xB7,0xF6,0xED,0xBB,0xF7,0xED,0xED,0x83,0xF7,0x99,0xFD,0xBB,0xF7,0xF6,0xFD,0xFF,0xD7,0xEF,0x75,0xFF,0xEF,0x9F,0xBB};//设置文字切换
code uchar shike[]={0xFD,0xFF,0xF7,0xFF,0xFD,0xFF,0xF7,0xFF,0xFD,0xFF,0xF7,0xFF,0xFD,0xFF,0xE0,0x07,0xFD,0xFF,0xEE,0xFF,0xFD,0xFF,0xDE,0xFF,0xFC,0x07,0xBE,0xFF,0xFD,0xFF,0xFE,0xFF,
                    0xFD,0xFF,0xFE,0xFF,0xFD,0xFF,0x00,0x01,0xFD,0xFF,0xFE,0xFF,0xFD,0xFF,0xFE,0xFF,0xFD,0xFF,0xFE,0xFF,0xFD,0xFF,0xFE,0xFF,0x00,0x01,0xFE,0xFF,0xFF,0xFF,0xFE,0xFF,
                                        0xFF,0xFF,0xF7,0xFF,0x00,0x01,0xF7,0xFF,0xFD,0xFF,0xF7,0xFF,0xFD,0xFF,0xE0,0x07,0xFD,0xFF,0xEE,0xFF,0xFD,0xFF,0xDE,0xFF,0xFD,0xBF,0xBE,0xFF,0xFD,0xDF,0xFE,0xFF,
                    0xFD,0xEF,0xFE,0xFF,0xFD,0xF7,0x00,0x01,0xFD,0xF7,0xFE,0xFF,0xFD,0xFF,0xFE,0xFF,0xFD,0xFF,0xFE,0xFF,0xFD,0xFF,0xFE,0xFF,0xFD,0xFF,0xFE,0xFF,0xFD,0xFF,0xFE,0xFF};//大字上下午
code uchar  year_code[]={0x04,0xAe,0x53,0x0A,0x57,0x48,0x55,0x26,0xBd,0x0d,0x26,0x50,0x0d,0x95,0x44,0x46,0xAA,0xB9,0x05,0x6A,0x4d,0x09,0xAd,0x42,0x24,0xAe,0xB6,
                         0x04,0xAe,0x4A,0x6A,0x4d,0xBe,0x0A,0x4d,0x52,0x0d,0x25,0x46,0x5d,0x52,0xBA,0x0B,0x54,0x4e,0x0d,0x6A,0x43,0x29,0x6d,0x37,0x09,0x5B,0x4B,
                         0x74,0x9B,0xC1,0x04,0x97,0x54,0x0A,0x4B,0x48,0x5B,0x25,0xBC,0x06,0xA5,0x50,0x06,0xd4,0x45,0x4A,0xdA,0xB8,0x02,0xB6,0x4d,0x09,0x57,0x42,
                         0x24,0x97,0xB7,0x04,0x97,0x4A,0x66,0x4B,0x3e,0x0d,0x4A,0x51,0x0e,0xA5,0x46,0x56,0xd4,0xBA,0x05,0xAd,0x4e,0x02,0xB6,0x44,0x39,0x37,0x38,
                         0x09,0x2e,0x4B,0x7C,0x96,0xBf,0x0C,0x95,0x53,0x0d,0x4A,0x48,0x6d,0xA5,0x3B,0x0B,0x55,0x4f,0x05,0x6A,0x45,0x4A,0xAd,0xB9,0x02,0x5d,0x4d,
                         0x09,0x2d,0x42,0x2C,0x95,0xB6,0x0A,0x95,0x4A,0x7B,0x4A,0xBd,0x06,0xCA,0x51,0x0B,0x55,0x46,0x55,0x5A,0xBB,0x04,0xdA,0x4e,0x0A,0x5B,0x43,
                         0x35,0x2B,0xB8,0x05,0x2B,0x4C,0x8A,0x95,0x3f,0x0e,0x95,0x52,0x06,0xAA,0x48,0x7A,0xd5,0x3C,0x0A,0xB5,0x4f,0x04,0xB6,0x45,0x4A,0x57,0x39,
                         0x0A,0x57,0x4d,0x05,0x26,0x42,0x3e,0x93,0x35,0x0d,0x95,0x49,0x75,0xAA,0xBe,0x05,0x6A,0x51,0x09,0x6d,0x46,0x54,0xAe,0xBB,0x04,0xAd,0x4f,
                         0x0A,0x4d,0x43,0x4d,0x26,0xB7,0x0d,0x25,0x4B,0x8d,0x52,0xBf,0x0B,0x54,0x52,0x0B,0x6A,0x47,0x69,0x6d,0x3C,0x09,0x5B,0x50,0x04,0x9B,0x45,
                                                 0x4A,0x4B,0xB9,0x0A,0x4B,0x4d,0xAB,0x25,0xC2,0x06,0xA5,0x54,0x06,0xd4,0x49,0x6A,0xdA,0x3d,0x0A,0xB6,0x51,0x09,0x37,0x46,0x54,0x97,0xBB,
                         0x04,0x97,0x4f,0x06,0x4B,0x44,0x36,0xA5,0x37,0x0e,0xA5,0x4A,0x86,0xB2,0xBf,0x05,0xAC,0x53,0x0A,0xB6,0x47,0x59,0x36,0xBC,0x09,0x2e,0x50,
                         0x0C,0x96,0x45,0x4d,0x4A,0xB8,0x0d,0x4A,0x4C,0x0d,0xA5,0x41,0x25,0xAA,0xB6,0x05,0x6A,0x49,0x7A,0xAd,0xBd,0x02,0x5d,0x52,0x09,0x2d,0x47,
                         0x5C,0x95,0xBA,0x0A,0x95,0x4e,0x0B,0x4A,0x43,0x4B,0x55,0x37,0x0A,0xd5,0x4A,0x95,0x5A,0xBf,0x04,0xBA,0x53,0x0A,0x5B,0x48,0x65,0x2B,0xBC,
                                                 0x05,0x2B,0x50,0x0A,0x93,0x45,0x47,0x4A,0xB9,0x06,0xAA,0x4C,0x0A,0xd5,0x41,0x24,0xdA,0xB6,0x04,0xB6,0x4A,0x69,0x57,0x3d,0x0A,0x4e,0x51,
                         0x0d,0x26,0x46,0x5e,0x93,0x3A,0x0d,0x53,0x4d,0x05,0xAA,0x43,0x36,0xB5,0x37,0x09,0x6d,0x4B,0xB4,0xAe,0xBf,0x04,0xAd,0x53,0x0A,0x4d,0x48,
                         0x6d,0x25,0xBC,0x0d,0x25,0x4f,0x0d,0x52,0x44,0x5d,0xAA,0x38,0x0B,0x5A,0x4C,0x05,0x6d,0x41,0x24,0xAd,0xB6,0x04,0x9B,0x4A,0x7A,0x4B,0xBe,
                         0x0A,0x4B,0x51,0x0A,0xA5,0x46,0x5B,0x52,0xBA,0x06,0xd2,0x4e,0x0A,0xdA,0x42,0x35,0x5B,0x37,0x09,0x37,0x4B,0x84,0x97,0xC1,0x04,0x97,0x53,
                         0x06,0x4B,0x48,0x66,0xA5,0x3C,0x0e,0xA5,0x4f,0x06,0xB2,0x44,0x4A,0xB6,0x38,0x0A,0xAe,0x4C,0x09,0x2e,0x42,0x3C,0x97,0x35,0x0C,0x96,0x49,
                         0x7d,0x4A,0xBd,0x0d,0x4A,0x51,0x0d,0xA5,0x45,0x55,0xAA,0xBA,0x05,0x6A,0x4e,0x0A,0x6d,0x43,0x45,0x2e,0xB7,0x05,0x2d,0x4B,0x8A,0x95,0xBf,
                         0x0A,0x95,0x53,0x0B,0x4A,0x47,0x6B,0x55,0x3B,0x0A,0xd5,0x4f,0x05,0x5A,0x45,0x4A,0x5d,0x38,0x0A,0x5B,0x4C,0x05,0x2B,0x42,0x3A,0x93,0xB6,
                         0x06,0x93,0x49,0x77,0x29,0xBd,0x06,0xAA,0x51,0x0A,0xd5,0x46,0x54,0xdA,0xBA,0x04,0xB6,0x4e,0x0A,0x57,0x43,0x45,0x27,0x38,0x0d,0x26,0x4A,
                         0x8e,0x93,0x3e,0x0d,0x52,0x52,0x0d,0xAA,0x47,0x66,0xB5,0x3B,0x05,0x6d,0x4f,0x04,0xAe,0x45,0x4A,0x4e,0xB9,0x0A,0x4d,0x4C,0x0d,0x15,0x41,
                             0x2d,0x92,0xB5};//农历年份调整数组
code uchar day_code1[]={0x0,0x1f,0x3b,0x5a,0x78,0x97,0xb5,0xd4,0xf3};//农历日期调整
code unsigned short  day_code2[3]={0x111,0x130,0x14e};         //农历日期调整2
code uchar heng[]={0xFF,0xFF,0xFF,0x81,0xFF,0xFF,0xFF,0xFF};//横杆
code uchar UPDW[]={0xFF,0xEF,0xE3,0xEF,0xEF,0xEF,0x81,0xFF,0xFF,0x81,0xEF,0xE7,0xEB,0xEF,0xEF,0xFF}; //上下午
code uchar COL[]={0xFF,0xFF,0xFF,0xC7,0xC7,0xC7,0xFF,0xFF,0xFF,0xFF,0xC7,0xC7,0xC7,0xFF,0xFF,0xFF};        //冒号
code uchar wuzi[]={0xFF,0xEF,0xC3,0xF7,0x81,0xF7,0xF7,0xF7}; //午字
code uchar czi[]={0xFF,0xC7,0xBB,0xBF,0xBF,0xBB,0xC7,0xFF};//C字
code uchar duzi[]={0xFF,0xFC,0xFC,0xFF,0xFF,0xFF,0xFF,0xFF};//度字
code uchar yuezi0[]={0xE0,0xEE,0xE0,0xEE,0xE0,0xEE,0xDE,0xBC};
code uchar yuezi1[]={0xC1,0xDD,0xC1,0xDD,0xC1,0xDD,0xBD,0x79};  //月字
code uchar rizi[]={0x81,0xBD,0xBD,0x81,0xBD,0xBD,0xBD,0x81}; //日字
code uchar timer[]={0x30,0x10,0xa9,0x20,0x11,0x04,0x14,0x0b}; //初始化时间数据
code uchar shizi[]={0xFF,0xEF,0xEF,0x83,0xEF,0xEF,0xEF,0xFF}; //农历月十位,十字
code uchar zhengzi[]={0xFF,0xC1,0xF7,0xF3,0xD7,0xD7,0x80,0xFF};//农历月个位,正字
code uchar chuzi[]={0xBF,0x10,0xDA,0x9A,0x2A,0xBA,0xB6,0xAC};  //初字
code uchar nlsw[]={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F,0xEF,0x83,0xEF,0xEF,0xEF,0xFF,0xFF,0xDB,0xDB,0x81,0xDB,0xDB,0xC3,0xFF,
                   0xFF,0xC3,0xFF,0xE7,0xFF,0xFF,0x81,0xFF };//空,十,二,三
code uchar nday[]={0xFF,0xEF,0xEF,0x83,0xEF,0xEF,0xEF,0xFF,0xFF,0xFF,0xFF,0x81,0xFF,0xFF,0xFF,0xFF,0xFF,0xC3,0xFF,0xFF,0xFF,0x81,0xFF,0xFF,
                   0xFF,0xFF,0xC3,0xFF,0xE7,0xFF,0x81,0xFF,0xFF,0x80,0xAA,0x98,0xBE,0xBE,0x80,0xFF,0xFF,0xE3,0xF7,0xC1,0xF5,0xF5,0x80,0xFF,
                                   0xFF,0xF7,0x81,0xFF,0xDB,0xBD,0xFF,0xFF,0xFF,0xEF,0x81,0xEF,0xEF,0xED,0xF1,0xFF,0xFF,0xDF,0xDB,0xDB,0xDB,0xBD,0x7E,0xFF,
                                   0xFF,0xEF,0x83,0xEB,0xEB,0xEB,0x98,0xFF};//十,一到九
uchar IRcode[4];
bit IR_OK,IR_END;
uchar bon,logo_sec,set_sec;        //厂标所需变量
uchar months,days;        //农历月份与日期
uchar menu;          //菜单级数
uchar temp_val;        //温度变
bit setup=0,sk;        //厂标显示开关,上下午标志
bit err=0; //18b20故障标志
uchar clock_bcd[8];        //1302时钟BCD数据
xdata uchar disbuf_up[128];   //上半部分显存128字节
xdata uchar disbuf_dw[128];   //下半部分显存128字节
void init_sys()         //系统初始化
{
P1M0=0x05;         //LED、蜂鸣器驱动端口初始化
P1M1=0x09;  //
P0M0=0x0f;
P2M0=0x08;
TMOD=0x10;         //系统指示定时器
TL1=0xb0;         //置初值
TH1=0x3c;
TR1=1;                   //运行定时器1
ET1=1;                   //打开定时器中断1
EA=1;                 //打开总中断
P0=0;
CE=0;
SCLK=0;
STR=0;
OE=1; //关闭显示屏
}
void IR_init()        //红外遥控器初始化
{
TMOD|=0x09;  //定时器0门控方式
IT0=1;                 //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方式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
ET0=0;                  //关闭定时器0中断
}
void sendbyte_RD(uchar dat1,uchar dat2)  //595驱动函数,RD1红色数据上半屏,RD2红色数据下半屏
{
uchar i;
  for(i=8;i>0;i--)
{
    SCK=0;
    dat1<<=1;
        RD1=CY;
        dat2<<=1;
        RD2=CY;
    SCK=1;
}
}
void sendbyte_GD(uchar dat1,uchar dat2)  //595驱动函数,GD1绿色数据上半屏,GD2绿色数据下半屏
{
uchar i;
for(i=8;i>0;i--)
{
    SCK=0;
    dat1<<=1;
        GD1=CY;
        dat2<<=1;
        GD2=CY;
    SCK=1;
}
}
void write_byte()         //1302写入一个字节汇编函数
{
  #pragma ASM
  MOV R3,#8
  LP1:
  RRC A                                   //通过CY和累加器循环右移将数据写入1302
  MOV IO,C
  SETB SCLK
  CLR SCLK
  DJNZ R3,LP1
  #pragma ENDASM
}
uchar read_byte()                //1302读取一个字节汇编函数
{
  #pragma ASM
  MOV R3,#8
  LP2:
  MOV C,IO
  RRC A
  SETB SCLK
  CLR SCLK
  DJNZ R3,LP2
  #pragma ENDASM
  return ACC;
}
void w_dat(uchar add,uchar dat)         //1302单字节写入函数,用来处理一些简单数据
{
   CE=0;
   SCLK=0;
   CE=1;
   ACC=add;
   write_byte();
   ACC=dat;
   write_byte();
    SCLK=1;
        CE=0;
}
void readdata()          //1302突发模式读取一次数据
{
  uchar m;
   CE=0;
   SCLK=0;
   CE=1;
   ACC=0xbf;                //设置为突发模式
   write_byte();         //命令写入1302芯片
   for(m=0;m<7;m++)
  {
    clock_bcd[m]=read_byte(); //一次性将时钟信息全部读出
  }
   SCLK=1;
        CE=0;
}
void writedat()           //1302突发模式写入时间数据函数
{
uchar m,tm;
w_dat(0x8e,0x00);
   CE=0;
   SCLK=0;
   CE=1;
   ACC=0xbe;
write_byte();
  for(m=0;m<8;m++)
{
   tm=clock_bcd[m];
   ACC=tm;
   write_byte();
}
  SCLK=1;
  CE=0;
  w_dat(0x8e,0x80);
}
void init1302()                 //初始化1302
{
  uchar tp,tm;
   readdata();
  tm=clock_bcd[0];
   if(tm==0x80)  //时间如果时间丢失上电初始化
{
           for(tp=0;tp<8;tp++)
          {
            clock_bcd[tp]=timer[tp]; //将初始化时间数据读入缓存
          }
   writedat();         //开始写入初始化时间数据
}
}
void CLR_LED()        //清屏
{
  uchar cr;
   for(cr=0;cr<128;cr++)
  {
    disbuf_up[cr]=0xff;
        disbuf_dw[cr]=0xff;
  }
}
void display_set() //调整状态显存刷新
{
     uchar re,ct,ht,hs,t;
         ht=clock_bcd[2];
          sk=ht&0x20;
          ht&=0x1f;
   for(re=0;re<16;re++)
{
   for(ct=0;ct<4;ct++)
   {
     disbuf_up[ct+re*8]=tiao[ct+re*4];                 //显示调整两个字
     disbuf_up[ct+re*8+4]=SET[ct+re*4+menu*64];        //显示菜单项目
    }
  }
     switch(menu)                                        //调整项目,分别是年月日星期时分与时刻
{
   case 0:   for(re=0;re<16;re++)
           {
              disbuf_dw[re*8]=NUM1[2*16+re];
              disbuf_dw[re*8+1]=NUM1[re];
              disbuf_dw[re*8+2]=NUM1[clock_bcd[6]/16*16+re];
              disbuf_dw[re*8+3]=NUM1[clock_bcd[6]%16*16+re];
            } break;
   case 1:
             for(re=0;re<16;re++)
           {
              disbuf_dw[re*8]=NUM1[clock_bcd[4]/16*16+re];
              disbuf_dw[re*8+1]=NUM1[clock_bcd[4]%16*16+re];
            } break;
   case 2:
             for(re=0;re<16;re++)
           {
              disbuf_dw[re*8]=NUM1[clock_bcd[3]/16*16+re];
              disbuf_dw[re*8+1]=NUM1[clock_bcd[3]%16*16+re];
            } break;
   case 3:
             for(re=0;re<16;re++)
           {
                      for(ct=0;ct<2;ct++)
                          {
               disbuf_dw[re*8+ct]=WEK[clock_bcd[5]%16*32+re*2+ct];
                           }
            } break;
   case 4:
              for(re=0;re<16;re++)
           {
              disbuf_dw[re*8]=NUM1[ht/16*16+re];
              disbuf_dw[re*8+1]=NUM1[ht%16*16+re];
            } break;
    case 5:
                            for(re=0;re<16;re++)
           {
              disbuf_dw[re*8]=NUM1[clock_bcd[1]/16*16+re];
              disbuf_dw[re*8+1]=NUM1[clock_bcd[1]%16*16+re];
            } break;
        case 6:
                     for(re=0;re<16;re++)
             {
                for(ct=0;ct<4;ct++)
               {
                disbuf_dw[ct+re*8]=shike[ct+re*4+sk*64];
               }
             } break;
      }
                     OE=0; //打开显示屏
           for(hs=0;hs<16;hs++)
          {
                     STR=0;
                    for(t=0;t<8;t++)
                   {
                     sendbyte_RD(disbuf_up[t+hs*8],0xff);   //列扫描
                   }
                 P0=hs;          //行扫描
                   STR=1;
                }
        for(hs=0;hs<16;hs++)
         {
                                        STR=0;
                    for(t=0;t<8;t++)
                   {
                     sendbyte_GD(0xff,disbuf_dw[t+hs*8]);   //列扫描
                   }
                P0=hs;          //行扫描
                    STR=1;
                }
                OE=1; //关闭显示屏,防止出现亮度不均匀
}
void dis_ref_rd()                //红色显存刷新函数
{
   uchar r,temp;
    temp=clock_bcd[2]&0x1f;  //舍弃小时标志位
             for(r=0;r<16;r++)
           {
             if(temp/16)                         //屏蔽个位0
             disbuf_up[r*8]=NUM1[temp/16*16+r];
                 else
                disbuf_up[r*8]=0xff;
             disbuf_up[r*8+1]=NUM1[temp%16*16+r];
             disbuf_up[r*8+2]=COL[r];
             disbuf_up[r*8+3]=NUM1[clock_bcd[1]/16*16+r];
             disbuf_up[r*8+4]=NUM1[clock_bcd[1]%16*16+r];
           }
            for(r=0;r<8;r++)
          {
           disbuf_up[r*8+5]=0xff;
             if(clock_bcd[2]&0x20)
            disbuf_up[r*8+6]=UPDW[r+8];
                 else
                disbuf_up[r*8+6]=UPDW[r];
            disbuf_up[r*8+7]=wuzi[r];
             disbuf_up[r*8+69]=NUM2[clock_bcd[0]/16*8+r];
                 disbuf_up[r*8+70]=NUM3[clock_bcd[0]%16*8+r];
                disbuf_up[r*8+71]=0xff;
                  if(err)
                {
                  disbuf_dw[r*8]=heng[r];
             disbuf_dw[r*8+1]=heng[r];
                }
                else
                {
             disbuf_dw[r*8]=NUM2[temp_val/10*8+r];
             disbuf_dw[r*8+1]=NUM3[temp_val%10*8+r]&duzi[r];
                }
             disbuf_dw[r*8+2]=czi[r];
          }                    //以上对128字节显存进行刷新
}
void dis_ref_gd()  //绿色显存刷新函数
{
   uchar r;
   for(r=0;r<128;r++)
  {
    disbuf_up[r]=0xff;
  }
    for(r=0;r<16;r++)
  {
     disbuf_dw[r*8+6]=NUM1[clock_bcd[3]/16*16+r];
        disbuf_dw[r*8+7]=NUM1[clock_bcd[3]%16*16+r];
  }
      for(r=0;r<8;r++)
  {
    disbuf_up[r*8+71]=WEEK[clock_bcd[5]%16*8+r];
        disbuf_dw[r*8+3]=0xff;
        if(clock_bcd[4]/16)
           disbuf_dw[r*8+4]=NUM2[clock_bcd[4]%16*8+r]&NUM0[r];
           else
          disbuf_dw[r*8+4]=NUM2[clock_bcd[4]%16*8+r];
           disbuf_dw[r*8+5]=yuezi0[r];
           if(months>=11)
            disbuf_dw[r*8+64]=shizi[r];
           else
                  disbuf_dw[r*8+64]=0xff;
           if(months==1)
            disbuf_dw[r*8+65]=zhengzi[r];
           else
             if(months!=1)
                  disbuf_dw[r*8+65]=nday[months%10*8+r];
            disbuf_dw[r*8+66]=yuezi1[r];
           if(days<=10)
                 disbuf_dw[r*8+67]=chuzi[r];
                 else
            disbuf_dw[r*8+67]=nlsw[days/10*8+r];
           disbuf_dw[r*8+68]=nday[days%10*8+r];
           disbuf_dw[r*8+69]=0xff;
   }
}
bit GetMoonDay(uchar month_p,unsigned short code_addr)          //农历日期调整
{
uchar temp,temp1;
temp1=(month_p+3)/8;//当要查询的月份小于5,temp1=0,月份大于4,temp1=1
temp=0x80>>((month_p+3)%8);//temp值由0x80(10000000)右移((month_p+3)%8)位
temp=year_code[code_addr+temp1]&temp;//
if(temp==0)
  return(0);
else
  return(1);
}

void Conversion()         //农历转换函数
{
        uchar temp,temp1,temp2,temp3,month_p;
        uchar year_t,month,day_t;
        unsigned int   temp4,table_addr;
        bit flag2,flag_y;
          temp=clock_bcd[3];
          day_t=(temp&0x0f)+((temp>>4)*10);
     temp=clock_bcd[4];                                          ///转10进制进行处理
      month=(temp&0x0f)+((temp>>4)*10);
      temp=clock_bcd[6];
      year_t=(temp&0x0f)+((temp>>4)*10);
         table_addr=(year_t+0x64-1)*0x3;
        temp1=year_code[table_addr+2]&0x60;
        temp1>>=5;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2]&0x1f;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完成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
        if(temp1==0x1)         { temp3=temp2-1; }
           else                  { temp3=temp2+0x1f-1; }
        if(month<10)        { temp4=day_code1[month-1]+day_t-1; }
                else             { temp4=day_code2[month-10]+day_t-1;}
        if ((month>0x02)&&(year_t%0x04==0))
                temp4+=1; //如果公历月大于2月并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天数加1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
        //判断公历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
        if (temp4>=temp3)
        {
                temp4-=temp3;
                 month=0x1;
                month_p=0x1;  //month_p为月份指向,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month_p指向首月
                flag2=GetMoonDay(month_p,table_addr); //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大月返回1,小月返回0
                flag_y=0;
      if(flag2==0)temp1=0x1d;   //小月29天
              else    temp1=0x1e;    //大月30天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4; //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
                while(temp4>=temp1)
                {
                        temp4-=temp1; month_p+=1;
                        if(month==temp2)
                    {
                                flag_y=~flag_y;
                 if(flag_y==0)month+=1;
                        }
                        else month+=1;
                        flag2=GetMoon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_t=temp4+1;
        }
        else
        {
                temp3-=temp4;
                if (year_t==0){year_t=0x63;}
                        else        year_t-=1;
                table_addr-=0x3;
                month=0xc;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4;
                if (temp2==0)month_p=0xc;
                        else        month_p=0xd;
                flag_y=0;
                flag2=GetMoon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while(temp3>temp1)
                {
                        temp3-=temp1;
                        month_p-=1;
                        if(flag_y==0)month-=1;
         if(month==temp2)flag_y=~flag_y;
         flag2=GetMoon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_t=temp1-temp3+1;
        }
        months=month;
        days=day_t;
}
void decoding()                  //遥控解码
{
       if(IR_END)        //4个字节处理完成
{
   IR_END=0;//处理完成,清标志
              if(IRcode[0]==0xcc&&IRcode[1]==0x1d)
           {
              bon=2;
               switch(IRcode[2])
                 {
                     case 0x02:setup=!setup;menu=0;CLR_LED();set_sec=0;break;  //进入与退出菜单
                     case 0x07:set_sec=0;CLR_LED();if(menu==0)menu=6;else menu--;break; //菜单项目减
                         case 0x08:set_sec=0;CLR_LED();menu++;if(menu==7)menu=0;break;         //菜单项目加
                         case 0x05:set_sec=0;
                                     switch(menu)          //数据加数
                                           {
                                             case 0:ACC=clock_bcd[6];
                                   #pragma ASM
                                    ADD A,#01H
                                                                DA A
                                                       CJNE A,#99H,LP3
                                                            MOV A,#01H
                                                                LP3:MOV B,A
                                                                #pragma ENDASM
                                                          clock_bcd[6]=B;break;
                                                 case 1:ACC=clock_bcd[4];
                                    #pragma ASM
                                    ADD A,#01H
                                                                DA A
                                                        CJNE A,#13H,LP4
                                                            MOV A,#01H
                                                                LP4:MOV B,A
                                                                #pragma ENDASM
                                                           clock_bcd[4]=B;break;
                                                 case 2:ACC=clock_bcd[3];
                                    #pragma ASM
                                    ADD A,#01H
                                                                DA A
                                                        CJNE A,#32H,LP5
                                                            MOV A,#01H
                                                                LP5:MOV B,A
                                                                #pragma ENDASM
                                                           clock_bcd[3]=B;break;
                                                case 3:ACC=clock_bcd[5];
                                    #pragma ASM
                                    ADD A,#01H
                                                                DA A
                                                        CJNE A,#08H,LP6
                                                            MOV A,#01H
                                                                LP6:MOV B,A
                                                                #pragma ENDASM
                                                           clock_bcd[5]=B;break;
                                                   case 4:ACC=clock_bcd[2];
                                                        ACC&=0x1f;
                                    #pragma ASM
                                    ADD A,#01H
                                                                DA A
                                                        CJNE A,#13H,LP7
                                                            MOV A,#01H
                                                                LP7:
                                                                ORL A,#80H
                                                                MOV B,A
                                                                #pragma ENDASM
                                                           clock_bcd[2]=B;break;
                                        case 5:ACC=clock_bcd[1];
                                    #pragma ASM
                                    ADD A,#01H
                                                                DA A
                                                        CJNE A,#60H,LP8
                                                            MOV A,#01H
                                                                LP8:MOV B,A
                                                                #pragma ENDASM
                                                           clock_bcd[0]=0;
                                                           clock_bcd[1]=B;break;
                                          case 6:sk=!sk;if(sk)clock_bcd[2]|=0xa0;else clock_bcd[2]&=0x9f;break;
                                          }break;
                         case 0x06:set_sec=0;
                                      switch(menu)         //数据减数
                                           {
                                             case 0:ACC=clock_bcd[6];
                                   #pragma ASM
                                                                ADD A,#99H
                                                                DA A
                                                                CJNE A,#00H,NT1
                                                MOV A,#99H
                                                                NT1:
                                                            MOV B,A
                                                            #pragma ENDASM
                                                            clock_bcd[6]=B;break;
                                                 case 1:ACC=clock_bcd[4];
                                   #pragma ASM
                                                                ADD A,#99H
                                                                DA A
                                                            CJNE A,#00H,NT2
                                                                MOV A,#12H
                                                                NT2:
                                                            MOV B,A
                                                            #pragma ENDASM
                                                            clock_bcd[4]=B;break;
                                                 case 2:ACC=clock_bcd[3];
                                   #pragma ASM
                                                                ADD A,#99H
                                                                DA A
                                                            CJNE A,#00H,NT3
                                                                MOV A,#31H
                                                                NT3:
                                                            MOV B,A
                                                            #pragma ENDASM
                                                            clock_bcd[3]=B;break;
                                            case 3:ACC=clock_bcd[5];
                                   #pragma ASM
                                                                ADD A,#99H
                                                                DA A
                                                            CJNE A,#00H,NT4
                                                                MOV A,#07H
                                                                NT4:
                                                            MOV B,A
                                                            #pragma ENDASM
                                                            clock_bcd[5]=B;break;
                                           case 4:ACC=clock_bcd[2];
                                                    ACC&=0x1f;
                                   #pragma ASM
                                                                ADD A,#99H
                                                                DA A
                                                            CJNE A,#00H,NT5
                                                                MOV A,#12H
                                                                NT5:
                                                            ORL A,#80H
                                                            MOV B,A
                                                            #pragma ENDASM
                                                            clock_bcd[2]=B;break;
                                          case 5:ACC=clock_bcd[1];
                                   #pragma ASM
                                                                ADD A,#99H
                                                                DA A
                                                            CJNE A,#00H,NT6
                                                                MOV A,#59H
                                                                NT6:
                                                            MOV B,A
                                                            #pragma ENDASM
                                                                clock_bcd[0]=0;
                                                            clock_bcd[1]=B;break;
                                         case 6:sk=!sk;if(sk)clock_bcd[2]|=0xa0;else clock_bcd[2]&=0x9f;break;
                                          }break;
                        case 0x04:writedat();Conversion();set_sec=0;setup=0;menu=0;break;  //确定保存退出
                   IRcode[0]=0;
                  IRcode[1]=0;
           IRcode[2]=0;
           IRcode[3]=0;
                  }
           }
  }
}
void display_time()         //显示函数
{
  uchar hs,t;
    dis_ref_rd();                           //显示红色
            OE=0; //打开显示屏
              for(hs=0;hs<16;hs++)
          {
                 STR=0;
                    for(t=0;t<8;t++)
                   {
                     sendbyte_RD(disbuf_up[t+hs*8],disbuf_dw[t+hs*8]);   //列扫描
                   }
                P0=hs;          //行扫描
                  STR=1;
          }
         dis_ref_gd();                                //显示绿色
          for(hs=0;hs<16;hs++)
          {
                          STR=0;
                    for(t=0;t<8;t++)
                   {
                     sendbyte_GD(disbuf_up[t+hs*8],disbuf_dw[t+hs*8]);   //列扫描
                   }
                   P0=hs;          //行扫描
                   STR=1;
                }
                OE=1; //关闭显示屏,防止出现亮度不均匀
                CLR_LED();        //清屏
}
void delay(uchar n)
{
  while(--n);
}
void reset_18b20()
{
  DQ=0;
   if(setup==0)           //进入设置其他功能禁止运行 ,这里顺便当成18B20延时函数
   {
     readdata();
         display_time();
        }
  else
  display_set();
  DQ=1;
  delay(125);
  if(DQ)
  err=1;
  while(!DQ);
}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8;i>0;i--)
  {
   dat>>=1;
   DQ=0;
   DQ=CY;
   delay(95);
   DQ=1;
  }
}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dat;
    for(i=8;i>0;i--)
{
   dat>>=1;
   DQ=1;
   DQ=0;
   DQ=1;
   if(DQ)
   dat|=0x80;
   delay(95);
  }
  return dat;
}
void read_temp()
{
  uchar th,tl;
  reset_18b20();
  write_18b20(0xcc);
  write_18b20(0x44);
  reset_18b20();
  write_18b20(0xcc);
  write_18b20(0xbe);
  tl=read_18b20();
  th=read_18b20();
  tl>>=4;
  th<<=4;
  temp_val=tl|th;
  temp_val-=2;
}
void init_18b20()
{
  reset_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匹配ROM
  write_18b20(0x4e);  //写暂存器指令
  write_18b20(0x70);  //写TH暂存器
  write_18b20(0x01);   //写TL暂存器
  write_18b20(0x7f);  //写配置暂存器,设置为9位精度,即0.5度步进
  reset_18b20();
  write_18b20(0xcc);
  write_18b20(0x48); //写入内部EEPROM保存
  reset_18b20();
}
void logo_dis()                  //厂标显示函数
{
  uchar d,t;
  CLR_LED();
  logo_sec=12;
  bon=15;
  while(logo_sec)
  {
       OE=0;
             for(d=0;d<16;d++)
         {
           STR=0;
            for(t=0;t<8;t++)
           {
            sendbyte_RD(LOGO[t+d*8],0xff);
           }
           P0=d;
           STR=1;
         }
            for(d=0;d<16;d++)
         {
           STR=0;
            for(t=0;t<8;t++)
           {
                sendbyte_GD(0xff,LOGO[t+d*8+128]);
           }
           P0=d;
           STR=1;
         }
     OE=1;
  }
}
void SCAN_KEY()          //按键扫描
{
  if(KEY1==0)
{
   IR_END=1;
   IRcode[0]=0xcc;
   IRcode[1]=0x1d;
   IRcode[2]=0x02;
}
   if(KEY2==0)
{
   IR_END=1;
   IRcode[0]=0xcc;
   IRcode[1]=0x1d;
   IRcode[2]=0x08;
}
   if(KEY3==0)
{
    IR_END=1;
   IRcode[0]=0xcc;
   IRcode[1]=0x1d;
   IRcode[2]=0x05;
}
   if(KEY4==0)
{
    IR_END=1;
   IRcode[0]=0xcc;
   IRcode[1]=0x1d;
   IRcode[2]=0x04;
}
}
void lau_con()
{
  uchar h_temp;
           h_temp=clock_bcd[2];
     if(h_temp==0x92)          //深夜12点转换一次农历
     Conversion();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_sys();
  init1302();
Conversion();
  IR_init();
  init_18b20();
  logo_dis();
   while(1)
{
   read_temp();
   lau_con();
   decoding();
  }
}
void intt0() interrupt 0 using 1 //红外遥控器解码中断处理函数
{
static uchar i,j;  //计数变量
uchar temp;         //临时存储字节变量
TR0=1;                          //打开定时器
ACC=TH0;                  //获取TH0的值
TH0=0;                        //清零
TL0=0;
if(ACC==0x11)        //引导码识别
{
  IR_OK=1;           //收到引导码,标志置位
  ACC=0;           //清除累加器
}
  if(IR_OK&&ACC!=0)                //如果收到引导码,并且累加器不为0,不是干扰,就开始接收4个字节数据
{
   if(ACC==0x06)  //识别位1,为06H说明是位1
   {
    temp|=0x80;          //高位置1
   }
    i++;                   //位数计数开始
   if(i<8)                  //计数不为8继续移位
   temp>>=1;   //开始移位接收数据
  if(i==8)          //一个节节到?
  {
   i=0;                                 //位数计数清零
   IRcode[j]=temp;  //准备接收下个字节
   temp=0;           //清零临时数据,防止出现误码
   j++;                        //字节计数开始
  }
  if(j==4)                 //4个字节到?
  {
   j=0;                        //计数清零
   TR0=0;                 //关闭定时器
   IR_OK=0;    //所有标志清零
   IR_END=1;        //处理完成标志置1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using 2        //定时器1用来产生定时信号
{
  uchar ms1,ms2;
   ms1++;
   ms2++;
   if(ms1==4)
  {
    ms1=0;
   SCAN_KEY();
   }
   if(bon)
{
   BEEP=0;
   bon--;
}
  else
  {
   BEEP=1;
   }
   if(ms2==10)
{
   ms2=0;
  LED=!LED;
  if(logo_sec)
  logo_sec--;
  if(setup)
  set_sec++;
}
  if(set_sec==50)
{
   set_sec=0;
   setup=0;
   bon=15;
  }
TL1=0xb0;
TH1=0x3c;
}

网友B:
下载收藏,楼主辛苦 , 能写出这么大的程序,了不起,谢谢分享!

楼主:
不错哦,初来乍到,我的第一篇新帖子终于高手点评了,小弟实在感激。

楼主:
可是我还想知道原理图片是怎么样的。不然只能学习代码了

网友C:
谁能知道3264屏显示这个程序会全红亮,时间是绿色,能看到时间在跳动看上去模糊不清,显示屏用的是SM2451S和SM5166P及DP5020A求老师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D:
请老师给详细的资料,谢谢!

网友E:
感谢楼主和管理员费心分享,mark一下,有机会搞到片子试制。

网友F:
看显示很不错的!

网友G(2018-08-14):
有电路图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