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计设计

楼主(2017-03-08):
这个是要求:              设计一种新型温度仪。该新温度仪通过外围温度传感器测量多点温度传送至单片机,由单片机进行运算处理,即单片机根据需求进行计算得出平均值,变化趋势等数据,并且在异常温度时报警,然后显示到LCD液晶显示器,并且可以通过液晶屏幕调整对温度仪工作模式、显示方式等。整体实现温度检测、数据运算、结果显示、信息存储、以及单片机与显示器简单的通信。

我现在的想法是使用AT89C52单片机,八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一个lcd12864显示屏和4x4按钮矩阵这些硬件。(用开发板做) 8个LED小灯泡,一个蜂鸣器。
在最开始的时候  显示屏显示的是八路的温度(就显示8个温度就行),这个时候按曲线或者平均数显示这八路实时显示温度的曲线(按照线路编号顺序排成曲线)和平均值。   在按下1\2\3。。。时显示1\2\3。。。路各自的温度和上下限报警温度(这个时候按上下限按钮可以用1-9设置上下限  按确定按钮确定上下限    测量范围在-10 摄氏度 到85摄氏度  精度为小数点后一位)   当显示一路的时候,按下曲线或者平均数会显示这一路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曲线和平均数。(学长提示我可以做这样的,实在是有点不会))///////  不按这种的话可以把按键矩阵这块做成无线遥控的 ,这个按键可以是淘宝卖的红外遥控的,退出按键返回首页显示八路的温度页面。键盘上多加了一个开/关,就是在第一次按下开关的时候,整个系统启动。再次按下的时候整个系统关闭。

当某一路温度超限是蜂鸣器报警,超限的一路led亮起。

1 2 3上限设置
4 5 6下限设置
7 8 9变化曲线
确定 退出开/关 平均数
4x4 键盘是这样的。

我找了几篇类似的论文,硬件大概的连接差不多懂,就是程序这块实在是爆炸,想找个熟悉这块的大神教我做做。一直在线等。

网友A:
模块化编程,主要分3个部分,DS18B20、LCD12864、矩阵键盘。先分别调通各部分程序,然后再结合起来。现成的程序很多,各种开发板光盘资料一般都有提供相关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