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关于proteus安装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
    proteus这个安装了好几个版本了,7.5和7.8都是闪退,8.0还能用但是好像是破解哪里出问题了,仿真一直不能实现,win7系统,同学用的都是7.几的版本,我电脑问题,只能安装8.0版本的,但是安装中有两个个问题求大神给看看怎么回事。
1,proteus8.0网上安装破解教程只有一种,其中第八步最后两句话什么意思,我电脑上根本没有那个文件夹(隐藏的也没有),破解是不是这里出现问题了,求解答
2,还有这个页面是什么意思,教程上没显示

来个大神给指点一下呗

网友A(2017-03-08):
win10,刚装的7.8破解版没有问题,找找有没有LXK文件

网友B:
我装的时候也没有,你把破解文件复制到安装目录就能够成功破解了

网友C:
可以从本站下载8.5的版本,我win10系统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D:
一楼正解,需要破解文件

网友E:
同问,我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F:
用破解文件就好,Lxk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