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动物进入监控区后驱动电机及其他电路 求助设计电路

楼主(2017-03-08):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求助设计电路,联系方式:于国先(联系电话:13347036742,内蒙古满洲里市,邮箱ygxian@126.com,qq:1147002671)
自动控制电路设计总体要求
实现功能:有小动物进入监控区,短于5秒(10秒内可调)时,系统不做任何动作。一旦超过5秒(10秒内可调)时,系统进入10分钟的计时(延时),10分钟(5~30分钟内可调)后,电路动作,驱动电机正传,遇到限位后,电机反转,反转遇到限位后,电机停止,但需向外输出一个(串)正脉冲,提供给其他电路做触发用。
具体要求:
1、        采用红外传感器,反射式,距离50cm内。
2、        电机:12v直流有刷,200mA
3、        电源部分:交流供电转换为12v直流,同时内设6v后备直流电池。电池为非充电电池(可提供给我建议)。交流供电时,切断电池供电,交流电断电时,电池供电。
4、        控制电路为5v,电机为12v。
5、        元件:能贴片的尽量采用贴片的。
6、        电机用以下H桥驱L9110s、L293、297、L298中的一种进行驱动,转速可调。全电路采用无触点设计。
7、        一个循环结束后,电路恢复为初始状态。初始状态应处于微功耗状态设计,以利于干电池能工作(待机)较长时间。
4、只需Altium Dsinger原理图,pcb图,(板子尺寸越小越好)。

网友A:
是不是需要红外敏感摄像头捕捉画面,另外貌似还需要图像分析处理吧(区分人和动物),感觉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
哦,不必,简单说就是做一个猫厕所。猫来了,要是路过,也就几秒钟(5秒以下),系统不动作;要是猫上厕所了,大概5秒钟以上,然后离开。这样,系统就认为猫上完厕所,系统开始计时十分钟左右(这时间是等待猫砂将便便吸干),然后电机带动机构去除便便。机构从这一侧运动到另一侧后,遇到限位反转返回,再次遇到限位则停止,并发出一个(串)脉冲给冲水器以启动马桶冲水系统工作。工作结束。

楼主:
传感器不能用多普勒的,那样干扰太大,只能用红外对射或反射的,位置得当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