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指针(指针是C语言的灵魂)

楼主(2017-03-09):
什么是指针(指针是C语言的灵魂)
指针就是地址,地址就是指针
地址就是内存单元的编号
指针变量就是存放地址的变量
指针和指针变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要注意的是:我们通常把指针变量叫做指针,但是实际意义不同
指针的本质就是一个操作受限的非负函数(指针不能加乘和除,但是能进行相减)

基本类型指针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Int *p   //p是变量的名字, Int *p 表示p存放的是int类型变量的地址
            int*p不变是定义了一个叫做*p的变量
            int*p应该这样理解:p是变量名,p变量的数据类型是int*类型
            所谓int*类型实际上就是存放int变量地址的类型
int =3
Int j
P=&i
         //p保存了i的地址,因此p指向i
           p不是ii也不是p,准确的说:修改p的值不影响i的值,修改i
           的值不影响p的值
p保存i的地址
因为p保存i的值,所以p指向i
因为p指向i,所以p就是i

星号的用法(*
  *的含义  1.用作乘法
           2.定义指针变量
             int*p  //定义了一个名字叫p的变量,int*表示p只能存放int
                     量的地址
           3.指针运算符
             该指针运算符放在已经定义好的指针变量的前面
             如果p是已经定义好的指针变量
             *p表示  以P的内容为地址的变量

网友A(2018-01-30):
還不是能完全了解,再慢慢看去理解理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