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发送出去一个变量

楼主(2017-03-09):
51单片机 如何发送出去一个变量    写给SBUF什么他就发什么   如何转化

网友A:
给你个例子吧,这个例子实现:按一下按键,程序向串口发送字符A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 = P1^0;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void send_Char_To_SerialPort(uchar c)
{
        SBUF = c;
        while(TI == 0);
        TI = 0;
}

void main()
{
        SCON = 0x40;
        TMOD = 0x20;
        PCON = 0x00;
        TH1 = 0xfd;
        TL1 = 0xfd;
        TI = 0;
        TR1 = 1;
        while(1)
        {
                 if(K1 == 0)//按键,按一下,发送一次
                {
                         while(K1==0);
                        send_Char_To_SerialPort('A');//向串口发送字符A
                }
                Delay(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