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数码管频率计

楼主(2017-03-09):
求助,做数码管频率计,为什么加上上拉电阻,数码管位选段选都失效,而且接上电数码管也不亮,求助,很急原理图和实物图如下

网友A:
是不是程序的驱动有问题呢。不贴出来没人帮上你。

楼主:
现在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程序的驱动有问题呢。不贴出来没人帮上你。

上传了,能帮我看看吗

楼主:
上面那个是程序,仿真能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是因为接触不良吧,上面那些货色本就没有锁紧能力,还用好几个难免会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是程序,仿真能出来

拍个板子反面看看。我推测是电路问题,比如连接错误、接触不良等等

网友D:
应该是位选驱动电流不够,单片机IO口直接驱不动,每个数码管要用三极管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