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测量水位的传感器用什么

楼主(2017-03-09):
谁知道测量水位的传感器用什么???

网友A:
某宝有卖,论坛里也有资料

网友B:
简单的测量水位就是高水位、低水位两根铜线就可以,如果是不导电的容器,再加一根地线(低于低水位铜线)。当水位降低,低水位铜线脱离水面,开始供水。水位升高到高水位铜线时,停止供水。若水的导电性较好时,使用低压电(为安全起见。但也曾用220v直接控制30m水塔供水,一般人上不去,不锈钢电极用10多年没事),可以直接带动继电器,不需要放大电路。

网友C:
对,应该根据自己的要求和实际经济承受能力来选择!

网友D:
用浮球带动微动开关。

网友E:
压力传感器就行吧,只不过会有误差

网友F:
两电极就可以

网友G:
淘宝上好多,取搜索一下全是,看你自己要在什么价位了!

网友H:
用浮球带动微动开关,里面是个球形开关

网友I:
液位传感器

网友I:
液位传感器来测量水位

网友J:
用液位传感器来测量水位。

网友J:
测量水位的传感器是液位传感器

网友K:
用铜线或者不锈钢。或者不用传感器,用激光

网友L:
压力传感器也可以

网友M:
10位传感器用10个干簧管从上到下固定在玻璃管外,玻璃管内放入活动的浮漂【浮漂中藏有磁铁】。
哪一个干簧管导通,就是液体位置。

网友N:
超声波就可以

网友O:
2到3根电极,检测阻值大小

网友P(2019-12-19):
有很多,主要看你的应用适合什么样的传感器,有电容式、分离式、光电式、超声波等液位传感器

网友Q:
1最简单功能最弱的浮动开关式的;2太阳能上用的那种浅水的分段电阻式的;3工业用的液位传感器一般是电流/电压或频率信号

网友R:
拆一个坐便马桶水箱里的上水器看看先。

网友R:
或者使用符合你测量量程的气压水压传感器,这种传感器是汇通桥式电路,可以接差分放大器后使用mcu处理压力信号。可以在那个宝买到符合你需求量程的传感器。

网友S:
有非接触型水位检测传感器IC。简单一些的可以使用干簧管配合磁铁。

网友S: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测量水位就是高水位、低水位两根铜线就可以,如果是不导电的容器,再加一根地线(低于低水位铜线)。 ...

这是一个危险的想法!如何情况下我们都要首先考虑安全!220V直接传入水体,有可能导致水体带电,通过输水管道入户!现在PVC管道比较多,这样很危险!另外直接使用铜丝之类的金属电极做传感器与水体就处理有可能出现电蚀导致水体金属污染。

网友S: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测量水位就是高水位、低水位两根铜线就可以,如果是不导电的容器,再加一根地线(低于低水位铜线)。 ...

当然,对于老鸟,可以通过电容隔离方式受益于220V市电在自家可以慎重试用,但对于新手却不可取。对于公共场合也不可取。

网友T:
用浮球带动微动开关,液态传感器测量水位高低

网友U:
量水位用,水位到了,停止上水

网友V:
液位传感器(静压液位计/液位变送器/液位传感器/水位传感器)是一种测量液位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W:
物位传感器,

网友X:
水位传感器分接触式和非接触式,接触式的一般都是有两个电极,水位达到后导通;非接触式一般是超声波反射测量类或者电容传感

网友Y:
超声波传感器应该可以得

网友Z:
厂里干净水用压力传感器,污水,酸水,浆料用超声波传感器或雷达传感器

网友Z:
干净水,无搅拌浆的,压力传感器,可选投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