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duino已知等腰三角形三边求角度

楼主(2017-03-09):
新手,想实现用arduino已知等腰三角形三边求角度
有大神会写这个程序么,感觉自己没什么思路

楼主:
顶起,不要让帖子沉了呀

网友A:
使用math.h吧,http://www.51hei.com/bbs/dpj-33486-1.html也给出了math.h

楼主:
顶起,别让帖子沉了

网友A:
余弦定理

楼主:
谢谢大神,但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B:
此问主要难点是需要进行反三角运算。
当然先算出正切值很方便,正弦值也不难。下面说求角度的方法:
方法1:做一个三角函数表,用查表的方式求出答案,查不到的细节,用插值的方法求出。
方法2:直接找数学函数库,调用。
方法3:很难,需要数学功底。涉及微积分、牛顿叠代等……,不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问主要难点是需要进行反三角运算。
当然先算出正切值很方便,正弦值也不难。下面说求角度的方法:
方法 ...

嗯嗯,好滴,大神我能加你QQ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math.h吧,http://www.51hei.com/bbs/dpj-33486-1.html也给出了math.h

但是我看三角函数的参数只有一个,但是如果用余弦算,不应该是已知三边然后可求出角的度数,我感觉应该有三个参数...略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问主要难点是需要进行反三角运算。
当然先算出正切值很方便,正弦值也不难。下面说求角度的方法:
方法 ...

我们要做的东西只能已知三边,然后求角度,感觉不能用正弦定理或求正切,我感觉应该用余弦定理
,但是我看那个math.h文件中关于余弦函数的形参只有一个,按理说不应该是三个么,略迷茫

网友A:
怎么会有3个呢,形参只有角度,也就是你需要求的,当然根据3边只能求出余弦值,zai根据余弦值查表得到角度。也不知道你怎么会让单片机求角度,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C:
正弦定理然后加上MATH.H就可以了

网友D:
已知一个等腰三角形三个边ABC的长度,AB=75,AC=75,BC=19,求这个等腰三角形的顶角角度是多少(不是直角等腰三角形)

cosA=(AB2+AC2-BC2)/(2AB×AC) =(752+752-192)/(2×75×75)=0.9679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A=14.554027753139177660897660110218°

cosA=1 - BC2/2AB2

//sides of a triangle 等腰三角形的三边都知道求角度?
const int a = 75; // 等腰三角形的等边
const int c = 19;
float A;  // 其余弦值

//angles of the triangle
float C; // 等腰三角形的顶角角度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 initialize the serial communication: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A = 1.0 - ((float)(c*c)/ (float)(2*a*a));
        Serial.println(A);  // 其余弦值 cos(A)
        C = acos(A);
        Serial.println(C);  // 等腰三角形的顶角弧度
        C = C/3.141592654 *180;
        Serial.println(C);  //等腰三角形的顶角角度
        delay(5000);
}

网友B:
还是数学基础,用勾股定理,正切,正弦,余弦轮换不成问题,也有许多三角轮换公式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知一个等腰三角形三个边ABC的长度,AB=75,AC=75,BC=19,求这个等腰三角形的顶角角度是多少(不是直角等腰三 ...

好厉害,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数学基础,用勾股定理,正切,正弦,余弦轮换不成问题,也有许多三角轮换公式可用。

嗯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