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码管只显示0

楼主:
做数码管频率计,可是数码管只显示0,我觉得应该是程序代码有问题,求助

网友A(2017-03-09):
求助,很急,万分感谢

网友B:
同是小白,帮顶一下

网友C:
P0=duan[v];  P0=duan[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0=duan[v];  P0=duan[c];

我在段【】的地方直接改成只显示012345,可是数码管还是只显示0

网友C:
第73行,应该放在初始化语句里,不该放在循环语句内!所以只会显示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在段【】的地方直接改成只显示012345,可是数码管还是只显示0

1. timer0那部分需要修改的地方:
if(lck==1000)
{
        disp=displaycount;
        lck=0;
        flag=1;//定时器完成规定定时,记得把flag定义成全局集变量
}

2. main函数while(1)部分需要修改的地方:
while(1)
{
        if(flag)
        {
                flag=0;
                date=disp;
                xianshi();
                displaycount=0;
        }
}

网友E:
第73行,应该放在初始化语句里,不该放在循环语句内!所以只会显示0 水经验..

网友F:
你编译了没?能通过不?

网友F:
延时函数里j自减循环后的“;”应去掉,或去掉“{;}”

网友G:
程序第73行有错误

网友H:
  这个看得好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