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temp' 怎么解决! 关于流水灯的问题 小白求教

楼主(2017-03-09):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temp=0xfe;
           P1=temp;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delay(600);
           P1=temp;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uchar y;
        for(x=z;x>0;x--)
                for(y=20;y>0;y--);
}
出现问题1_1.C(5):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temp'  怎么解决!!!!!!!!!!!!!!!!

网友A:
改成
#define uint unsigned u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uchar

网友A:
然后
unchar temp;
改成 uchar temp;

网友B:
unchar temp;
改成 uchar temp;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char temp;
改成 uchar temp;

谢谢大神解决问题

楼主:
改完之后还是有1_1.C(5):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temp'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完之后还是有1_1.C(5):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temp'

试试这个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temp=0xfe;
        P1=temp;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delay(600);
                P1=temp;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uchar y;
        for(x=z;x>0;x--)
                for(y=20;y>0;y--);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
#include
#include

这下终于对了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