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立方的详细制作教程 含程序详解 原理图和仿真电路图等图片和资料下载

楼主(2017-03-09):
如何制作光立方,带有视频,ad画的原理图,单片机仿真电路图等很详细的教程
带有光立方的程序详解,注释非常详细。
所有资料下载:

光立方制作成功后的效果图片:

光立方的原理:
仿真制作原理:先从P0口给控制共阴端的573锁入相应的数值,然后给共阳端再送人相应的数值,这样与共阴端的相呼应就可点亮相应的灯.
光立方的proteus仿真原理图:

下面是光立方的制作过程,非常详细:

光立方的单片机源程序:
/*锐锐制作光立方源程序*/

#include<reg51.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ine_LATCH=P1^0;//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行扫描的锁存端口
sbit LATCH1=P2^0;//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第一灯板的字节锁存
sbit LATCH2=P2^1;//
sbit LATCH3=P2^2;//
sbit LATCH4=P2^3;
sbit LATCH5=P2^4;
sbit LATCH6=P2^5;
sbit LATCH7=P2^6;
sbit LATCH8=P2^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unsigned char line[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显示行值01234567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ata)//显示子程序,指针数组作为形参,直接指向传过来的实参数组的地址        ,这样就可直接操纵数组传过来的数组了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ataPort=line[i]; //先给行(灯板的公共端)输入数据
               line_LATCH=1;     //打开锁存,把数据line[i]放进去
                   line_LATCH=0;          //关闭锁存,阻止外部数据进来

                DataPort=Data[i];         //把数组Data[0~7]里的值依次传给第一灯板的573锁存器中
                LATCH1=1;LATCH1=0;

                DataPort=Data[8+i];  //把数组Data[8~15]里的值依次传给第二灯板的573锁存器中
                LATCH2=1;LATCH2=0;

                DataPort=Data[16+i]; //把数组Data[16~23]里的值依次传给第三灯板的573锁存器中
                LATCH3=1;LATCH3=0;

                DataPort=Data[24+i];
                LATCH4=1;LATCH4=0;

                DataPort=Data[32+i];
                LATCH5=1;LATCH5=0;

                DataPort=Data[40+i];
                LATCH6=1;LATCH6=0;

                DataPort=Data[48+i];
                LATCH7=1;LATCH7=0;

                DataPort=Data[56+i];
                LATCH8=1;LATCH8=0;

                Delay(200);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DataPort=0xff; // 清空行锁存器里数据,防止出现乱码
               line_LATCH=1;  //
               line_LATCH=0;
        }                                        /*如此一趟循环下来,每次都是8块灯板的同一行一起点亮,
                                                  如此组成一个灯板,8次循环下来,就全部灯都点亮了*/
}

void liang()                //点亮所有的灯
{
        unsigned int i;
        for(i=0;i<5000;i++)
        {
                DataPort=0x00;    //先给行(灯板的公共端)输入数据
               line_LATCH=1;     //打开锁存,把数据0x00放进去
                   line_LATCH=0;          //关闭锁存,阻止外部数据进来

                DataPort=0xff;           //把0xff送进锁存器1~8中,使它们的输出引脚都输出高电平,与行锁存器的0x00相对,点亮所有的灯
                LATCH1=1;LATCH1=0;
                LATCH2=1;LATCH2=0;
                LATCH3=1;LATCH3=0;
                LATCH4=1;LATCH4=0;
                LATCH5=1;LATCH5=0;
                LATCH6=1;LATCH6=0;
                LATCH7=1;LATCH7=0;
                LATCH8=1;LATCH8=0;
        }
}
void mie()                        //熄灭所有的灯
{
        unsigned int i;
        for(i=0;i<5000;i++)
        {
                DataPort=0x00; //先给行(灯板的公共端)输入数据
               line_LATCH=1;     //打开锁存,把数据0x00放进去
                   line_LATCH=0;          //关闭锁存,阻止外部数据进来

                DataPort=0x00;                 //把0x00送进锁存器1~8中,使它们的输出引脚都输出高电平,与行锁存器的0x00相对,熄灭所有的灯
                LATCH1=1;LATCH1=0;
                LATCH2=1;LATCH2=0;
                LATCH3=1;LATCH3=0;
                LATCH4=1;LATCH4=0;
                LATCH5=1;LATCH5=0;
                LATCH6=1;LATCH6=0;
                LATCH7=1;LATCH7=0;
                LATCH8=1;LATCH8=0;
        }
}
void Laihui()                //来回灯板显示效果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ode laihui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定义空间为64的数组并赋值,用以传递给显示子程序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nsigned char code laihui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laihui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laihui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laihui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laihui5[]={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laihui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laihui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for(i=0;i<10;i++)         display(laihui0);//调用显示子程序display,并把数组laihui0的数组名作为实参传给指针式形参
        for(i=0;i<10;i++)    display(laihui1);
        for(i=0;i<10;i++)    display(laihui2);
        for(i=0;i<10;i++)    display(laihui3);
        for(i=0;i<10;i++)    display(laihui4);
        for(i=0;i<10;i++)    display(laihui5);
        for(i=0;i<10;i++)    display(laihui6);
        for(i=0;i<10;i++)    display(laihui7);
        for(i=0;i<10;i++)    display(laihui7);
        for(i=0;i<10;i++)    display(laihui6);
        for(i=0;i<10;i++)    display(laihui5);
        for(i=0;i<10;i++)    display(laihui4);
        for(i=0;i<10;i++)    display(laihui3);
        for(i=0;i<10;i++)    display(laihui2);
        for(i=0;i<10;i++)    display(laihui1);
        for(i=0;i<10;i++)    display(laihui0);
}

void Zhengfang()  //显示正方形方框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ode zhengfang1[]={0xff,0x81,0x81,0x81,0x81,0x81,0x81,0xff,
                                                                           0x8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1,
                                                                            0x8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1,
                                                                           0x8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1,
                                                                             0x8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1,
                                                                             0x8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1,
                                                                              0x8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1,
                                                                            0xff,0x81,0x81,0x81,0x81,0x81,0x81,0xff
                                                                };
        unsigned char code zhengfang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7e,0x42,0x42,0x42,0x42,0x7e,0x00,
                                                                           0x00,0x42,0x00,0x00,0x00,0x00,0x42,0x00,
                                                                          0x00,0x42,0x00,0x00,0x00,0x00,0x42,0x00,
                                                                            0x00,0x42,0x00,0x00,0x00,0x00,0x42,0x00,
                                                                            0x00,0x42,0x00,0x00,0x00,0x00,0x42,0x00,
                                                                           0x00,0x7e,0x42,0x42,0x42,0x42,0x7e,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zhengfang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c,0x00,0x00,0x3c,0x00,0x00,
                                                                          0x00,0x00,0x24,0x00,0x00,0x24,0x00,0x00,
                                                                            0x00,0x00,0x24,0x00,0x00,0x24,0x00,0x00,
                                                                            0x00,0x00,0x3c,0x00,0x00,0x3c,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zhengfang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for(i=0;i<20;i++)display(zhengfang1);
        for(i=0;i<14;i++)display(zhengfang2);
        for(i=0;i<14;i++)display(zhengfang3);
        for(i=0;i<14;i++)display(zhengfang4);
        for(i=0;i<14;i++)display(zhengfang4);
        for(i=0;i<14;i++)display(zhengfang3);
        for(i=0;i<14;i++)display(zhengfang2);
        for(i=0;i<14;i++)display(zhengfang1);

        for(i=0;i<4;i++)
        {
        for(i=0;i<3;i++)display(zhengfang1);
        for(i=0;i<3;i++)display(zhengfang2);
        for(i=0;i<3;i++)display(zhengfang3);
        for(i=0;i<3;i++)display(zhengfang4);
        for(i=0;i<3;i++)display(zhengfang4);
        for(i=0;i<3;i++)display(zhengfang3);
        for(i=0;i<3;i++)display(zhengfang2);
        for(i=0;i<3;i++)display(zhengfang1);
        }
}
void Xin()           //显示心形图案
{
        unsigned char code xin[]={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2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4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9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6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display(xin);
}

void Zhahua()         //显示炸花式效果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ode zhahua1[64]={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nsigned char code zhahua2[6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7e,0x7e,0x7e,0x7e,0x7e,0x7e,0x00,
                                                                           0x00,0x7e,0x7e,0x7e,0x7e,0x7e,0x7e,0x00,
                                                                          0x00,0x7e,0x7e,0x7e,0x7e,0x7e,0x7e,0x00,
                                                                            0x00,0x7e,0x7e,0x7e,0x7e,0x7e,0x7e,0x00,
                                                                            0x00,0x7e,0x7e,0x7e,0x7e,0x7e,0x7e,0x00,
                                                                           0x00,0x7e,0x7e,0x7e,0x7e,0x7e,0x7e,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zhahua3[6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c,0x3c,0x3c,0x3c,0x00,0x00,
                                                                          0x00,0x00,0x3c,0x3c,0x3c,0x3c,0x00,0x00,
                                                                            0x00,0x00,0x3c,0x3c,0x3c,0x3c,0x00,0x00,
                                                                            0x00,0x00,0x3c,0x3c,0x3c,0x3c,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zhahua4[6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for(i=0;i<6;i++)
        {
        for(i=0;i<18;i++)display(zhahua1);//用for循环多调用几次,可增加显示的时间,可省去延时的调用
        for(i=0;i<18;i++)display(zhahua2);
        for(i=0;i<18;i++)display(zhahua3);
        for(i=0;i<21;i++)display(zhahua4);
        for(i=0;i<18;i++)display(zhahua3);
        for(i=0;i<18;i++)display(zhahua2);
        for(i=0;i<18;i++)display(zhahua1);
        }
        for(i=0;i<6;i++)
        {
        for(i=0;i<5;i++)display(zhahua1);
        for(i=0;i<5;i++)display(zhahua2);
        for(i=0;i<5;i++)display(zhahua3);
        for(i=0;i<6;i++)display(zhahua4);
        for(i=0;i<5;i++)display(zhahua3);
        for(i=0;i<5;i++)display(zhahua2);
        for(i=0;i<5;i++)display(zhahua1);
        }
}

void Budai()                //布带抖动效果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ode budai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budai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budai2[]={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ff,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budai3[]={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budai4[]={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00f,0x00,0xf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budai5[]={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budai6[]={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budai7[]={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
        unsigned char code budai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budai9[]={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f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budai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ff,0x00,0x00,0xff,0xff,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ff
                                                        };
        unsigned char code budai1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budai1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budai1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budai1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for(i=0;i<8;i++)         display(budai0);
        for(i=0;i<8;i++)    display(budai1);
        for(i=0;i<8;i++)    display(budai2);
        for(i=0;i<8;i++)    display(budai3);
        for(i=0;i<8;i++)    display(budai4);
        for(i=0;i<8;i++)    display(budai5);
        for(i=0;i<8;i++)    display(budai6);
        for(i=0;i<8;i++)    display(budai7);
        for(i=0;i<8;i++)        display(budai8);
        for(i=0;i<8;i++)    display(budai9);
        for(i=0;i<8;i++)    display(budai10);
        for(i=0;i<8;i++)    display(budai11);
        for(i=0;i<8;i++)    display(budai12);
        for(i=0;i<8;i++)    display(budai13);
        for(i=0;i<8;i++)    display(budai14);

}

unsigned char Data0[8]={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显示
unsigned char Data1[8]={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 显示
unsigned char Data2[8]={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 显示
unsigned char Data3[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 显示
unsigned char Data4[8]={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 显示
unsigned char Data5[8]={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显示
unsigned char Data6[8]={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 显示
unsigned char Data7[8]={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
void display1(unsigned char *Data)//显示功能模块
{
        unsigned char i,j,k,num=0;
        for(k=0;k<10;k++)
        {
                DataPort=0x00; // 清空行锁存器里数据,防止出现乱码
               line_LATCH=1;  //
               line_LATCH=0;
                LATCH1=1;LATCH1=0;
                LATCH2=1;LATCH2=0;
                LATCH3=1;LATCH3=0;
                LATCH4=1;LATCH4=0;
                LATCH5=1;LATCH5=0;
                LATCH6=1;LATCH6=0;
                LATCH7=1;LATCH7=0;
                LATCH8=1;LATCH8=0;

                for(j=0;j<45&&num<=8&&num>=1;j++)
                {
                        DataPort=0xff; // 清空行锁存器里数据,防止出现乱码
                       line_LATCH=1;  //
                       line_LATCH=0;

                        for(i=0;i<8;i++)
                        {
                                DataPort=line[i]; //先给行(灯板的公共端)输入数据
                               line_LATCH=1;     //打开锁存,把数据line[i]放进去
                                   line_LATCH=0;          //关闭锁存,阻止外部数据进来

                                DataPort=Data[i];         //把数值Data[0~7]里的值依次传给第一灯板的573锁存器中
                                if(num==1){LATCH1=1;LATCH1=0;}
                                else if(num==2){LATCH2=1;LATCH2=0;}
                                else if(num==3){LATCH3=1;LATCH3=0;}
                                else if(num==4){LATCH4=1;LATCH4=0;}
                                else if(num==5){LATCH5=1;LATCH5=0;}
                                else if(num==6){LATCH6=1;LATCH6=0;}
                                else if(num==7){LATCH7=1;LATCH7=0;}
                                else if(num==8){LATCH8=1;LATCH8=0;}

                                Delay(100);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
                num++;
                if(num==9)num=0;
        }
}

void display2(unsigned char *Data)//显示功能模块
{
        unsigned char i,j,k,num=9;
        for(k=0;k<10;k++)
        {
                DataPort=0x00; // 清空行锁存器里数据,防止出现乱码
               line_LATCH=1;  //
               line_LATCH=0;
                LATCH1=1;LATCH1=0;
                LATCH2=1;LATCH2=0;
                LATCH3=1;LATCH3=0;
                LATCH4=1;LATCH4=0;
                LATCH5=1;LATCH5=0;
                LATCH6=1;LATCH6=0;
                LATCH7=1;LATCH7=0;
                LATCH8=1;LATCH8=0;

                for(j=0;j<45&&num<=8&&num>=1;j++)
                {
                        DataPort=0xff; // 清空行锁存器里数据,防止出现乱码
                       line_LATCH=1;  //
                       line_LATCH=0;

                        for(i=0;i<8;i++)
                        {
                                DataPort=line[i]; //先给行(灯板的公共端)输入数据
                               line_LATCH=1;     //打开锁存,把数据line[i]放进去
                                   line_LATCH=0;          //关闭锁存,阻止外部数据进来

                                DataPort=Data[i];         //把数值Data[0~7]里的值依次传给第一灯板的573锁存器中
                                if(num==1){LATCH1=1;LATCH1=0;}
                                else if(num==2){LATCH2=1;LATCH2=0;}
                                else if(num==3){LATCH3=1;LATCH3=0;}
                                else if(num==4){LATCH4=1;LATCH4=0;}
                                else if(num==5){LATCH5=1;LATCH5=0;}
                                else if(num==6){LATCH6=1;LATCH6=0;}
                                else if(num==7){LATCH7=1;LATCH7=0;}
                                else if(num==8){LATCH8=1;LATCH8=0;}
                                Delay(100);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
                num--;
                if(num==0)num=9;
        }
}
void display3(unsigned char *Data)//显示功能模块
{
        unsigned char i,j,k;
        for(k=0;k<9;k++)
        {
                DataPort=0x00; // 清空行锁存器里数据,防止出现乱码
               line_LATCH=1;  //
               line_LATCH=0;
                LATCH1=1;LATCH1=0;
                LATCH2=1;LATCH2=0;
                LATCH3=1;LATCH3=0;
                LATCH4=1;LATCH4=0;
                LATCH5=1;LATCH5=0;
                LATCH6=1;LATCH6=0;
                LATCH7=1;LATCH7=0;
                LATCH8=1;LATCH8=0;
                for(j=0;j<8;j++)
                {
                        DataPort=0xff; // 清空行锁存器里数据,防止出现乱码
                       line_LATCH=1;  //
                       line_LATCH=0;

                        for(i=0;i<8;i++)
                        {
                                DataPort=line[i]; //先给行(灯板的公共端)输入数据
                               line_LATCH=1;     //打开锁存,把数据line[i]放进去
                                   line_LATCH=0;          //关闭锁存,阻止外部数据进来

                                DataPort=Data[i];         //把数值Data[0~7]里的值依次传给第一灯板的573锁存器中
                                LATCH8=1;LATCH8=0;
                                Delay(100);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
        }
}

void display4(unsigned char *Data)//显示功能模块
{
        unsigned char i,j,k;
        for(k=0;k<9;k++)
        {
                DataPort=0x00; // 清空行锁存器里数据,防止出现乱码
               line_LATCH=1;  //
               line_LATCH=0;
                LATCH1=1;LATCH1=0;
                LATCH2=1;LATCH2=0;
                LATCH3=1;LATCH3=0;
                LATCH4=1;LATCH4=0;
                LATCH5=1;LATCH5=0;
                LATCH6=1;LATCH6=0;
                LATCH7=1;LATCH7=0;
                LATCH8=1;LATCH8=0;
                for(j=0;j<8;j++)
                {
                        DataPort=0xff; // 清空行锁存器里数据,防止出现乱码
                       line_LATCH=1;  //
                    line_LATCH=0;
                        for(i=0;i<8;i++)
                        {
                                DataPort=line[i]; //先给行(灯板的公共端)输入数据
                               line_LATCH=1;     //打开锁存,把数据line[i]放进去
                                   line_LATCH=0;          //关闭锁存,阻止外部数据进来
                                DataPort=Data[i];         //把数值Data[0~7]里的值依次传给第一灯板的573锁存器中
                                LATCH1=1;LATCH1=0;
                                Delay(100);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
        }
}
void zhuzi()        //柱子移动效果
{
        display1(Data0);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网友A(2017-07-27):
感谢楼主 希望可以自己做出来

网友B(2017-09-18):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想做一下

网友C(2017-10-29):
终于找到一个详细的制作过程了,谢谢楼主

网友D:
早就想做个光立方了,这次有了详细教程,也动手做啦。

网友E:
楼主这个用的是怎样的电源?

网友F(2017-12-23):
不知道用52能存多少程序

网友G:
不错的资料,感谢楼主分享,不过个人制作,焊接太费事了,如果有现成的成品卖,特别是小型化的值得入手玩一玩。

网友H:
楼主,那个9脚排阻是多少欧的

网友I:
请教一下,清单当中的9脚排阻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J(2018-01-30):
谢谢楼主分享,我想问下这里循环变量为什么用的是无符号char型而不是int型

网友J:
很详细的资料,感谢

网友K:
哇噻,好棒啊。谢谢分享!

网友L(2018-03-19):
有心共享资料了.
支持共享精神

网友M:
帅气,真的很棒

网友N(2018-04-18):
正想做个试试

网友O:
求问程序如何转化为hex文件

网友P(2018-05-21):
楼楼可以发到我邮箱吗735558480@qq.com谢谢

网友Q:
首先谢谢楼主的分享,我正在学习,但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请多多指教呦!

网友R:
难得 的作品。

网友S:
帅气,改天做一个

网友T:
厉害,学习中,很详细

网友U(2018-06-21):
超赞超棒超好!

网友U:
尴尬,为什么我下载不了

网友V(2018-07-27):
真的很棒,谢谢

网友V:
真的很棒

网友V:
很有用,怎么买元件?

网友W:
顶顶,好贴,最近想做个光立方,正愁没资料

网友X:
资料很齐全,谢谢楼主。

网友Y(2018-09-16):
真是学习光立方的好贴

网友Z:
终于找到一个详细的制作过程了,谢谢楼主!感谢亲爱的楼主,感谢论坛,好好学习,掌握这个技术!

网友Z:
感谢你,亲爱的楼主,我想下载学习,但是,没有黑币!

网友Z:
我非常的想下载学习,可是我没有黑币,真是遗憾呢

网友Z:
这么优秀的高质量的图文并茂的好帖子,分享是必须的!

网友AA(2018-11-02):
您好,我已经做出用单片机控制的灯立方,我想用Arduino控制 请问需要换些什么东西,或改些什么?

网友AB:
必须赞一个

网友AC:
收藏了,好详细,请问还有没有STM32的源代码

网友AD:
好酷,下载也做一个炫炫。呵呵,好玩

网友AE:
谢谢,感谢分享,期待下一好作品

网友AF:
非常厉害  ,学会了

网友AG:
你好,有背面图吗?

网友AH(2018-12-03):
牛逼牛逼,学习了,刚好想做个光立方

网友AH:
跪谢楼主,仿真行不行?

网友AI:
老铁,很详细

网友AJ:
换成七彩的led会怎么样…

网友AK:
真的详细不错赞两个

网友AL:
做的好,受教了。

网友AM(2019-01-07):
太好了很有帮助

网友AM:
非常棒的帖子对我的学业很有帮助

网友AN(2019-03-09):
有时间自己也制作一个事实

网友AO:
引用 网友H:
楼主,那个9脚排阻是多少欧的

10K电阻,上拉电阻的作用

网友AP:
有兴趣但最近没啥时间,以后再来借鉴,谢谢楼主

网友AQ(2019-04-11):
学习了,不知道能制作成功吗

网友AR(2019-05-31):
感谢分享,51Hie有你更精彩。

网友AS(2019-07-29):
希望博主会有更多文章哦

网友AT(2019-09-16):
引用 网友AO:
10K电阻,上拉电阻的作用

终于找到了这条回复,多谢多谢

网友AU:
牛人,动手能力一流呢

网友AV:
很详细,感谢~

网友AW(2019-10-23):
很不错的资料,这个月做一个,谢谢

网友AX:
细心的大佬,感谢~

网友AY:
又有东西学了,,,谢谢楼主

网友AZ(2019-12-27):
准备动手做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BA(2020-03-22):
楼主,这个如果要显示时间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BB(2020-04-25):
教程很详细,学到了,谢谢!!!

网友BC:
有大佬仿真出来了吗

网友BD(2020-08-01):
                                                             };
        for(i=0;i<6;i++)
        {
        for(i=0;i<18;i++)display(zhahua1);//用for循环多调用几次,可增加显示的时间,可省去延时的调用
        for(i=0;i<18;i++)display(zhahua2);
        for(i=0;i<18;i++)display(zhahua3);
        for(i=0;i<21;i++)display(zhahua4);
        for(i=0;i<18;i++)display(zhahua3);
        for(i=0;i<18;i++)display(zhahua2);
        for(i=0;i<18;i++)display(zhahua1);
        }
        for(i=0;i<6;i++)
        {
        for(i=0;i<5;i++)display(zhahua1);
        for(i=0;i<5;i++)display(zhahua2);
        for(i=0;i<5;i++)display(zhahua3);
        for(i=0;i<6;i++)display(zhahua4);
        for(i=0;i<5;i++)display(zhahua3);
        for(i=0;i<5;i++)display(zhahua2);
        for(i=0;i<5;i++)display(zhahua1);
        }
}这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BD:
     for(i=0;i<6;i++)
        {
        for(i=0;i<18;i++)display(zhahua1);//用for循环多调用几次,可增加显示的时间,可省去延时的调用
        for(i=0;i<18;i++)display(zhahua2);
        for(i=0;i<18;i++)display(zhahua3);
        for(i=0;i<21;i++)display(zhahua4);
        for(i=0;i<18;i++)display(zhahua3);
        for(i=0;i<18;i++)display(zhahua2);
        for(i=0;i<18;i++)display(zhahua1);
        }
能循环六次吗?

网友BE(2020-10-14):
支持共享精神

网友BF(2020-12-16):
  真的帮了我好多,接下来我会自己做一个试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G:
感谢分享!留个记号。想做一个。

网友BH(2021-01-21):
感谢大佬分享,学习单片机,正好想有点东西操作实践一下

网友BI(2021-04-25):
电源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BJ:
学习了,感谢大佬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K(2021-07-22):
工程比较大哈,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BL(2021-10-10):
非常感谢楼主,自己做了一个了,用的8*573+1*ULN2803,直接套用楼主的程序竟然可以,只是有3列灯常亮,我会好好参考楼主的程序,并尽可能完成PCB的设计,并分享给大家,计划10月份完成,以此为证,哈哈

网友BL:
请问一下楼主,Q1/2N3906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不能直接接地?接这个PNP,能导通吗?P1^1默认高电平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接一个NPN呢?如果楼主能看到,请帮忙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BM(2021-12-19):
非常值得学习,好好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BN(2022-02-25):
感谢楼主,亲测可用!!!!

网友BD(2022-08-01):
好像看明白了

网友BO(2022-10-26):
真的很棒!!!

网友BP(2023-02-08):
非常详细,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