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通过串口修改ds1302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7-03-09):
最近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 的DS1302时钟,要求通过串口可以完成对DS1302时间 的修改,现在出现如下问题: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7个十六进制的时间数据给单片机然后写进1302,写完数据后开始读1302并通过1602液晶正常显示,但是现在当发送的数据如果大于10便会出错,例如当发送的年份数据为16进制数0x11,正常1602显示的年份应该为2017,但是现在显示的是2031.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谢谢!

源码

网友A:
1302年份寄存器用的是BCD码,就是用4位二进制数来表示1位十进制数中的0~9这10个数码。或者说每1位十进制数,都要用4位二进制数。或者说,对于17来说,应当发送0x17.相当于前四位二进制数是0001,后四位是0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2年份寄存器用的是BCD码,就是用4位二进制数来表示1位十进制数中的0~9这10个数码。或者说每1位十进制数 ...

原来如此,受教受教

网友B(2024-12-22):
引用 网友C:

请问应该在串口输入什么样的格式才能输出正确的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应该在串口输入什么样的格式才能输出正确的时间

串口输入格式不重要,单片机程序能正确识别就可以,关键是识别后设置DS1302时间时要按照DS1302的规范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问应该在串口输入什么样的格式才能输出正确的时间

问题不在串口输入什么样的数据格式,而是下位机收到要解析,最终转成BCD码写进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