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智能手表的PCB工程

楼主(2017-03-09):
具有OLED屏显示,加速度传感器,语音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压强传感器

Activity_Recognition_Board_V1.0:

BH1750部分
DVI引脚是异步复位端口,它与VCC的时序要求如下:
也就是VCC上电后,DVI端口需要保持超过1us的低电平。
所以我推荐我们使用Datasheet ex4电路,如下:
也就是在VCC和DVI之间插入一个RC组成的低通滤波电路,此时

增大RC的值,DVI电平滞后VCC时间也会相应增加,因此计算好RC的值能满足DVI异步复位的要求。跟单片机的上电复位一个道理。
ADDR这个引脚需要连接出来,I2C器件一般都会有一个或多个ADDR引脚,该引脚是用来确定器件的I2C地址的。如Datasheet所写:

ADDR为高电平时,该器件的I2C地址就为0x5C, 当ADDR为低电平时,该期间的I2C地址就为0x23。有了这个引脚,一个条I2C Bus上就可以最多挂两个该设备(I2C Bus上的器件地址不能重复)或者当有两个不同类型的I2C器件地址相同时,调节ADDR引脚的电平就会避免冲突了。
我建议将ADDR通过一个10K的电阻接地。

智能手表的PCB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