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片595怎么驱动16*16左移位(纵向取模)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rclk=P3^6;                //移位
sbit rclk=P3^5;                        //存储
sbit  ser=P3^4;                         //串行输入

//u8 code dzwei[]=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

u8 code dzwei[]=        //位
{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

u8 code dzduan[]=        //字模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你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60,0xF8,0x07,0x40,0x20,0x18,0x0F,0x08,0xC8,0x08,0x08,0x28,0x18,0x00,
0x01,0x00,0x00,0xFF,0x00,0x10,0x0C,0x03,0x40,0x80,0x7F,0x00,0x01,0x06,0x18,0x00,

        /*--  文字:  好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10,0xF0,0x1F,0x10,0xF0,0x00,0x80,0x82,0x82,0xE2,0x92,0x8A,0x86,0x80,0x00,
0x40,0x22,0x15,0x08,0x16,0x61,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啊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FC,0x04,0xFC,0x00,0xFE,0x42,0xBE,0x00,0xF2,0x12,0xF2,0x02,0xFE,0x02,0x00,0x00,
0x0F,0x04,0x0F,0x00,0xFF,0x10,0x0F,0x00,0x0F,0x04,0x4F,0x80,0x7F,0x00,0x00,0x00,

};

void delay1ms(u16 t)   //误差 0us
{
        while(t--)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void  IC74HC595(u8 da_ta3,u8 da_ta2,u8 da_ta1,u8 da_ta0)        //四个595控制  第4/3/2/1个595
{

          u8 i;
          for(i=0;i<8;i++)//8次移位 数据8位,分别移位         //第四个595
          {
                     ser=da_ta3>>7; //输入1010 0000,将1移动至高位,0000 0001,就是移动到QA位
                   da_ta3<<=1;         //将1010 0000,左移一位0100 0000,空出位部0
                  srclk=0;//移位准备
                  _nop_(); //延迟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srclk=1;//上升沿有效
          }

          for(i=0;i<8;i++)         //第三个595
          {
                     ser=da_ta2>>7;
                   da_ta2<<=1;
                  srclk=0;
                  _nop_();
                  _nop_();
                  srclk=1;
          }

           for(i=0;i<8;i++)         //第二个595
          {
                     ser=da_ta1>>7;
                   da_ta1<<=1;
                  srclk=0;
                  _nop_();
                  _nop_();
                  srclk=1;
          }

            for(i=0;i<8;i++)         //第一个595
          {
                     ser=da_ta0>>7;
                   da_ta0<<=1;
                  srclk=0;
                  _nop_();
                  _nop_();
                  srclk=1;
          }
             rclk=0;//8次移位完后,存储准备
          _nop_();
          _nop_();
          rclk=1;//存储

}

void main()
{
          u8 i,j,k,b;
          u8 delay;//主要控制延迟
                j=0;
         while(1)
         {
                if(++delay>10)
                {         delay=0;
                                         k++;
                                if(k>16)
                                {
                                        k=0;

                                 }
                  }

                                        for(i=0;i<16;i++)
                                        {
                                        IC74HC595(dzwei[16+i],dzwei[i],dzduan[16+i+k+1],dzduan[i+k]);
                                        delay1ms(2);
                                        }
                                        IC74HC595(0xff,0xff,0,0);

        }
}

        for(i=0;i<16;i++)
                                        {
                                        IC74HC595(dzwei[16+i],dzwei[i],dzduan[16+i+k+1],dzduan[i+k]);
                                        delay1ms(2);
                                        }
                                        IC74HC595(0xff,0xff,0,0);

要怎么改才不会出现第一个字的下半身第二字的下半身。就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字空隙怎么处理

网友A(2017-03-10):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什么意思

网友A: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66a LE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4片595,有8*4=32个IO;
有16*16=256个点需要驱动;
256/32=8。
所以需要分8路扫描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