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IO,双向扩展方案,怎么实现,几毛钱的

楼主(2017-03-09):
便宜的IO,双向扩展方案,怎么实现,几毛钱的

网友A:
能不能描述得再具体一点,好像都没太看懂你的意图!有什么现有条件,需要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B:
以前用74LS245和74LS138配合使用,实现IO的扩展,其中74LS138作为245的片选信号,然后根据读写方向控制,就可以实现了,而且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