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语音通信 发射端 打算用语音编码芯片 一些疑问请教

楼主(2017-03-09):
   想用51单片机红实现外语音通信,发射端 打算用语音编码芯片 进行AD转换送给单片机 然后通过38KHZ载波信号发送到接受端   可问题是还需要发送 温度信号给接受端 如果混合了 语音信号和 温度采集信号 再同过38KHZ载波发送  的话,
    接受端的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接受之后怎么把两种信号分解出来呢?

网友A: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内部电路包括红外监测二极管,放大器,限幅器,带通滤波器,积分电路,比较器等。红外监测二极管监测到红外信号,然后把信号送到放大器和限幅器,限幅器把脉冲幅度控制在一定的水平,而不论红外发射器和接收器的距离远近。“
    所以一体化红外接收头会对信号进行整形,要识别语音信号还是应该用普通的红外接收头。
    至于分离温度信号,那估计得自己定义通信协议

网友B:
可以自己通过软件创造一个通信协议来辅助完成这个任务啊!

网友C:
构思有问题:
1、38K载波,以载信频率比=10:1来说,信号只能在3.8K以下,即语音的高频将丢失。
2、一般现成的红外解码IC,输出是数字信号,不是模拟信号。即语音只能以数字信号形式出现,这样3.8K就更不够了。
3、至于如何区分两种信号,方法很多。如:分时传输;编码识别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