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FT彩屏的数字示波器单片机部分代码(TFT的单片机驱动)

楼主(2017-03-10):
给大家发次程序的目的是在于,便于大家学习用51大家来驱动TFT2.4彩屏

流程是由触发电路检测周期,fpga数周期和采样,数据发给单片机。单片机通过周期和数据确定横纵坐标,在tft上显示。

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head.h"
#include"intrins.h"

sbit key1=P3^2;        //水平扫描档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sbit key4=P3^5;        //竖直档
sbit key5=P3^6;
sbit key6=P3^7; //延迟

uchar sdiv=1;//默认竖直档
float hdiv=0.000002;//默认水平扫描档
char xdata y[128]; //存放fpga给的每周期128个点
uint i=0;
float T;//周期
float fu=0;//幅值

sbit clk=P2^0;//单片机给fpga的时钟
sbit start=P2^2;//单片机给fpga的标志位
uchar time[3];//存放的fpga给的周期信息
long int t_long;//由周期信息移位得到的周期数(只是个数,需要转化)
long int freq;//频率

void receive()//单片机与fpga通讯部分,每次fpga发给单片机131个点,前3个点是和周期有关的信息,后128个点是每周期波形的数据点
{
  uchar time[3];
  uchar i;
  start=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for(i=0;i<3;i++)
    {
          clk=1;
          delayms(10);
          _nop_();
          _nop_();

          clk=0;                //clk下降沿fpga发数据
          _nop_();
          _nop_();

          clk=1;

          time[i]=P1;        //高电平单片机收数据
        }
        t_long=((long int)time[2]*256*256+(int)time[1]*256+time[0])*2;//移位得到周期的数数

   for(i=0;i<128;i++)
    {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if((uchar)P1<128)          //对AD而言128相当于0,所以相当于判断正负
          y[i]=(uchar)P1+128;
          else
          y[i]=(uchar)P1-128;

        if(y[i]>fu)
                fu=y[i];  //接受最大值
        }

        _nop_();
        _nop_();

      start=0;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

void keyscan()//检测按键改变div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hdiv=0.0000001;
                        ClearScreen(0xffff);
                        table();
                }
                while(!key1);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hdiv=0.000002;
                        ClearScreen(0xffff);
                        table();
                }
                while(!key2);
        }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hdiv=0.02;
                        ClearScreen(0xffff);
                        table();
                }
                while(!key3);
        }

        if(key4==0)
        {
                delayms(10);
                if(key4==0)
                {
                        sdiv=1;
                        ClearScreen(0xffff);
                        table();
                }
                while(!key4);
        }

        if(key5==0)
        {
                delayms(10);
                if(key5==0)
                {
                        sdiv=5;
                        ClearScreen(0xffff);
                        table();
                }
                while(!key5);
        }
}

void  main(void)
{
        clk=1;
        start=0;
        ILI9325_Initial();//tft初始化

        while(1)//循环,每次都是先收到数据,然后显示
                {
                        ClearScreen(0xffff);//清屏
                        table();//坐标
                        fu=0;
                        receive();
                        fu=fu*5/128;
                        freq=(long int)200000000/t_long;
                        T=1.0/freq;
                        keyscan();

                       //画图函数
                    for(i=0;i<320;i++)        //i代表像素点位置,(T/hdiv*32)指的是显示一个周期至少需要的像素点
                        {
                            if(i==320) break;
                                LCD_SetPos(120+sdiv*y[(uint)(i%(uint)(T/hdiv*32)*127/(T/hdiv*32-1))],120+sdiv*y[(uint)(i%(uint)(T/hdiv*32)*127/(T/hdiv*32))-1],i,i);
                                Write_Data_U16(0xf800);

                    }
                        LCD_PutString(30,20,"峰值:",0x001f,0xffff);
                        LCD_PutChar8x16( 30, 56, (uchar)(fu*10)/10+48, 0x001f, 0xffff);
                        LCD_PutChar8x16( 30, 62, '.', 0x001f, 0xffff);
                        LCD_PutChar8x16( 30, 68, (uchar)(fu*10)%10+48, 0x001f, 0xffff);
                        LCD_PutChar8x16( 30, 74, 'V', 0x001f, 0xffff);

                        LCD_PutString(30,130,"频率:",0x001f,0xffff);
                        if(freq<1000){
                                LCD_PutChar8x16(30,166,(int)freq/100+48,0x001f,0xffff);
                            LCD_PutChar8x16(30,172,(int)freq/10%10+48,0x001f,0xffff);
                                LCD_PutChar8x16(30,178,(int)freq%10+48,0x001f,0xffff);
                                LCD_PutString(30,184,"Hz",0x001f,0xffff);
                                }
                        if(freq>=1000 && freq/1000<1000){
                                LCD_PutChar8x16(30,166,(int)(freq/1000/100)+48,0x001f,0xffff);
                            LCD_PutChar8x16(30,172,(int)(freq/1000/10%10)+48,0x001f,0xffff);
                                LCD_PutChar8x16(30,178,(int)(freq/1000)%10+48,0x001f,0xffff);
                                LCD_PutString(30,184,"KHz",0x001f,0xffff);
                                }
                        if(freq>=1000000 && freq/1000000<1000){
                                LCD_PutChar8x16(30,166,(int)(freq/1000000/100)+48,0x001f,0xffff);
                            LCD_PutChar8x16(30,172,(int)(freq/1000000/10%10)+48,0x001f,0xffff);
                                LCD_PutChar8x16(30,178,(int)(freq/1000000%10)+48,0x001f,0xffff);
                                LCD_PutString(30,184,"MHz",0x001f,0xffff);
                                }
                        LCD_PutString(30,220,"周期:",0x001f,0xffff);
                        if(T>=1){
                                LCD_PutChar8x16(30,256,(int)T+48,0x001f,0xffff);
                                LCD_PutString(30,262,"s",0x001f,0xffff);
                                }
                        if(T<1 && 1000*T>=1){
                                LCD_PutChar8x16(30,256,(int)(1000*T)/100+48,0x001f,0xffff);
                                LCD_PutChar8x16(30,262,(int)(1000*T)/10%10+48,0x001f,0xffff);
                                LCD_PutChar8x16(30,268,(int)(1000*T)%10+48,0x001f,0xffff);
                            LCD_PutString(30,274,"ms",0x001f,0xffff);
                                }
                        if(1000*T<1 && 1000000*T>=1){
                                LCD_PutChar8x16(30,256,(int)(1000000*T)/100+48,0x001f,0xffff);
                                LCD_PutChar8x16(30,262,(int)(1000000*T)/10%10+48,0x001f,0xffff);
                                LCD_PutChar8x16(30,268,(int)(1000000*T)%10+48,0x001f,0xffff);
                            LCD_PutString(30,274,"us",0x001f,0xffff);
                                }

                        //是否延迟
                        if(key6==0)
                      {
                                delayms(10);
                                if(key6==0)
                                delayms(10000);
                                while(!key1);
                        }

                }

}

楼主: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
51黑有你真精彩

网友B(2018-12-10):
振羡慕你那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