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秤设计 带源代码,原理图毕业设计论文

楼主:
  这是我以前给同班同学做的本科毕业设计,用了近10天左右的时间,附件里面包含用AD画的原理图和PCB图,以及当时调试的12单片机源代码,还有一点我查阅的相近文档资料,本是设计为自己原创,请大家多多指教。

  1. 程序采用的是模块化写法,你写论文时也分开写两个小标题把代码粘贴进去就行了。

HX711的AD转换代码

#include "HX711.h"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_hx711_us(void)
{
        _nop_();
        _nop_();
}

//****************************************************
//读取HX711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count=0;
          while(HX711_DOUT);
          for(i=0;i<48;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008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主函数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in.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eeprom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qianwei,baiwei,gewei,shiwei;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_0 = 0;
long Weight_Shiwu = 0;
unsigned int qupi=0;
unsigned char p=0;
//键盘处理变量
unsigned char keycode;
unsigned char key_press_num=0;

uint GapValue,GapValue1;
bit flag_cz=0;

//uchar code  LEDData[]={0x5F,0x44,0x9D,0xD4,0xC6,0xD3,0xDB,0x57,0xDF,0xD7,0xCF,0xaA,0x9B,0xDC,0x9B,0x8B}; //数码管显示码表
//定义标识
volatile bit FlagTest = 0;                //定时测试标志,每0.5秒置位,测完清0
volatile bit FlagKeyPress = 0;  //有键按下标志,处理完毕清0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值可以为小数
//#define GapValue 349
sbit LED=P1^1;
sbit ROW1=P3^0;
sbit ROW2=P3^1;
sbit ROW3=P3^2;
sbit ROW4=P3^3;
//sbit DIAN = P0^6;                        //小数点
sbit rs=P0^7;
sbit rw=P0^6;
sbit en=P0^5;
sbit D1=P2^0;

volatile bit ClearWeighFlag = 0; //传感器调零标志位,清除0漂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1080);
        GapValue1=GapValue&0x00ff;
        byte_write(0x1000, GapValue1);
        GapValue1=(GapValue&0xff00)>>8;
        byte_write(0x1001, GapValue1);
        byte_write(0x1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GapValue   = byte_read(0x1001);
        GapValue   = (GapValue<<8)|byte_read(0x1000);
        a_a      = byte_read(0x1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GapValue  = 3500;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
{
         uchar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
         rs=0;
//        P2=change(com);
        P2=com;
        delayms(50);
        en=1;
        delayms(50);
        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rs=1;
//        P2=change(dat);
        P2=dat;
        en=1;
        delayms(50);
        en=0;
}
void init()                                        //液晶初始化
{
         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显示开机初始化等待画面*****/
/*
void Disp_init(void)
{
        P0 = 0x80;      //显示----
        P2 = 0xBF;                 //依次打开各位
        Delay_ms(1);                 //延时
        P2 = 0xEF;
        Delay_ms(1);
        P2 = 0xFB;
        Delay_ms(1);
        P2 = 0xFE;
        Delay_ms(1);
        P2 = 0xFF;         //关闭显示
}
*/
//显示重量,单位kg,两位整数,三位小数
void Display_Weight()
{                                                                                                    ;
                        qianwei=Weight_Shiwu/1000%10;
                         baiwei=Weight_Shiwu/100%10;                                                                                                    ;
                        shiwei=Weight_Shiwu%100/10;
                        gewei=Weight_Shiwu%100%10;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qianwei+'0');
                        write_dat('.');
                        write_dat(baiwei+'0');
                         write_dat(shiwei+'0');
                        write_dat(gewei+'0');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 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H0 = 0xb0;
        TL0 = 0x3c;     //定时器赋予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uchar Counter;
        TH0 = 0xb0;
        TL0 = 0x3c;     //定时器赋予初值

        //每0.5秒钟刷新重量
    Counter ++;
    if (Counter >= 10)
    {
       FlagTest = 1;
           Counter = 0;
    }
}

//按键响应程序,参数是键值
//返回键值:
//         7          8    9      10(清0)
//         4          5    6      11(删除)
//         1          2    3      12(未定义)
//         14(未定义) 0    15(.)  13(确定价格)

void KeyPress()
{
        if(ROW1==0)   //清零键
        {
                Display_Weight();
                if(ROW1==0)
                {
                        if(qupi==0)
                        qupi=Weight_Shiwu;
                        else
                        qupi=0;
                        Buzzer=1;
                        for(p=0;p<10;p++)
                        Display_Weight();
                        Buzzer=0;
                        while(ROW1==0) Display_Weight();
                }
        }
        if(ROW2==0)           //加
        {
                Display_Weight();
                if(ROW2==0)
                {
                        while(!ROW2)
                        {
                                key_press_num++;
                                if(key_press_num>=100)
                                {
                                        key_press_num=0;
                                        while(ROW2)
                                        {
                                                if(GapValue<10000)
                                                GapValue++;
                                                Buzzer=0;
                                                for(p=0;p<2;p++)
                                                Display_Weight();
                                                Buzzer=1;
                                                for(p=0;p<2;p++)
                                                Display_Weight();
                                                Get_Weight();
                                        }
                                }
                                Display_Weight();
                                Delay_ms(8);
                        }
                        if(key_press_num==0)
                        {
                                key_press_num=0;
                                if(GapValue>10000)
                                GapValue++;
                                Buzzer=0;
                                for(p=0;p<10;p++)
                                Display_Weight();
                                Buzzer=1;
                        }
                        write_eeprom();
                }
        }
        if(ROW3==0)  //减
        {
                Display_Weight();
                if(ROW3==0)
                {
                        while(ROW3)
                        {
                                key_press_num++;
                                if(key_press_num>=100)
                                {
                                        key_press_num=0;
                                        while(ROW3)
                                        {
                                                if(GapValue>1)
                                                GapValue--;
                                                Buzzer=0;
                                                for(p=0;p<2;p++)
                                                Display_Weight();
                                                Buzzer=1;
                                                for(p=0;p<2;p++)
                                                Display_Weight();
                                                Get_Weight();
                                        }
                                }
                                Display_Weight();
                                Delay_ms(8);
                        }
                        if(key_press_num!=0)
                        {
                                key_press_num=0;
                                if(GapValue>1)
                                GapValue--;
                                Buzzer=0;
                                for(p=0;p<10;p++)
                                Display_Weight();
                                Buzzer=1;
                        }
                        write_eeprom();                           //保存数?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EA = 0;
   Timer0_Init();
   //初中始化完成,开断
   EA = 0;
   write_com(0x80+7);
           write_dat('K');
        write_dat('g');
        while(1)
        {                                                                         //每0.5秒称重一次

                if (FlagTest==1)
                {
                        Get_Weight();
                        FlagTest = 0;
                }
                if(flag_cz==1)
                {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0');
                           write_dat('.');
                        write_dat('0');
                    write_dat('0');
            write_dat('0');
                        write_dat('K');
                        write_dat('g');
                }

                Display_Weight();
                KeyPress();
        }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10)/GapValue)-qupi;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if(Weight_Shiwu <= 10000)                //超重报警
        {
                Buzzer = !Buzzer;
                LED=!LED;
                flag_cz=0;
        }
        else
        {
                if(Weight_Shiwu==0)
                LED=0;
                else if(Weight_Shiwu>0)
                LED=1;
                Buzzer = 1;
                flag_cz=0;
        }
}

//****************************************************

//****************************************************
void Get_Maopi()
{
        unsigned char clear,f;
        Weight_Maopi_0 = HX711_Read();
        for(clear=0;clear<10;clear++)
        {
                Buzzer=1;
                LED=0;
                for(f=0;f<40;f++)
                //Disp_init();
                Display_Weight();
                LED=1;
                for(f=0;f<40;f++)
                //Disp_init();
                Display_Weight();
        }
mm: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if((Weight_Maopi*10)/GapValue!=(Weight_Maopi_0*100)/GapValue)
        goto mm;
        Buzzer=0;
        for(f=0;f<10;f++)
        //Disp_init();
        Display_Weight();
        Buzzer=1;
}

//****************************************************
//MS延时函数(12M晶振下测试)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1;j++);
}

下载:

网友A(2017-04-10):
哇哇,我找了很久呢,谢谢楼主大大

网友B:
楼主我现在就在做这个有不懂的啊

网友C:
11.c(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HX711.h' 11.C(9): warning C206: '_nop_':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11.C(9): error C264: intrinsic '_nop_': declaration/activation error 11.C(20): error C202: 'HX711_DOUT': undefined identifier 11.C(22): error C202: 'HX711_SCK': undefined identifier 11.C(24): error C202: 'HX711_DOUT': undefined identifier 11.C(27): error C202: 'HX711_SCK': undefined identifier 11.C(29): error C202: 'HX711_SCK': undefined identifier 11.C(30): error C202: 'HX711_DOUT': undefined identifier 11.C(33): error C202: 'HX711_SCK': undefined identifier 11.C(36): error C202: 'HX711_SCK': undefined identifier 11.C(41):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D6 skipped 11.C(41):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F7 skipped 11.C(41):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A skipped 11.C(41):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F skipped 11.C(41):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CA skipped 11.C(41):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FD skipped 11.C(41):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3 skipped 11.C(41):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CC skipped 11.C(41):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D0 skipped 11.C(41): error C100: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F2 skipped C:\KEIL\C51\INC\INTRINS.H(12): error C231: '_nop_': redefinition 11.c(46):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main.h' 11.c(47):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HX711.h' 11.c(48):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eeprom52.h' 11.c - 20 Error(s), 5 Warning(s).

网友C:
#include "main.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eeprom52.h"
有没有这三个的头文件???

网友D:
好厉害,借鉴一下,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E(2017-05-24):
楼主这个是在网上买的称重套件么  亚克力哪里搞的

网友F(2017-07-12):
很好这个可以有

网友G(2017-10-10):
大兄弟,有没有仿真

网友H(2018-03-07):
感谢分享!最近正在做这个呢~

网友I:
这次实训想借你的资料做一下

网友J:
毕业设计参考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K(2018-04-23):
下载后文件打不开呀

网友K:
为什么下载后有权限打不开

网友L(2018-05-27):
非常感谢 有用

网友M: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main.c(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HX711.h'
MAIN.C(9): warning C206: '_nop_':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MAIN.C(9): error C264: intrinsic '_nop_': declaration/activation error
MAIN.C(20): error C202: 'HX711_DOUT':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22): error C202: 'HX711_SCK':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24): error C202: 'HX711_DOUT':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27): error C202: 'HX711_SCK':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29): error C202: 'HX711_SCK':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0): error C202: 'HX711_DOUT':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3): error C202: 'HX711_SCK':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6): error C202: 'HX711_SCK': undefined identifier
D:\单片机\C51\INC\INTRINS.H(12): error C231: '_nop_': redefinition
main.c(4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main.h'
main.c(43):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HX711.h'
main.c(4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eeprom52.h'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N(2018-08-20):
终于找到你

网友O(2020-03-04):
下载,学习。谢楼主分享。以前搞过ICL7135AD的单片机电子秤。看来用HX711更为简洁,受益匪浅。最好还能增加分度调节和空称零点自动跟踪,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P(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