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程序编写问题 想做一个点阵屏加流水灯组合在一起的实物

楼主(2017-03-10):
我想做一个点阵屏加流水灯组合在一起的实物。。点阵屏和流水灯的程序都有,单独运行也可以。请问怎么把这2个程序整合在一起?
可以用模块化编写吗?

网友A:
个人觉得可以在点阵屏运行过程中加入中断来执行流水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可以在点阵屏运行过程中加入中断来执行流水灯

我想做的是一起显示的,像广告牌那样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么驱动点阵的,有的程序用到定时器中断、有的用转换芯片,比如hc595什么的。用的是定时器中断,那可能不太好整,用hc595转换的话,那就把流水灯放到中断里

网友C:
说明你未掌握显示真谛。
1、先将显示的流水的方案存入内存(如方式1、方式2……),这时不考虑硬件位置,就当是最顺当的排序方式。
2、建立一个显示缓冲区(如起名为:XSA),驱动程序仅从此区取数据送出显示。
3、将方式1(方式2……)中需要显示的点进行译码(针对硬件进行重新排序),放入XSA。
4、利用中断进行扫描刷新,每次从XSA中取一个扫描行显示。
    如此,改变显示的内容,只要改变方式1、方式2,而其排列是不受硬件限制的,所以方便。
    硬件排序让程序统一译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