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双向可控硅电路有没有大神做过的

楼主(2017-03-10):
有没有大神做过单片机驱动双向可控硅电路的,单片机用阻容降压供电

网友A:
楼上提供的方案不错。我并不推荐容降压供电

网友B:
阻容降压供电,驱动能力差,又是热电(直接与市电相连),不利于调试安全。需小心使用。

网友B:
单片机驱动双向可控硅电路,要点如下:
1、驱动电源与单片机电源的隔离。
2、如何关断可控硅。
3、如果控制触发相位。

网友C(2024-03-04):
在本论坛搜“单片机 可控硅”,我发过几个阻容降压单片机直接控制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