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实现一个按钮控制电脑上对应的视频播放 实现思路?

楼主(2017-03-10):
如何实现八按钮,每个按钮对应电脑上的一个视频,按下按钮时,电脑上对应的视频进行播放

网友A:
这个要做单片机与PC通信。
例:单片机通过按键给串口发指令包,然后自已写一个VB上机位,串口收到指令包后通过上机位去找视频的快捷方式打开。
或者蓝牙通信或315MHz、2.4GHz等等五花八门的通信模块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做单片机与PC通信。
例:单片机通过按键给串口发指令包,然后自已写一个VB上机位,串口收到指令包后 ...

大神,能否说得具体一点,我是新手,不是很懂,希望你能说得具体点

网友B:
1楼已经给出方法了,要实现你的想法,我推荐4步走
1. 实现上位机的程序编写,我自己感觉VB编程比较好实现
2. 实现上下位机的通信,单片机发送一条指令,PC端上位机能够显示或者解析这条指令的意思,比如发送“s”,上位机就显示“s”或者显示“开始”(假设“s”代表“开始”)
3. 用编程实现对其他程序的控制
4. 结合1、2、3步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