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将一个C函数写成汇编语言

楼主(2017-03-10):
单片机程序
void receive() //接收数据
{
        uchar count;
        uchar i=0x00;
        uint k=0x00;
        DATA=0;
        i=0x00;
        if(!in)
        {
                while(!in)                 //前导电平,4*48us
                {
                        k++;                 //4+2+3+4=13
                        delay80us();//(40us)+1+2+2+2+2+3+3=15+40us
                        if(k>220)
                        {DATA=0;return;}         //同步码 低位限时(10000~~21000us)
                }
                if(k<104)
                        {DATA=0;return;}  //同步码 低位限时
                for(count=0;count<24;count++)  //开始收集
                {
                        if(in)
                        {
                                DATA=DATA<<1;
                                i=0;
                                while(in)        //高位计数i*44.75us
                                {
                                        delay80us();
                                        i++;  //4+(2+1+2+3+3)=15
                                        if(i>23)
                                        {DATA=0;return;}//高位限时解码<(2013us)
                                }
                                if(i<10)
                                {
                                        if((2<i)&&(i<9));//记低电平(220us-805us)
                                        else
                                        {DATA=0;return;}
                                }
                                else
                                {
                                        if((12<i)&&(i<23))
                                        {DATA=DATA|0x01;}//记高电平(940-2013)实际1450us
                                        else
                                        {DATA=0;return;}
                                }
                        }
                        while(!in)
                                {delay80us();}//位计数
                }
        }
}

void sjzh()                                                 //转换接收到的数据
{
        char i=0;
        if(DATA>0)
        {
                for(i=2;i>=0;i--)
                {
                        D[i]=DATA;
                        DATA>>=8;
                }
        }
        DATA=0;
}

网友A:
             ; FUNCTION receive (BEGIN)

;---- Variable 'i' assigned to Register 'R5' ----
              CLR     A
              MOV     R5,A

;---- Variable 'k' assigned to Register 'R2/R3' ----
              MOV     R3,A
              MOV     R2,A

              MOV     P0,A

            JB      in,?C0012

        ?C0009:

            JB      in,?C0010

                INC     R3
            CJNE    R3,#00H,?C0035
                INC     R2
         ?C0035:

      R     LCALL   delay80us

                SETB    C
                MOV     A,R3
              SUBB    A,#0DCH
                MOV     A,R2
              SUBB    A,#00H
              JC      ?C0009
              SJMP    ?C0039
         ?C0010:
                CLR     C
                MOV     A,R3
              SUBB    A,#068H
              MOV     A,R2
              SUBB    A,#00H
              JNC     ?C0013
    ?C0036:
              SJMP    ?C0039
    ?C0013:
;---- Variable 'count' assigned to Register 'R4' ----
            CLR     A
            MOV     R4,A
  ?C0014:
            JNB     in,?C0027
            MOV     A,P0
            ADD     A,ACC
            MOV     P0,A
            CLR     A
            MOV     R5,A
  ?C0018:
            JNB     in,?C0019
      R     LCALL   delay80us
            INC     R5
            MOV     A,R5
            SETB    C
            SUBB    A,#017H
            JC      ?C0018
  ?C0037:
            SJMP    ?C0039
    ?C0019:
              MOV     A,R5
              CLR     C
              SUBB    A,#0AH
              JNC     ?C0021
              MOV     A,#02H
              CLR     C
              SUBB    A,R5
              JNC     ?C0022
              MOV     A,R5
              CLR     C
              SUBB    A,#09H
              JC      ?C0027
    ?C0022:
    ?C0038:
              SJMP    ?C0039
    ?C0021:
              MOV     A,#0CH
              CLR     C
              SUBB    A,R5
              JNC     ?C0025
              MOV     A,R5
            CLR     C
            SUBB    A,#017H
            JNC     ?C0025
            ORL     P0,#01H
            SJMP    ?C0027
  ?C0025:
  ?C0039:
            CLR     A
            MOV     P0,A
            RET
  ?C0027:
            JB      in,?C0016
      R     LCALL   delay80us
            SJMP    ?C0027
  ?C0016:
            INC     R4
            MOV     A,R4
            XRL     A,#018H
            JNZ     ?C0014
  ?C0012:
            RET
             ; FUNCTION receive (END)

             ; FUNCTION sjzh (BEGIN)
;---- Variable 'i'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MOV     A,P0
            SETB    C
            SUBB    A,#00H
            JC      ?C0029
            MOV     R7,#02H
  ?C0030:
      R     MOV     A,#LOW D
            ADD     A,R7
            MOV     R0,A
            MOV     @R0,P0
            MOV     P0,#00H
            DEC     R7
            CLR     C
            MOV     A,R7
            XRL     A,#080H
            SUBB    A,#080H
            JNC     ?C0030
  ?C0029:
            CLR     A
            MOV     P0,A
            RET
             ; FUNCTION sjzh (END)

楼主:
延时函数DELAY80US:   ;误差 0us     MOV R6,#0BH DL0:     MOV R5,#02H     DJNZ R5,$     DJNZ R6,DL0     RET

楼主:
麻烦问一下,P0是什么,作一个存储单元用吗MOV P0,#01
MOV A,P0
XRL A,#00H
JNC SUCCESS
发现从P0中读出的结果永远是0呢?无法进入SUCCESS

楼主: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P0是什么,作一个存储单元用吗MOV P0,#01
MOV A,P0
XRL A,#00 ...

好似知道了,我用的是STC15F102,发现就P3口可以用,但不知道为什么P0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