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usb连接不了

楼主:
单片机用USB连接了出现代码29.用驱动人生安装也不管用,也试过USB连接别人电脑也连接不了。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2017-03-11):
應該是单片机問題

网友B:
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单片机問題

不可能

网友C:
什么单片机,驱动装好了?

网友D:
用的两根线都连接不上。呃,我是新手,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单片机的型号

网友E:
看芯片上有标型号的

网友D:
呃,我不知道找什么驱动好,驱动人生那里安装失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单片机,驱动装好了?

不知道什么单片机。。也不知道装什么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芯片上有标型号的

有STC三个字母。。不过还是不知道什么型号耶

网友F:
要装PL2303的驱动

网友D:
安装了,还是一样识别不了

网友D:
试过了很多朋友的电脑,都是无法识别。。

网友G:
如果多台电脑都无法识别的话,应该考虑是不是PL2303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上面的图片单片机开发版如果只是下载用的话,可以直接使用一个USB转TTL的转换模块直接插在51单片机的串口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G:
如果是STC单片机可以使用此方法,如果是AT的51单片机就需要AT专用的并口下载器来下载程序,AT的51单片机除了下载方式不同,其他的程序和通许方式一样的

网友H:
可能驱动安装顺序也有关

网友I:
首先确认你的单片机板子上有没有串口转USB芯片?

STC的单片机上面好像没有带USB的,只有rs232串口的。

网友J:
檢查串口是否沒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