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PCB双层板怎么转印到板子上

楼主(2017-03-11):
求大神解答,PCB双层板怎么转印到板子上

网友A(2024-08-15):
PCB双层板怎么转印到板子上?
如果是要做同样的PCB, 就找PCB板厂, 做抄板, 才几百块就可以拿到pcb样品, 比自己想办法折腾要快得多.
如果是要研究电路原理图, 手机拍照PCB, 手工去掉图片里面不要的元件等, 再转成黑白照片打印. 抄板也是这个原理, 更专业而已.

网友B:
这问题一头雾水,没明白,是要抄板吗?

网友C:
先印一层,打孔,利用孔定位再印另一层
打样也不贵啊,还能做好孔化,干嘛自己折腾啊。单面板还好点,双面的不划算的。

网友D:
用油墨打印机把你要打印的板子打印到油纸上进行转印,泡在氯化铁中一段时间:注意时间控制,完了之后打孔,电路板就出来了

网友E:
先开料,然后钻金属孔,沉铜(使焊盘,过孔内壁有铜并上下导通),曝光并蚀刻线路(四层以上还有内层线路以及层压工序)。
再曝光阻焊与丝印以及表面处理:喷锡或沉金,最后测试开短路并锣板(切割成不规则形状,开非金属槽/孔)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