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触摸屏与台达PLC之间的远距离无线数据交换,怎么实现?

楼主(2017-03-11):
(急需大家推荐一个方案解决触摸屏与PLC之间的远距离无线数据传输)我工厂有一个台达触摸屏在控制室,需要操作500米外车间的台达PLC。现场拉线很困难,工程量比较大,主要会耽误我们正常的工厂作业。现在想用无线的方式传输。问一问有人了解工业的无线传输方面吗?我厂子这种情况能不能实现无线通讯?还有这种无线传输稳定性怎么样?有没有懂行的帮忙解答一下,最好给个方案。急!谢谢。

网友A:
你试试看用GPRS的方式。至于稳定性,就看你所在环境以及像移动电信等第三方的情况。不过,后期手机卡的费用你还是考虑看看吧

网友B:
台达触摸屏与台达PLC的无线通讯实例详细说明源程序资料包免费下载。本方案不需要进行通信编程,由于采用台达MODBUS协议,所以对台达PLC编程时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

网友B:
实现是肯定可以实现的。但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供应商最好是专门做用于工业上无线通信的产品并且经验丰富,可参考的成功案例多,这样可以最简单的在产品本身质量上提高数据安全稳定保障。
2. 你工厂这种室内外的情况,需要考虑到有障碍传输,因此要选择更远的传输距离。
3. 你用的是台达的触摸屏与PLC,所以可以选择一款专门用于台达的无线通讯数据终端。因为建立在同样支持台达MODBUS协议的基础上,所以不用进行二次通讯编程。

网友C:
最简单的可以用大功率的数传电台来实现,双向串口通讯,不用设置协议,也不需要什么软件,插上去就可以用,唯一不同的就是不用电缆!

网友C:
记得要用带自动丢包重发的无线模块,如果空旷无遮挡,就用2.4G的如果有障碍,就用433或者3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可以用大功率的数传电台来实现,双向串口通讯,不用设置协议,也不需要什么软件,插上去就可以用, ...

你说的这种方法,感觉很方便简单而且可以满足我的要求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要用带自动丢包重发的无线模块,如果空旷无遮挡,就用2.4G的如果有障碍,就用433或者315的,

有什么方案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看用GPRS的方式。至于稳定性,就看你所在环境以及像移动电信等第三方的情况。不过,后期手机卡的费用 ...

嗯嗯,我们考虑过gprs的方式的,但是最终否决了。后期费用是一方面,还有信号要看电信运营商的信号状况,感觉不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触摸屏与台达PLC的无线通讯实例详细说明源程序资料包免费下载。本方案不需要进行通信编程,由于采用台 ...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 你提供的方案资料正是我们想要的!我已经将方案交给我们的工程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