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led广告牌翻转系统设计 如何下手?有知道的学长愿意指教一下吗?

楼主(2017-03-11):
大型led广告牌翻转系统的设计,不知道这个课题需要怎样下手,是用什么去实现广告牌翻转这个功能,有知道的学长愿意指教一下吗?谢谢

网友A:
请描述以下怎么个翻转法,是上下对换还是中心对称旋转,还是镜像对称?!

网友B:
我也没明白这个翻转指的是什么,视觉上的3D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描述以下怎么个翻转法,是上下对换还是中心对称旋转,还是镜像对称?!

老师到现在也没说是怎么翻转

网友C:
至少有设计二个显示缓冲区!:
实际扫描显示取数据的使用一个区;
另一个区备用,需要下一次显示的内容可以先放在备用区,待时机到达后,扫描切换一下就OK了。

网友C:
我一般用三个区:
一个用于实际扫描显示取数据
一个用于准备下一次显示内容
一个用于译码(将标准的显示内容,转换成符合LED硬件格式的点阵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有设计二个显示缓冲区!:
实际扫描显示取数据的使用一个区;
另一个区备用,需要下一次显示的内容可 ...

看不懂,你好,可以加你微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用三个区:
一个用于实际扫描显示取数据
一个用于准备下一次显示内容

区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你打算将LED 显示屏的显示内容,放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可以称为缓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打算将LED 显示屏的显示内容,放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可以称为缓冲区。

私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