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while和没有while程序运行的结果会不一样 菜鸟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11):
为什么有while和没有while程序运行的结果会不一样

网友B:
while是先对条件进行判断再执行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hile是先对条件进行判断再执行程序。

while(1)是一个死循环,主函数一般放里面

网友D:
肯定不一样啊,没有While 指针去哪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