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时钟 三极管驱动电路求助

楼主(2017-03-11):
vfd时钟   三极管驱动电路谁有啊,为什么我做出来漏光的。谁有好的电路分享一下。

网友A:
你有现成的电路图吗?建议先参考别人的vfd电路,然后再考虑修改电路。另外,请描述一下“漏光”是什么意思,是瞬间闪亮还是有不必要的显示!请详细描述一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