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传感器模块资料及简单实例

楼主(2017-03-11):
本文是关于声音传感器模块MK152的一些资料及一个简单实例。
其实这个实例很简单,就是一个开关功能。

下图为点亮一个LED的两幅图
                       (点亮前)
                     (点亮后)

这个的实例所需元器件为:单片机最小系统(也可以不要,只要能提供5v电压即可)、声音传感器模块一块、LED一个、杜邦线四根。

接线为:用杜邦线将传感器模块的VCC和GND分别与单片机最小系统的VCC和GND连接,提供电源;用杜邦线将传感器模块的OUT与LED的正极连接,用杜邦线将单片机最小系统的GND与LED的负极连接。至此实例就做完了。

接下来看看效果:打开单片机最小系统的电源开关,拍手观看LED的亮灭。若灵敏度不理想可调节蓝色数字电位器。

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
/******************************************
传感器触发测试
单片机:STC89C52
波特率:9600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dat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0^1;

/* 函数申明 -----------------------------------------------*/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ial_com(void);

//***********************************************************

/*
********************************************************************************
** 函数名称 : delay(uint z)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ial_com(void)
{
EA=1;        //开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T1的中断
TMOD=0x20;   //定时器T1,在方式2中断产生波特率
PCON=0x00;   //SMOD=0
SCON=0x50;   // 方式1 由定时器控制
TH1=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TL1=0xfd;
TR1=1;       //开定时器T1运行控制位

}

//*************************
//**********主函数*********
//*************************
main()
{
         Initial_com();
         while(1)
         {

                  if(key1==0)
                {
                        delay();          //消抖动
                        if(key1==0)          //确认触发
                        {
                                 SBUF=0X01;
                                 delay(200);

                        }

                }

                  if(RI)
                  {
                        date=SBUF;    //单片机接受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下面是一些文字资料,感兴趣的可下载:

网友A(2020-05-16):
是声控控制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