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一段行列按键扫描程序松手检测加那里?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7-03-11):
uchar keyscan()
{
uchar keyl,keyh;
uchar key;
         {
         P1=0Xf0;
         keyl=P1;
         keyl=keyl&0xf0;
         if(keyl!=0xf0)
                {
                 delay(5);
                   if(keyl!=0xf0)
                      {
                           keyl=P1&0xf0; //1110 0000
                           keyl=keyl|0x0f;//1110 1111
                           P1=keyl;
                           keyh=P1;
                           keyh=keyh&0x0f;//0000 1110
                           keyl=keyl&0xf0;//1110 0000
                           key=keyl+keyh; //1110 1110
                          }
                }
                switch(key)
                    {
                             case 0xee: num=4;
                             break;
                                 case 0xde: num=3;
                             break;
                                  case 0xbe: num=2;
                             break;
                        }
                   }
return num;
}

网友A:
检测到有键按下后(一般是某IO=0),延时后该IO=1即为该键已放开。

网友B:
uchar keyscan()
{
        uchar keyl,keyh;
        uchar key;
        {
                P1=0Xf0;
                keyl=P1;
                keyl=keyl&0xf0;
                if(keyl!=0xf0)
                {
                        delay(5);
                        if(keyl!=0xf0)
                        {
                                keyl=P1&0xf0; //1110 0000
                                keyl=keyl|0x0f;//1110 1111
                                P1=keyl;
                                keyh=P1;
                                keyh=keyh&0x0f;//0000 1110
                                keyl=keyl&0xf0;//1110 0000
                                key=keyl+keyh; //1110 1110
                                while((P1&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
                }
                switch(key)
                {
                case 0xee: num=4;
                        break;
                case 0xde: num=3;
                        break;
                case 0xbe: num=2;
                        break;
                }
        }
        return num;
}

楼主:
修改后,按键数字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到有键按下后(一般是某IO=0),延时后该IO=1即为该键已放开。

检测到有键按下后,延时,确认,松开,执行按下的内容该I,要这样的结果

网友C:
2楼的方法应该可行,关键就是while((P1&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网友D:
加在按键执行完后面key(!key)

网友E:
不需要松手检测吧 画蛇添竹了吧 是微动开关吗 只要防抖动就行了

网友F: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确认按键按下就动作,另一种是确认按键按下后等待按键释放后再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测到有键按下后,延时,确认,松开,执行按下的内容该I,要这样的结果

看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问题了。你说的“检测到有键按下后,延时,确认,松开,执行按下的内容该I,要这样的结果”,这是按键应有的功能。

你是不是要说“一直按住不放,执行一个功能,松开后执行另一个功能”?

楼主:
你是不是要说“一直按住不放,执行一个功能,松开后执行另一个功能”?
这个不对

我是说“一个功能 在按住时不执行,松开后才执按键应有的功能。即松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