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算器无法仿真成功 求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2017-03-11):
仿真图

仿真图

在lcd1602中显示不出来,连初始化的0都显示不出来  不知道是程序有问题还是仿真图有问题,各位大神帮帮忙看看  困扰好久  没人指导  很难受  睡不着

#include<reg52.h>

sbit key0_in = P3^4;
sbit key1_in = P3^5;
sbit key2_in = P3^6;
sbit key3_in = P3^7;

sbit key0_out = P3^0;
sbit key1_out = P3^1;
sbit key2_out = P3^2;
sbit key3_out = P3^3;
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Map[4][4] = { //矩阵按键编号到标准键盘键码的映射表
    { '1',  '2',  '3', 0x26 }, //数字键1、数字键2、数字键3、向上键
    { '4',  '5',  '6', 0x25 }, //数字键4、数字键5、数字键6、向左键
    { '7',  '8',  '9', 0x28 }, //数字键7、数字键8、数字键9、向下键
    { '0', 0x1B, 0x0D, 0x27 }  //数字键0、ESC键、  回车键、 向右键
};
unsigned char pdata KeySta[4][4] = {  //全部矩阵按键的当前状态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extern unsigned char zfc_date(unsigned char *zfc,signed long date);
extern void numkeyaction(unsigned char n);
extern void operkeyaction(unsigned char type);
extern void reset();
extern void getresult();
extern void  lcdshowdat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zfc);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加减乘除函数
{
        if((keycode >= '0') && (keycode <= '9'))
        {
                numkeyaction(keycode -'0');
        }

        if(keycode == 0x26)
        {
                operkeyaction(0);
        }
        else if(keycode == 0x28)
        {
                operkeyaction(1);
        }
        else if(keycode == 0x25)
        {
                operkeyaction(2);
        }
        else if(keycode == 0x27)
        {
                operkeyaction(3);
        }
        else if(keycode == 0x0D)
        {
                getresult();
        }
        else if(keycode == 0x1B)
        {
                reset();
                lcdshowdate(15,1,"0");
        }
}

void keydriver()                           //按键扫描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static unsigned char  backup[4][4]=
{
        {1,1,1,1},{1,1,1,1},{1,1,1,1},{1,1,1,1}
};

        for(i=0;i<4;i++)
        {
                for(j=0;j<4;j++)
                {
                        if(backup[i][j]!= KeySta[i][j])
                        {
                                if(KeySta[i][j]!= 0)
                                {
                                        keyaction(KeyCodeMap[i][j]);
                                }
                                  backup[i][j] = KeySta[i][j];
                        }

                }
        }

}

void keyscanf()
{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out=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4][4]={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keybuf[keyout][0]= (keybuf[keyout][0])<< 1 | key0_in;
        keybuf[keyout][1]= (keybuf[keyout][1])<< 1 | key1_in;
        keybuf[keyout][2]= (keybuf[keyout][2])<< 1 | key2_in;
        keybuf[keyout][3]= (keybuf[keyout][3])<< 1 | key3_in;

        for(i=0;i<4;i++)
        {
                if((keybuf[keyout][i] & 0x0f )==0x00)
                {
                        KeySta[keyout][i] = 0;
                }
                else if        ((keybuf[keyout][i] & 0x0f) == 0x0f)
                {
                        KeySta[keyout][i] =        1;
                }

        }
        keyout++;
        keyout &= 0x03;
        switch (keyout)
        {
                case 0:        key3_out =1; key0_out =0; break;
                case 1:        key0_out =1; key1_out =0; break;
                case 2:        key1_out =1; key2_out =0; break;
                case 3:        key2_out =1; key3_out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lcd配置*******************************************************//
#include<reg52.h>
#define  lcddb P0
sbit rw=P2^1;
sbit rs=P2^0;
sbit en=P2^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lcdwriteready()         //检测是否忙状态
{
        unsigned char zfc;
        lcddb=0xff;
        rw=1;
        rs=0;
        do
        {
                en=1;
                zfc=lcddb;
                en=0;
        }
        while(zfc & 0x80);
}

void lcd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写指令
{
        lcdwriteready();
        rs=0;
        rw=0;
        lcddb=com;
        delay(10);
        en=1;
        delay(10);
        en=0;
        delay(10);
}

void lcdwritedate(unsigned char date)           //写数据
{
        lcdwriteready();
        rs=1;
        rw=0;
        lcddb=date;
        delay(10);
        en=1;
        delay(10);
        en=0;
        delay(10);
}

void lcdInit()                                                                //初始化lcd
{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38);
        lcdwritecom(0x0C);
        lcdwritecom(0x06);
}

void lcd_add(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设置lcd输入起始地址
{
        unsigned char add;
        if(y==0)
                add = 0x00 + x;
        else
                add = 0x40 + x;
        lcdwritecom(add|0x80);
}

void  lcdshowdat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zfc)                //将转换的字符指针传入lcd
{
           lcd_add(x,y);
           while(*zfc != '\0')
           {
                           lcdwritedate(*zfc++);
           }
}

void lcdareacle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angdu)                 //局部清除
{
        lcd_add(x,y);
        while(changdu--)
        {
                lcdwritedate(' ');
        }
}

void lcdallclear()                                //全屏清除
{
        lcdwritecom(0x01);

}

/*************************************************main.c函数***********************************************************/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num1=0;
unsigned char num2=0;
unsigned char step=0;
unsigned char oper = 0;
unsigned char T0RH=0;
unsigned char T0RL=0;
unsigned char result=0;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extern void lcdInit();

extern void  lcdshowdat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zfc);                //将转换的字符指针传入lcd
extern void lcdareacle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angdu);                 //局部清除
extern void lcdallclear();                                //全屏清除
extern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extern void keydriver();
extern void keyscanf();

void main()
{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  //配置T0定时1ms
        lcdInit();    //初始化液晶
    lcdshowdate(15, 1, "0");  //初始显示一个数字0

    while (1)
    {
        keydriver();  //调用按键驱动
    }
}

unsigned char zfc_date(unsigned char *zfc,signed long date)         //数字转字符串
{
        signed long i = 0;
        unsigned char changdu = 0;
        unsigned char buf[12];

        if(date < 0)
        {
                date = -date;
                *zfc++ = '-';
                changdu++;
        }
        do
        {
                buf[i++]= date %10;
                date /= 10;
        }
        while(date > 0);
        changdu += i;
        while(i-- > 0)
        {
                *zfc++ = buf[i] + '0';

        }
        *zfc = '\0';

         return changdu;
}

void showoper(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type)        //加减乘除函数
{
        switch(type)
        {
                case 0: lcdshowdate( 0 , y , "+");
                case 1: lcdshowdate( 0 , y , "-");
                case 2: lcdshowdate( 0 , y , "*");
                case 3: lcdshowdate( 0 , y , "/");
                default: break;                 //
        }
}

void reset()         //清除
{
        num1 = 0;
        num2 = 0;
        step = 0;
        lcdallclear();
}

void numkeyaction(unsigned char n)           //输入
{
        unsigned char changdu = 0;
        unsigned char zfc[12];
        if(step > 1)
        {
                reset();
        }
        if(step == 0)
        {
                num1 = num1*10 + n;
                changdu = zfc_date(zfc,num1);         //
                lcdshowdate(16-changdu,1,zfc);
        }
        else
        {
                num2 = num2*10 + n;
                changdu =  zfc_date(zfc,num2);                 //
                lcdshowdate(16-changdu,1,zfc);
        }
}

void operkeyaction(unsigned char type)                //输入
{
        unsigned char changdu;
        unsigned char zfc[12];
        if(step == 0)
        {
                changdu = zfc_date(zfc,num1);
                lcdareaclear(0,0,16-changdu);
                lcdshowdate(16-changdu,0,zfc);
                showoper(1,type);
                lcdareaclear(1,1,14);
                lcdshowdate(15,1,"0");        //
                oper = type;   //
                step = 1;
        }
}

void getresult()         //结果
{
        unsigned char changdu;
        unsigned char zfc[12];
        if(step == 1)
        {
                step = 2;
                switch(oper)
                {
                        case 0: result = num1 + num2; break;
                        case 1: result = num1 - num2; break;
                        case 2: result = num1 * num2; break;
                        case 3: result = num1 / num2; break;
                        default: break;
                }
                changdu = zfc_date(zfc,num2);
                showoper(0,oper);
                lcdareaclear(1,0,16-changdu-1);
                lcdshowdate(16-changdu,0,zfc);
                changdu = zfc_date(zfc,result);
                lcdshowdate(0,1,"=");
                lcdareaclear(1,1,16-changdu-1);
                lcdshowdate(16-changdu,1,zfc);
        }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2;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 T0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按键扫描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keyscanf();   //按键扫描
}

楼主:
无法显示,连初始化的0都显示不出来。请大神指导下我 ,困扰好难受!!!

网友A:
先確認接線...排除...再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