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的小白,正在用proterus做流水灯

楼主(2017-03-11):
请教各位兄弟中。。。。。。。。。。

网友A:
最好是用开发板先入门,这样会接地气(很直观,可能还会有成就感)!纯属个人建议!当然学会了,入门了在用proterus仿真可以节省开支的

网友B:
我也正在学习,论坛中有前辈的可以下。

网友C:
坛子里资料也不少,共同进步吧

网友D:
流水循环灯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2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E:
用一起加油吧

网友F:
多看资料,挺好上手的

网友G:
肯定是用开发板或者自己焊有快感拉!

网友H(2017-05-05):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120;i>0;i--);
        }
}

void main()
{
        P0 = 0xFE;
        while(1)
        {
                 P0 = _crol_(P0,1);    // _crol_,_cror_:将char型变量循环向左(右)移动指定位数后返回
                DelayMS(150);
        }
}
程序拿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