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温控风扇设计 带智能调速人体感应 Proteus仿真 源码 原理图都有

楼主:
51单片机做的温空风扇 数码管显示 带人体感应模块,实现智能调速,功能非常强大,这是一个小项目, 源码 原理图 还有proteus仿真等等都是一应俱全. 焊接注意事项和调试讲解,以及详细的制作过程.

温空风扇实物图:

温空风扇仿真截图:

温空风扇视频:

温空风扇的DXP格式 protel99格式 温控风扇原理图:

DXP格式用            Altium designer Summer 软件打开
protel99格式用       protel99SE 软件打开
PDF格式用            PDF 软件打开
Word格式用           Word 或用WPS 软件打开

4种格式的原理图都内容是一样的  只是打开方式不同

请看原理图焊接,不要看仿真图焊接。

wrod格式里面的原理图是复制出来的,有一点点变行变形,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尽量看其他三种格式的图焊接,

如果论文里面的原理图和原理图文件夹内的图不一样的话,请大家以原理图文件夹内的为准,原理图文件夹的图是和实物配套的,可以自己截图或复制,然后粘贴到论文里面去。

智能调速温控风扇的文章截图:

绪  论    4
1  系统概述    5
1.1  STC89C52单片机简介    5
1. 2  本设计任务和主要内容    5
2  方案论证    6
2.1 温度传感器的选用    6
2.2  控制核心的选择    7
2.3显示电路    7
2.4调速方式    7
2.5控制执行部件    8
3 系统原理    8
3.1  系统总体设计    8
3.2  控制装置原理    9
3.3  温度检测和显示电路    9
3.3.1  DS18B20的温度处理方法    9
3.3.2  温度传感器和显示电路组成    11
3.4  电机调速电路    11
3.4.1  电机调速原理    12
3.4.2  电机控制模块设计    13
4  控制器软件设计    14
4.1  主程序    14
4.2  数字温度传感器模块和显示子模块    15
4.3  电机调速与控制子模块    17
结 束 语    19
参考文献    20
附录一    21

元件清单:

Comment
Description
Designator
Quantity
10uF
电容
C1
1
20
电容
C2, C3
2

发光二极管
D1
1
SMG04_1
数码管
DS1
1
红外热释电
人体感应传感器
P1
1
Header 2
电源接口
P2, P3
2
9012
三极管
Q1, Q2, Q3, Q4, Q5
5
1K
电阻
R1, R2, R3, R8, R9,  R10, R11, R12
8
1K
电阻
R4, R5, R6, R7, R15
5
1K
电阻
R13
1
10K
电阻
R14, R16
2
SW-PB
按键
S1, S2, S3, S4
4
sw-灰色
电源开关
SW1
1
单片机
单片机
U1
1
DS18B20
温度传感器
U2
1
12M
晶振
Y1
1

温空风扇程序:
如果没有装KEIL软件
找到  .c   .h结尾的文件即为程序。打开方式选择记事本打开
或者到开发资料里安装KEIL软件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28,0xe4,0x42,0x72,0xe5,0xa8,0x41,0x77,0x20,0xa0,
                                           0x60,0x25,0x39,0x26,0x31,0x71,0xff};         //断码
//数码管位选定义
uchar code smg_we[]={0xef,0xdf,0xbf,0x7f};
uchar dis_smg[8] = {0};
uchar smg_i = 3;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sbit dq   = P2^4;        //18b20 IO口的定义
sbit hw = P2^5;
uchar miao = 30;
uchar flag_en;

bit flag_lj_en;                 //按键连加使能
bit flag_lj_3_en;         //按键连3次连加后使能  加的数就越大了
uchar key_time,key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sbit pwm = P2^3;
uchar f_pwm_l ;          //越小越慢

uint temperature ;  //
bit flag_200ms ;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t_high = 200,t_low = 100;           //温度上下限报警值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i++;
        if(i >= smg_i)
                i = 0;
        P1 = 0xff;                         //消隐
        P3 = smg_we[i];                          //位选
        P1 = dis_smg[i];                 //段选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2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T1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1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2 |= 0x07;
        if((P2 & 0x07) != 0x07)                //按键按下
        {
                if(key_500ms == 1)        //连加
                {
                        key_500ms = 0;
                        key_new = 1;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2 & 0x07) != 0x07)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2 & 0x07)
                        {
                                case 0x06: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04: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02: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4键值
                        }
                        flag_lj_en = 1;         //连加使能
                }
        }
        else
        {
                if(key_new == 0)
                {
                        key_new = 1;
                        flag_lj_en = 0;                //关闭连加使能
                        flag_lj_3_en = 0;        //关闭3秒后使能
                        key_value = 0;                //清零
                        key_time = 0;
                        key_500ms = 0;
                }
        }
}

/****************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f_pwm_l = 30;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smg_i = 3;                  //数码管显示3位
                }
        }
        if(menu_1 == 1)                        //设置高温报警
        {
                smg_i = 4;                  //数码管显示4位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high > 990)
                                t_high = 990;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减10
                        if(t_high <= t_low)
                                t_high = t_low + 1;
                }
                dis_smg[0] = smg_du[t_high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high / 10 % 10] & 0xd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high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64;         //H
        }
        if(menu_1 == 2)                        //设置低温报警
        {
                smg_i = 4;                  //数码管显示4位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t_high)
                                t_low = t_high - 1;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10)
                                t_low = 10;
                }
                dis_smg[0] = smg_du[t_low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low / 10 % 10] & 0xd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low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3D;          //L
        }
}

/****************风扇控制函数***************/
void fengshan_kz()
{
        if(flag_en == 1)
        {
                if(temperature >= t_high)          //风扇全开
                {
                        TR1 = 1;
                        pwm = 0;
                }
                else if((temperature < t_high)        && (temperature >= t_low))                   //风扇缓慢
                {
                        f_pwm_l = 60;
                        TR1 = 1;
                }
                else if(temperature < t_low)         //关闭风扇
                {
                        TR1 = 0;
                        pwm = 1;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static uchar value;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delay_1ms(65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         //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df;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设置报警温度
                }
                if(flag_200ms == 1)            //200ms 处理一次温度程序
                {
                        flag_200ms = 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if(menu_1 == 0)
                        {
                                smg_i = 3;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         //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df;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
                        fengshan_kz();        //风扇控制函数
                        value ++;
                        if(value >= 4)
                        {
                                value = 0;
                                if(miao != 0)
                                {
                                        miao --;    //时间减1
                                }
                                if(miao == 0)
                                        flag_en = 0;
//                                dis_smg[3] = smg_du[miao % 10] ;
                        }
                        if(hw == 1)  //感应到人
                        {
                                miao = 30;
                                flag_en = 1;
                        }
                }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2ms中断一次
        TH0 = 0xf8;
        TL0 = 0x30;     //2ms
        value++;
        if(value >= 150)
        {
                value = 0;
                flag_200ms = 1;
        }
        if(flag_lj_en == 1)           //按下按键使能
        {
                key_time ++;
                if(key_time >= 250) //500ms
                {
                        key_time = 0;
                        key_500ms = 1; //500ms
                        key_value ++;
                        if(key_value > 3)
                        {
                                key_value = 10;
                                flag_lj_3_en = 1; //3次后1.5秒连加大些
                        }
                }
        }
}

/*******************定时器1用做单片机模拟PWM 调节***********************/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调用定时器1
{
        static uchar value_l;
        TH1=0xff;    //    定时中断一次
        TL1=0xec;         //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全部资料下载:
正在修改中,改日上传

大家先参考下这个吧:http://www.51hei.com/bbs/dpj-203240-1.html

网友A(2017-03-13):
对初学者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B:
请问程序是完整的吗?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C文件是完整的吗
?’

网友C(2017-04-21):
啊啊楼主求一份,,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很好的学习素材

网友E:
那个人体感应模块一定要接二级管吗?什么作用?

网友F:
太好了感谢感谢

网友G:
有很大的帮助,谢谢

网友H:
求下载参考一波你的资料

网友I(2017-06-02):
挺好的,就是没有黑币

网友J:
程序怎么这么多呀?

网友K:
资料看起来很全,看看去。

网友L(2017-10-15):
求参考哈

网友M:
直流风扇还是交流风扇?

网友N:
解决了我心中的问题,谢谢!!!

网友O:
对我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P(2017-11-17):
没有黑币。。。下载不了

网友Q:
给力给力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对初学者很有帮助,谢谢!

可以发我一份吗 黑币不够  谢谢啦  425061228@qq.com

网友Q:
仿真数码管乱码

网友R:
很好非常有帮助1

网友S:
模型很厉害的样子,不知道设好温度之后,下次开机时要不要重新设定?

网友T(2017-12-25):
可以的 还不错

网友T:
程序和仿真图对不起啊  不能用

网友U:
谢谢大佬分享 对初学者很有用

网友V:
很好,消息楼主分享

网友W(2018-03-08):
谢谢,尝试做一下,理解下!!

网友X:
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W:
我做了也是打算设计,程序有错误,数码管乱码,演示的效果出不来,ds18B20的驱动不清楚是不是正确的。如果想做这个,可能需要自己重新编写程序,现在正在拿起之前的单片机的书慢慢从新来过。

网友Y:
谢谢分享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Z:
这个对我这种初学者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AA(2018-04-08):
很好  完美啊

网友AB:
百度盘链接都过期了,求更...

网友AC(2018-05-14):
下载过一次,没黑币了啊

网友AD:
非常好 很给力

网友AE:
引用 网友AF:
我做了也是打算毕业设计,程序有错误,数码管乱码,演示的效果出不来,ds18B20的驱动不清楚是不是正确的 ...

你好,这个程序和仿真确实对不起来  你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AG:
这个代码红外好像不行吧

网友AH:
用1602液晶怎么显示啊,求程序

网友AI:
所有连接已失效请不要浪费币了

网友AJ:
学习,补充知识!感谢楼主!

网友AK(2018-10-16):
你好 我电脑下载了怎么都打不开?也不能解压?你觉得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L(2018-11-20):
这个程序里没有人体感应模块啊

网友AM:
很棒,对我的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AN:
单片机智能温控风扇设计 带智能调速人体感应

汪明申 开题报告【.net 火车订票系统】.doc

这是火车票订票系统的开题报告

网友AO(2018-12-27):
楼主 你好 红外热释电 人体感应传感器 用什么型号的传动感器?

网友AP(2019-03-13):
引用 网友Q:
可以发我一份吗 黑币不够  谢谢啦

请问收到资料了吗,收到了能分享一下吗谢谢了782817615@qq.com

网友AQ:
想知道仿真图中没有显一波。示出来的哪两个蓝色的是什么??楼主求回复我

网友AR:
太棒了  刚好需要

网友AR:
不是说红外遥控吗 怎么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AS(2019-04-13):
引用 网友AT:

能发一份么
2323508810@qq.com

网友AU:
先看看 等下再评价效果

网友AV:
感应的不赖呢

网友AW(2019-06-14):
下载的各位亲,可以给一份吗?感谢感谢 2334317022@qq.com

网友AW:
引用 网友AO:
楼主 你好 红外热释电 人体感应传感器 用什么型号的传动感器?

你好  请问你有这个相关材料吗?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发给我一份吗?万分感谢

网友AX(2019-10-26):
对于实习生来说,这篇文章非常nice

网友AY:
楼主的视频怎么搜到啊 看不了了

网友AZ:
超级有用!

网友BA(2019-12-11):
厉害了我的师兄

网友BB:
太给力了吧

网友BB:
楼主写的真好

网友BC:
NB,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BD:
非常感谢,最近刚好要做这个

网友BE:
请问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

网友BF:
软件安装分享的都过期了啊,可以再发一份吗楼主

网友BG:
资料比较齐全,谢谢分享

网友BH(2020-02-16):
对初学者很有帮助,谢谢大佬

网友BI(2020-04-04):
这个程序形成的 HEX 文件并不能用,实际可以用的是仿真文件里面的Hex文件,但对应的程序没有

网友BJ:
引用 网友BI:
这个程序形成的 HEX 文件并不能用,实际可以用的是仿真文件里面的Hex文件,但对应的程序没有

找到程序了吗

网友BK(2020-05-26):
很厉害,想试试

网友BL:
为什么你这个代码运行的时候会有错误,是不是没有头文件

网友BM:
作为初学者的我看到这个,觉得666+

网友BL:
为什么我的数码管不能亮

网友BN:
请问楼主有PCB原理图吗

网友BO(2020-07-21):
数码管是乱码,但 风扇控制是对的

网友BP:
你好,因为自己是初学者,刚刚下载之后看到那个焊接注意事项和调试讲解的视频链接不能打开了,可以再分享一下嘛,谢谢您

网友BQ(2020-12-15):
程序被改动过,数码管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