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报警器制作(原理图+PCB图+程序+说明文档)

楼主:
分享一个红外遥控报警器含有原理图+PCB图+程序+说明文档
                                                    作品解说文档
这次比赛制作的红外控制温度报警器制作历时半个月,是一个用AT89S52做的以液晶12864为显示平台,包含红外远程控制,温度测量,时间显示,闹铃提醒和图片浏览等功能的简易红外控制温度传感器,
1)  红外数据接收部分:用HS38B作为红外接收器,接收头接收到数据后送入单片机处理。
2)温度采集部分:执行温度采集的芯片是温度传感器DS18B20,其精度是可达到0.1℃。
3)时间显示部分:利用单片机AT89S52内置的定时器进行时间更新。
这个制作的最大的特色是多层菜单设计和通过电脑上位机给串口发送数据代替遥控送数,单片机上电开机后会出现一个开机图片,之后进入基本页面,基本界面上包括年月日,星期,时分秒和现在温度。 按按键代码为0x1e的按键后,进入主菜单,主菜单上会有四个选项,分别是温度上下限设置,显示时间设置,闹铃时间设置和图片浏览。按相应按键进入下一级设置子菜单,再按相应按键进行相应处理。
由于电路连接错误,PCB板上的点阵部分无法用上。作品介绍大概就是这些。

附加:
按键代码:
0x01 :  进入主菜单                            0x01 :返回基本界面
0x02 :进入温度上下限编辑界面               0x03 :进入显示时间编辑界面
0x06 :进入闹铃时间修改界面                 0x07 :进入图片浏览界面
0x0b :进入温度上限或闹铃时编辑状态              0x1a :进入温度下限或闹铃分编辑状态
0x19 :在显示时间设置时按此键可调整编辑对象
0x10 :使需要修改的数据按一次加1             0x11:使需要修改的数据按一次减1

ad格式的原理图:

ad格式的pcb文件:

单片机源程序(部分内容预览):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位定义区**********************************************************/
sbit DQ=P1^0;
sbit en=P1^2;
sbit rw=P1^3;
sbit rs=P1^4;
sbit dat=P3^2;

sbit LED_second=P1^1;                                                                //跳秒指示;满一秒时亮
sbit hongwai_key=P3^7;                                                                //红外按键指示;有键按下时亮
sbit fenmingqi=P3^3;                                                                //蜂鸣器控制;蜂鸣器鸣叫控制脚
/*********************************各变量定义区*********************************************************/
uchar jump=1,count_time=0,k=0,count_LED=0;
uchar get_data[4],key,hui_sign=0;
uchar Toptemp=30,Downtemp=0;
uchar sec=50,min=59,hour=23,date=1,month=1,weekday=3;
uint year=2009;
uchar a,b,c,d;
uchar nao_shi=6,nao_fen=0,naoling_sign=0,count_nao=0,count_keep_nao=0;
uchar jump_sign=0;
uchar *kaiji;
/**********************************基本显示页面显示内容******************************************************/
unsigned char dis1[16]={"2009年06月20日"};
unsigned char dis2[6]={"星期三"};
unsigned char dis3[14]={"17: 54: 00  PM"};
unsigned char dis4[16]={"现在温度:  . ℃"};
/***********************************主菜单显示内容*******************************************************/
unsigned char code menu1[16]={"1.温度上下限值"};
unsigned char code menu2[16]={"2.时间日期调整"};
unsigned char code menu3[16]={"3.闹铃时间调整"};
unsigned char code menu4[16]={"4.图片播放浏览"};
/**********************************各设置时子菜单显示内容***************************************************/
unsigned char idata wendu1[12]={"1.上限:  ℃"};
unsigned char idata wendu2[12]={"2.下限:  ℃"};
unsigned char code character[10]={'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code weekdate[15]={" 一二三四五六天"};
unsigned char idata naoling[16]={"闹铃时间:00:00"};
/*********************************图片显示代码区************************************************************/
uchar code pic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图片1显示代码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
                              0x7F,0xFF,0xFF,0xC0,0x00,0x3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
                              0x7F,0xFF,0xFF,0xE3,0x03,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
                              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E0,0x00,0x00,0x00,0x00};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n)                                                         //6微妙延时子程序
{
        while(n--)
        {;}
}
void delay1(uint n1)                                                        //开机图片现显示时间
{
        uchar i,j,k;
        for(i=0;i<200;i++)
        {
                for(j=0;j<200;j++)
                {
                        for(k=0;k<n1;k++)
                        {}
                }
        }
}

/**************************************开机图片显示及基本页面显示******************************************/
void dis_data()                                                        //开机初始化显示
{
        dis1[0]=character[year/1000];
        dis1[1]=character[(year%1000)/100];
        dis1[2]=character[(year%100)/10];
        dis1[3]=character[year%10];
        dis1[6]=character[month/10];
        dis1[7]=character[month%10];
        dis1[10]=character[date/10];
        dis1[11]=character[date%10];
        dis2[4]=weekdate[weekday];
        dis2[5]=weekdate[weekday+1];
        dis3[0]=character[hour/10];
        dis3[1]=character[hour%10];
        dis3[4]=character[min/10];
        dis3[5]=character[min%10];
        dis3[8]=character[sec/10];
        dis3[9]=character[sec%10];
        if(hour>11){dis3[12]='P';}
        else dis3[12]='A';
}
void write_com_12864(uchar com)                        //单片机对12864写指令
{
        rs=0;
        rw=0;
        en=1;
        delay(20);
        P2=com;
        delay(20);
        en=0;
        delay(20);
}
void write_data_12864(uchar date)                //单片机写数据到12864
{
        rs=1;
        rw=0;
        en=1;
        delay(20);
        P2=date;
        delay(20);
        en=0;
        delay(20);
}

void Init_12864()                                                //液晶初始化子程序
{
        delay(20);
        write_com_12864(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20);
        write_com_12864(0x0c);                                //开显示,游标关,游标位置反白不允许
        delay(20);
        write_com_12864(0x01);                                //写入新数据后光标右移
        delay(20);
        write_com_12864(0x06);                                //显示清屏
        delay(20);
}
void yemian()
{
        uchar i;
        write_com_12864(0x80);                                        //基本页面第一行显示
        for(i=0;i<14;i++)
        {
                write_data_12864(dis1[i]);
                delay(100);
        }
        write_com_12864(0x92);                                        //基本页面第二行显示
        for(i=0;i<6;i++)
        {
                write_data_12864(dis2[i]);
                delay(100);
        }
        write_com_12864(0x89);                                        //基本页面第三行显示
        for(i=0;i<14;i++)
        {
                write_data_12864(dis3[i]);
                delay(100);
        }
        write_com_12864(0x98);                                        //基本页面第四行显示
        for(i=0;i<16;i++)
        {
                write_data_12864(dis4[i]);
                delay(100);
        }
}

void tuchu(uchar x,uchar y)                                        //图片处理子程序
{
        write_com_12864(0x34);
        delay(20);
        write_com_12864(y);
        delay(20);
        write_com_12864(x);
        delay(20);
        write_com_12864(0x30);
}
void dis_pic(uchar code *pic)                                //图片显示入口程序
{
        int i,j;
        uint b=0;
        int x,y;
        x=0x80;
        y=0x80;
        for(i=0;i<32;i++)
        {
                tuchu(x,y);
                for(j=0;j<16;j++)
                {
                        write_data_12864(~pic[b]);
                        b++;
                        delay(20);
                }
                y++;
        }
        x=0x88;
        y=0x80;
        for(i=0;i<32;i++)
        {
                tuchu(x,y);
                for(j=0;j<16;j++)
                {
                        write_data_12864(~pic[b]);
                        b++;
                        delay(20);
                }
                y++;
        }
        write_com_12864(0x36);
        b=0;
}

void yejinxianshi()
{
        kaiji=pic1;
        Init_12864();                                                                //开机液晶初始化
        delay(250);
        dis_pic(kaiji);                                                                //开机图片显示
        delay1(12);
        Init_12864();                                                                //基本页面显示前初始化
        delay(100);
        dis_data();                                                                        //对显示内容初始化
        delay(250);
        yemian();                                                                        //基本页面显示
}
/********************************温度采集及显示程序*****************************************************/
void data_done(uchar templ,uchar temph)                                //温度数据采集后的数据整理
{
        uint result,temp,t,t1;
        t1=templ&0x0f;
        templ=templ&0xf0;
        templ=templ>>4;
        temph=temph&0x07;
        temph=temph<<4;
        temp=templ+temph;
        result=temp;
        a=result/100;
        t=result%100;
        b=t/10;
        c=result%10;
        if(t1>9)
        {
                c=c+1;
                d=t1-10;
                if(c>9)
                {
                        c=c-10;
                        b=b+1;
                }
        }
        if(temp>=Toptemp||temp<=Downtemp)
        {
                fenmingqi=0;                                                //当检测到的温度大于上限温度或小于下限温度时蜂鸣器鸣叫
        }
        else
                fenmingqi=1;                                                //否则关闭蜂鸣器
}
read_bit_DS18B20()                                                   //传感器DS18B20读比特位
{
        uchar i,temp;
        for(i=0;i<8;i++)
        {
                DQ=0;
                temp=temp>>=1;
                DQ=1;
                if(DQ==1){temp=temp+0x80;}
                delay(4);
        }
        return(temp);
}
void write_bit_DS18B20(uchar com)                        //传感器DS18B20写比特位
{
        uchar i;
        for(i=0;i<8;i++)
        {
                DQ=0;
                DQ=(com&0x01);
                delay(5);
                DQ=1;
                com>>=1;
        }
}
Init_DS18B20()                                                                   //DS18B20初始化子程序,判断传感器是否存在
{
        uchar Judge;
        DQ=1;
        delay(1);
        DQ=0;
        delay(65);
        DQ=1;
        delay(5);
        Judge=DQ;
        delay(15);
        return(Judge);
}
void wendu_caiji()                                                                  //温度采集子程序入口
{
        uchar x,TEMP_L,TEMP_H;
        x=Init_DS18B20();
        if(x==0)
        {
                write_bit_DS18B20(0xcc);
                write_bit_DS18B20(0x44);
                delay(250);
                x=Init_DS18B20();
                if(x==0)
                {
                write_bit_DS18B20(0xcc);
                write_bit_DS18B20(0xbe);
                TEMP_L=read_bit_DS18B20();
                TEMP_H=read_bit_DS18B20();
                data_done(TEMP_L,TEMP_H);
                }
        }
}
/**********************************************温度和时间更新子程序*******************************************/
void update_wendu()                                                                        //温度更新显示子程序
{
        wendu_caiji();
        dis4[10]=character[b];
        dis4[11]=character[c];
        dis4[13]=character[d];
        write_com_12864(0x9d);
        write_data_12864(dis4[10]);
        write_data_12864(dis4[11]);
        write_data_12864('.');
        write_data_12864(dis4[13]);
}
update_time()                                                                                        //时间更新显示子程序
{
        uchar a1,b1,c1,d1;
        if(naoling_sign)
        {
                fenmingqi=0;
                if(count_nao==20)
                {
                        count_nao=0;
                        fenmingqi=~fenmingqi;

                }
        }
        if(count_LED==8)
        {
                count_LED=0;
                LED_second=~LED_second;
        }
        if(count_time==16)
        {
                count_time=0;
                sec++;
                if((min==nao_fen)&&(hour==nao_shi))
                {
                        count_keep_nao++;
                        if(count_keep_nao==1)
                        {
                                naoling_sign=1;
                        }
                        if(count_keep_nao==30)
                        {
                                naoling_sign=0;
                        }
                        if(count_keep_nao>61)
                        {
                                count_keep_nao=0;
                                naoling_sign=0;
                        }
                }
                a1=sec/10;
                if(a1==6){a1=0;}
                dis3[8]=character[a1];
                dis3[9]=character[sec%10];
                write_com_12864(0x8d);
                write_data_12864(dis3[8]);
                write_data_12864(dis3[9]);
                if(sec==60)
                {
                        sec=0;
                        min++;
                        d1=min/10;
                        if(d1==6){d1=0;}
                        dis3[4]=character[d1];
                        dis3[5]=character[min%10];
                        write_com_12864(0x8b);
                        write_data_12864(dis3[4]);
                        write_data_12864(dis3[5]);
                        if(min==60)
                        {
                                min=0;
                                hour++;
                                b1=hour/10;
                                c1=hour%10;
                                if(hour>11&&hour!=24)
                                {
                                        dis3[12]='P';
                                        write_com_12864(0x8f);
                                        write_data_12864(dis3[12]);
                                }
                                else
                                {
                                        dis3[12]='A';
                                        write_com_12864(0x8f);
                                        write_data_12864(dis3[12]);
                                }
                                if(b1==2&&c1==4){b1=0;c1=0;}
                                dis3[0]=character[b1];
                                dis3[1]=character[c1];
                                write_com_12864(0x89);
                                write_data_12864(dis3[0]);
                                write_data_12864(dis3[1]);
                                if(hour==24)
                                {
                                        hour=0;
                                        date++;
                                        weekday=weekday+2;
                                        if(weekday>15)weekday=1;
                                        if(month==1||month==3||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考虑闰年时的时间计算
                                        {
                                                if(date==31)
                                                {
                                                        date=1;
                                                        month++;
                                                        if(month>12)
                                                        {
                                                                month=1;
                                                                year++;
                                                        }
                                                        if(month>12)
                                                        {
                                                                month=1;
                                                                year++;
                                                        }
                                                }
                                        }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
                                                if(date==30)
                                                {
                                                        date=1;
                                                        month++;
                                                        if(month>12)
                                                        {
                                                                month=1;
                                                                year++;
                                                        }
                                                }
                                        }
                                        if(month==2)
                                        {
                                                if((year%4==0&&year%100!=0)||year%400==0)
                                                {
                                                        if(date==29)
                                                        {
                                                                date=1;
                                                                year++;
                                                        }
                                                }
                                                else
                                                {
                                                        if(date==28)
                                                        {
                                                                date=1;
                                                                year++;
                                                        }
                                                }
                                        }
                                }
                                dis1[10]=character[date/10];
                                dis1[11]=character[date%10];
                                write_com_12864(0x85);
                                write_data_12864(dis1[10]);
                                write_data_12864(dis1[11]);

                                write_com_12864(0x94);
                                write_data_12864(weekdate[weekday]);
                                write_data_12864(weekdate[weekday+1]);

                                dis1[6]=character[month/10];
                                dis1[7]=character[month%10];
                                write_com_12864(0x83);
                                write_data_12864(dis1[6]);
                                write_data_12864(dis1[7]);

                                dis1[0]=character[year/1000];
                                dis1[1]=character[(year%1000)/100];
                                dis1[2]=character[(year%100)/10];
                                dis1[3]=character[year%10];
                                write_com_12864(0x80);
                                write_data_12864(dis1[0]);
                                write_data_12864(dis1[1]);
                                write_data_12864(dis1[2]);
                                write_data_12864(dis1[3]);
                        }
                }
        }
}
/********************************菜单设置及功能****************************************************/
                /************************温度上下限设置***************************/
void temp_limit()                                                        //温度上下限数值设置
{
        uchar flag1=0,i=0;
        wendu1[8]=character[Toptemp/10];
        wendu1[9]=character[Toptemp%10];
        wendu2[8]=character[Downtemp/10];
        wendu2[9]=character[Downtemp%10];
        Init_12864();
        delay(200);
        write_com_12864(0x80);
        delay(200);
        for(i=0;i<12;i++)
        {
                write_data_12864(wendu1[i]);
                delay(100);
        }
        write_com_12864(0x90);
        for(i=0;i<12;i++)
        {
                write_data_12864(wendu2[i]);
                delay(100);
        }
        jump=1;
        while(jump)
        {
                k=1;
                if(key==0x0b||key==0x1a)
                {
                        if(key==0x0b)                                                                //按0x0b键进入上限温度编辑
                        {
                                flag1=0;
                                write_com_12864(0x84);
                                write_com_12864(0x0f);
                        }
                        else if(key==0x1a)                                                        //按0x1a键进入下限温度编辑
                        {
                                flag1=1;
                                write_com_12864(0x94);
                                write_com_12864(0x0f);
                        }
                }
                else if(key==0x10||key==0x11)                                        //按0x10键加数据,按0x11键减数据
                {
                        if(key==0x10)
                        {
                                if(flag1==0)
                                {
                                        Toptemp++;
                                        write_com_12864(0x84);
                                        write_com_12864(0x0f);
                                }
                                else if(flag1==1)
                                {
                                        Downtemp++;
                                        write_com_12864(0x94);
                                        write_com_12864(0x0f);
                                }
                        }
                        else if(key==0x11)
                        {
                                if(flag1==0)
                                {
                                        Toptemp--;
                                        write_com_12864(0x84);
                                        write_com_12864(0x0f);
                                }
                                else if(flag1==1)
                                {
                                        Downtemp--;
                                        write_com_12864(0x94);
                                        write_com_12864(0x0f);
                                }
                        }
                }
                else if(key==0x01)                                                                //按0x01返回到主程序
                {
                        jump_sign=1;
                        write_com_12864(0x0c);
                        write_com_12864(0x01);
                        return;
                }
                if(flag1==0)
                {
                wendu1[8]=character[Toptemp/10];
                wendu1[9]=character[Toptemp%10];
                write_com_12864(0x84);
                write_data_12864(wendu1[8]);
                write_data_12864(wendu1[9]);
                write_com_12864(0x84);
                }
                if(flag1==1)
                {
                wendu2[8]=character[Downtemp/10];
                wendu2[9]=character[Downtemp%10];
                write_com_12864(0x94);
                write_data_12864(wendu2[8]);
                write_data_12864(wendu2[9]);
                write_com_12864(0x94);
                }
                while(k);
        }
}
/**************************************************************************************************************/
                                        /**************************时间日期设置****************************/
void time_setting()
{
        uchar flag=0;
        write_com_12864(0x01);
        delay(200);
        dis_data();
        yemian();                                                                //显示编辑界面
        jump=1;
        while(jump)
        {
                k=1;
                if(key==0x19)                                                //按0x19键进行编辑位置选择
                {
                        flag++;                                                        //利用flag作标志,选择合适的位置并进行数据修改
                        if(flag==7)
                        {flag=0;}
                        else if(flag==1)
                        {
                                write_com_12864(0x81);
                                write_com_12864(0x0f);
                        }
                        else if(flag==2)
                        {
                                write_com_12864(0x83);
                                write_com_12864(0x0f);
                        }
                        else if(flag==3)
                        {
                                write_com_12864(0x85);
                                write_com_12864(0x0f);
                        }
                        else if(flag==4)
                        {
                                write_com_12864(0x94);
                                write_com_12864(0x0f);
                        }
                        else if(flag==5)
                        {
                                write_com_12864(0x89);
                                write_com_12864(0x0f);
                        }
                        else if(flag==6)
                        {
                                write_com_12864(0x8b);
                                write_com_12864(0x0f);
                        }
                }
                else if(key==0x10||key==0x11)                                                //按0x10键进行数据加,按0x11键进行数据减
                {
                        if(key==0x10)
                        {
                                if(flag==1)
                                {
                                        year++;
                                        write_com_12864(0x81);
                                        write_com_12864(0x0f);
                                        dis1[0]=character[year/1000];
                                        dis1[1]=character[(year%1000)/100];
                                        dis1[2]=character[(year%100)/10];
                                        dis1[3]=character[year%10];
                                        write_com_12864(0x80);
                                        write_data_12864(dis1[0]);
                                        write_data_12864(dis1[1]);
                                        write_data_12864(dis1[2]);
                                        write_data_12864(dis1[3]);
                                        write_com_12864(0x81);
                                }
                                else if(flag==2)
                                {
                                        month++;
                                        if(month==13)month=0;
                                        write_com_12864(0x83);
                                        write_com_12864(0x0f);
                                        dis1[6]=character[month/10];
                                        dis1[7]=character[month%10];
                                        write_com_12864(0x83);
                                        write_data_12864(dis1[6]);
                                        write_data_12864(dis1[7]);
                                        write_com_12864(0x83);
                                }
                                else if(flag==3)
                                {
                                        date++;
                                        if(date==32)date=0;
                                        write_com_12864(0x85);
                                        write_com_12864(0x0f);
                                        dis1[10]=character[date/10];
                                        dis1[11]=character[date%10];
                                        write_com_12864(0x85);
                                        write_data_12864(dis1[10]);
                                        write_data_12864(dis1[11]);
                                        write_com_12864(0x85);
                                }
                                else if(flag==4)
                                {
                                        weekday=weekday+2;
                                        if(weekday==16)weekday=1;
                                        write_com_12864(0x94);
                                        write_com_12864(0x0f);
                                        dis2[4]=character[weekday];
                                        dis2[5]=character[weekday+1];
                                        write_com_12864(0x94);
                                        write_data_12864(dis2[4]);
                                        write_data_12864(dis2[5]);
                                        write_com_12864(0x94);
                                }
                                else if(flag==5)
                                {
                                        hour++;
                                        if(hour==24)hour=0;
                                        write_com_12864(0x89);
                                        write_com_12864(0x0f);
                                        dis3[0]=character[hour/10];
                                        dis3[1]=character[hour%10];
                                        write_com_12864(0x89);
                                        write_data_12864(dis3[0]);
                                        write_data_12864(dis3[1]);
                                        write_com_12864(0x89);
                                }
                                else if(flag==6)
                                {
                                        min++;
                                        if(min==60)min=0;
                                        write_com_12864(0x8b);
                                        write_com_12864(0x0f);
                                        dis3[4]=character[min/10];
                                        dis3[5]=character[min%10];
                                        write_com_12864(0x8b);
                                        write_data_12864(dis3[4]);
                                        write_data_12864(dis3[5]);
                                        write_com_12864(0x8b);
                                }
                        }
                        else if(key==0x11)
                        {
                                if(flag==1)
                                {
                                        year--;
                                        write_com_12864(0x81);
                                        write_com_12864(0x0f);
                                        dis1[0]=character[year/1000];
                                        dis1[1]=character[(year%1000)/100];
                                        dis1[2]=character[(year%100)/10];
                                        dis1[3]=character[year%10];
                                        write_com_12864(0x80);
                                        write_data_12864(dis1[0]);
                                        write_data_12864(dis1[1]);
                                        write_data_12864(dis1[2]);
                                        write_data_12864(dis1[3]);
                                        write_com_12864(0x81);
                                }
                                else if(flag==2)
                                {
                                        month--;
                                        if(month<0)month=12;
                                        write_com_12864(0x83);
                                        write_com_12864(0x0f);
                                        dis1[6]=character[month/10];
                                        dis1[7]=character[month%10];
                                        write_com_12864(0x83);
                                        write_data_12864(dis1[6]);
                                        write_data_12864(dis1[7]);
                                        write_com_12864(0x83);
                                }
                                else if(flag==3)
                                {
                                        date--;
                                        if(date<0)date=31;
                                        write_com_12864(0x85);
                                        write_com_12864(0x0f);
                                        dis1[10]=character[date/10];
                                        dis1[11]=character[date%10];
                                        write_com_12864(0x85);
                                        write_data_12864(dis1[10]);
                                        write_data_12864(dis1[11]);
                                        write_com_12864(0x85);
                                }
                                else if(flag==4)
                                {
                                        weekday=weekday-2;
                                        if(weekday==0)weekday=13;
                                        write_com_12864(0x94);
                                        write_com_12864(0x0f);
                                        dis2[4]=character[weekday];
                                        dis2[5]=character[weekday+1];
                                        write_com_12864(0x94);
                                        write_data_12864(dis2[4]);
                                        write_data_12864(dis2[5]);
                                        write_com_12864(0x94);
                                }
                                else if(flag==5)
                                {
                                        hour--;
                                        if(hour<0)hour=24;
                                        write_com_12864(0x89);
                                        write_com_12864(0x0f);
                                        dis3[0]=character[hour/10];
                                        dis3[1]=character[hour%10];
                                        write_com_12864(0x89);
                                        write_data_12864(dis3[0]);
                                        write_data_12864(dis3[1]);
                                        write_com_12864(0x89);
                                }
                                else if(flag==6)
                                {
                                        min--;
                                        if(min<0)min=59;
                                        write_com_12864(0x8b);
                                        write_com_12864(0x0f);
                                        dis3[4]=character[min/10];
                                        dis3[5]=character[min%10];
                                        write_com_12864(0x8b);
                                        write_data_12864(dis3[4]);
                                        write_data_12864(dis3[5]);
                                        write_com_12864(0x8b);
                                }
                        }
                }
                else if(key==0x01)                                                                //按0x01键返回主程序
                {
                        jump_sign=1;
                        write_com_12864(0x0c);
                        write_com_12864(0x01);
                        return;
                }
                while(k);
        }
}
/*****************************************************************************************************/
                                                /*******************闹铃时间设置*********************/
void bell_setting()
{
        uchar i,flag2=0;
        naoling[10]=character[nao_shi/10];
        naoling[11]=character[nao_shi%10];
        naoling[14]=character[nao_fen/10];
        naoling[15]=character[nao_fen%10];

        write_com_12864(0x01);
        delay(20);

        write_com_12864(0x80);
        delay(20);
        for(i=0;i<16;i++)
        {
                write_data_12864(naoling[i]);
                delay(200);
        }
        jump=1;
        while(jump)
        {
                k=1;
                if(key==0x0b||key==0x1a)
                {
                        if(key==0x0b)                                                //按0x0b键进入闹铃时钟编辑
                        {
                                flag2=0;
                                write_com_12864(0x85);
                                write_com_12864(0x0f);
                        }
                        else if(key==0x1a)                                        //按返回键进入闹铃分钟编辑
                        {
                                flag2=1;
                                write_com_12864(0x87);
                                write_com_12864(0x0f);
                        }
                 }
                else if(key==0x10||key==0x11)                        //按0x10键进行数据加,按0x11键进行数据减
                {
                        if(key==0x10)
                        {
                                if(flag2==0)
                                {
                                        nao_shi++;
                                        if(nao_shi==24)nao_shi=0;
                                        write_com_12864(0x85);
                                        write_com_12864(0x0f);
                                        naoling[10]=character[nao_shi/10];
                                        naoling[11]=character[nao_shi%10];
                                        write_com_12864(0x85);
                                        write_data_12864(naoling[10]);
                                        write_data_12864(naoling[11]);
                                        write_com_12864(0x85);
                                }
                                else if(flag2==1)
                                {
                                        nao_fen++;
                                        if(nao_fen==60)nao_fen=0;
                                        write_com_12864(0x87);
                                        write_com_12864(0x0f);
                                        naoling[14]=character[nao_fen/10];
                                        naoling[15]=character[nao_fen%10];
                                        write_com_12864(0x87);
                                        write_data_12864(naoling[14]);
                                        write_data_12864(naoling[15]);
                                        write_com_12864(0x87);
                                }
                        }
                        else if(key==0x11)
                        {
                                if(flag2==0)
                                {
                                        nao_shi--;
                                        if(nao_shi<0)nao_shi=59;
                                        write_com_12864(0x85);
                                        write_com_12864(0x0f);
                                        naoling[10]=character[nao_shi/10];
                                        naoling[11]=character[nao_shi%10];
                                        write_com_12864(0x85);
                                        write_data_12864(naoling[10]);
                                        write_data_12864(naoling[11]);
                                        write_com_12864(0x85);
                                }
                                else if(flag2==1)
                                {
                                        nao_fen--;
                                        if(nao_fen<0)nao_fen=59;
                                        write_com_12864(0x87);
                                        write_com_12864(0x0f);
                                        naoling[14]=character[nao_fen/10];
                                        naoling[15]=character[nao_fen%10];
                                        write_com_12864(0x87);
                                        write_data_12864(naoling[14]);
                                        write_data_12864(naoling[15]);
                                        write_com_12864(0x87);
                                }
                        }
                }
                else if(key==0x01)                                                        //按0x01键返回主程序
                {
                        jump_sign=1;
                        write_com_12864(0x0c);
                        write_com_12864(0x01);
                        return;
                }
                while(k);
         }
}
/*********************************************************************************************************/
                                                        /********************图片浏览显示**********************/
void pic_show()
{
        Init_12864();                                                                //液晶初始化
        delay(250);
        dis_pic(pic1);                                                                //图片1显示
        delay1(5);

        Init_12864();                                                                //液晶初始化
        delay(250);
        dis_pic(pic2);                                                                //图片2显示
        delay1(5);

        Init_12864();                                                                //液晶初始化
        delay(250);
        dis_pic(pic3);                                                                //图片3显示
        delay1(5);

        key=0x1e;
        jump=0;
        k=0;
}
/************************************************************************************************************/
/*************************************************主菜单显示子程序*******************************************/
void function1()
{
        uchar i;
        Init_12864();
        delay(200);
        write_com_12864(0x80);
        delay(100);
        for(i=0;i<14;i++)                                                                //主菜单第一行显示
        {
                write_data_12864(menu1[i]);
                delay(100);
        }
        write_com_12864(0x90);
        for(i=0;i<14;i++)                                                                //主菜单第二行显示
        {
                write_data_12864(menu2[i]);
                delay(100);
        }
        write_com_12864(0x88);
        for(i=0;i<14;i++)                                                                //主菜单第三行显示
        {
                write_data_12864(menu3[i]);
                delay(100);
        }
        write_com_12864(0x98);
        for(i=0;i<14;i++)                                                                //主菜单第四行显示
        {
                write_data_12864(menu4[i]);
                delay(100);
        }
        jump=1;
        while(jump)
        {
                k=1;
                switch(key)
                {
                        case 0x02: temp_limit();break;                                //按0x02键进入温度上下限设置
                        case 0x03: time_setting();break;                        //按0x03键进入时间日期设置
                        case 0x06: bell_setting();break;                        //按0x06键进入闹铃时间设置
                        case 0x07: pic_show();break;                                //按0x07键进入图片浏览
                        case 0x01: return; break;                                        //按0x01键返回主程序
                }
                while(k);
        }
}
function2()                                                                                        //返回主程序标志设置
{
        uchar hui;
        hui=0;
        hui_sign=1;
        return(hui);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hui;
        LED_second=0;
        yejinxianshi();
        TMOD=0x21;
        TH0=0x3C;
        TL0=0xB0;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IP=0x01;
        ES=1;
        ET0=1;
        IT0=1;
        TR1=1;
        TR0=1;
        EX0=1;
        EA=1;
        delay(5);
        while(1)
        {
                write_com_12864(0x01);
                delay(200);
                write_com_12864(0x0c);
                yemian();
                hui=1;
                while(hui)
                {
                        if(hui_sign==1)
                        {
                                hui_sign=0;
                                key=0x09;
                        }
                        if(key!=0x00)
                        {
                                switch(key)
                                {

                                        case 0x1e: function1();     break;                                //显示菜单
                                        case 0x01: hui=function2(); break;                                //退出到日历
                                }
                        }
                        update_wendu();
                        update_time();
                }
        }
}

/*********************************外部中断0入口程序(红外按键中断)******************************************************/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uchar i,j,N=0;
        EA=0;
        fenmingqi=1;
        if(jump_sign==1)
        {
                jump_sign=0;
                jump=0;
        }
        k=0;
        hongwai_key=0;
        if(dat==1)
        {
                EA=1;
                return;
        }
    while(!dat);                 //跳过引导码4.5ms低电平
        while(dat);                  //跳过引导码4.5ms高电平
        for(i=0;i<4;i++)                         //开始接收4组共32位数据
        {
                for(j=0;j<8;j++)                  //开始接收8bit数据
                {
                        while(!dat);                          //跳过低电平,等待高电平到来比较
                        while(dat)
                        {
                                delay(83);
                                N++;
                                if(N>30)
                                {
                                        EA=1;
                                        return;
                                }
                        }
                        get_data[i]=get_data[i]>>1;
                        if(N>2&&N<6){get_data[i]=get_data[i]|0x80;}
                        N=0;
                }
        }
        if(get_data[2]!=(~get_data[3]))
        {
                EA=1;
                return;
        }
        key=get_data[2];                                        //将得到的数据送给变量key
        delay(5000);
        delay(5000);
        hongwai_key=1;
        fenmingqi=0;
        EA=1;
}

/*****************************************定时中断0入口程序(时钟时间更新)***********************************************************/
void update_time0()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count_time++;
        count_nao++;
        count_LED++;

}
/******************************************串口中断入口程序(串口代替红外)**********************************************************/
void chuankou() interrupt 4
{
        TR0=0;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单片机红外遥控报警器全部制作资料下载:
红外遥控报警器(原理图 PCB图 程序

网友A(2017-04-16):
程序有错误啊,没通过。

网友B(2017-10-22):
能不能发到我邮箱里

网友C(2018-07-05):
请问电路原理图有?

网友D(2018-11-29):
引用 网友E:
谢了,拿去学习学习

我也要学习

网友F(2019-06-27):
只能说一声牛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