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使用及实例

楼主(2017-03-11):
本文将介绍继电器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接线,同时会有一个简单的实例。
先来两张主角--继电器图片
                        (图一)

                          (图二)

再放两张实例的图片:

                              (图一)

                                   (图二)

好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些继电器的一些基本知识。

最后来一个简单实例吧:

所需材料:单片机最小系统(或者其他能提供5v电压的设备也行)一个、继电器模块一个、杜邦线若干、1k电阻一个、LED一个。

制作过程:为了连线方便,先将1k电阻和LED串联焊接在洞洞板上固定(电阻起保护作用,没有电阻LED会被烧坏);接下来连线,用杜邦线将继电器上的VCC和GND分别与单片机最小系统的正极和负极连接起来;然后用杜邦线将继电器上的NO与单片机最小系统的正极连接起来;用杜邦线将继电器上的COM和1k电阻的空闲的一端连接起来;用杜邦线将LED空闲的一端与单片机最小系统的负极连接起来。用杜邦线连接在继电器上IN段,另一端先空着,待单片机最小系统通电后,再将空的一端与单片机最小系统的负极连接和断开,连接和断开反复操作,观察LED的亮灭情况。至此继电器的一个简单实例就完了。

网友A(2017-09-18):
说的非常清楚

网友B(2018-11-03):
感谢分享,分析的很通透

网友C(2019-05-12):
很好的基础知识,可以扩展相关应用教程。

网友D:
很好啊 学习了

网友E:
我还也为是一个继电器控制程序,在网上到处在找

网友F(2020-05-26):
通俗易懂蟹蟹

网友G(2020-07-14):
自己乱搞,把指示灯都烧了

网友H(2020-09-06):
这是很难得的学习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