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ID的温度调节器设计,求大神解释一下这个题目

楼主(2017-03-11):
基于PID的温度调节器设计,这个毕业设计是怎么弄的?求大神解释一下这个题目。

网友A:
连题目的意思都不懂?难道不是学电子的?温度调节器设计想必不用解释了,这个应该是明白的。PID是比例、积分、微分的简称,用于对整个控制系统进行偏差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题目的意思都不懂?难道不是学电子的?温度调节器设计想必不用解释了,这个应该是明白的。PID是比例、积 ...

我是自动化的,我们老师说用灯泡做执行机构,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是不是就是说我用灯来控制加热的时间,加热多长时间,就亮多长时间的灯?

网友B:
有的学生,开学时发了一本教材新书,到考试结束,从未翻过该书,扔了。最后,他及格了,毕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就是说我用灯来控制加热的时间,加热多长时间,就亮多长时间的灯?

估计就是这个意思,和孵蛋器差不多,灯泡是加热装置,PID控制灯泡发热强度实现温控

网友D:
建议楼主这么弄:
看教课书,把二楼写出来的,一一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