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头可接收的载波频率38KHZ是不是已经确定了的?调制的载波频率不同怎么办

楼主(2017-03-11):
各位前辈们,我想问问关于 红外接收头 可接收的载波频率是不是已经确定了的?就是一旦选定好型号,它可接收的频率就没法再改了吗?比如现在有一款红外接收头SH0038,它接收的载波频率是38KHZ,而我们调制的载波频率大于这个,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A:
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全部都是固定载频的,一般都是38k,如果你的发射器是别的频率,建议采用红外接收二极管,自己搭建接收电路,即可实现任意载频。只要接收管接收的红外光波的波长和发射管一致即可.

网友B:
路已规定好了,不走,其他方式出行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