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和GSM模块之间串口通讯问题,求算法

楼主(2017-03-12):
我们知道要判断串口传过来的是不是某个字符好办, if (SBUF=='1'),就成,

如果要判断一个单词,或者判断GSM模块向C51单片机串口,一段话传完了没有。就不知道怎么好了。。。
比如下面截图所示,有很多个段落,我具体量化一下我的问题。

下面截图显示的是GSM模块传给80C52串口的16进制经转换后的内容。
我的问题在下面几个方面:
1.如何判断GSM模块传回来的某一行中,具有CALL这个单词?
2.每次80C52向GSM模块发送一条指令后,GSM模块都会有回应。它的回应可能不止一句,有时是一句,比如返回OK,有时返回若干行。
我怎么知道GSM模块已经反馈完了呢?

GSM模块如下图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同问

网友C:
在传输前,双方(发、收)需要事先协议。
建议先弄清发送方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同问

在《手把手教你单片机程序框架》这本PDF里最后一章,貌似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型号的

A6 GSM模块

网友D:
对于问题1,是用上位机判断包含特定字符串吧?,各个编程语言都有提供这种功能的函数,比如java的indexOf,VB的InStr
对于问题2,可以规定一个时间t,如果接受字符串后超过时间t仍未收到字符串,那么就认为模块发送信息结束

网友E:
问题1:  可以用 strstr函数实现查找.
问题2: 我之前用过类似的模块,如果发送成功,基本上会返回OK,如果返回OK,那么就好办了,还是用strstr查找字符串内是否存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