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号B或S漆包线...是那个规格和级别啊...烦请告知...感谢

楼主(2017-03-12):
請問22號B或S漆包線...是那個規格啊...煩請告知...感謝

网友A:
22号b或者s的漆包线规格如下表:
22的意思上表可以查询

后缀b或者s是表示漆包线的级别 意思如下:

H级漆包线、F级漆包线、B级漆包线

具体可参考一下资料:
聚酯漆包圆线
【产品型号】(铜)QZ-1.2./130
【耐热等级】B级 130℃
【规格范围】(铜)Ф0.19- Ф2.0
【执行标准】GB6109.7-90 或 企标
【包装方式】塑料袋、纸箱、胶轴、或根据用户要求
【产品特点】泛用性广
【应用领域】普通电机和电器中,如:电动机、变压器、电动工具等

改性聚酯漆包圆线铜
【产品型号】(铜)QZ(G)-1.2./155 & 1.2PEW
【耐热等级】F级 155℃
【规格范围】(铜)Ф0.19- Ф2.0
【执行标准】GB6109.2-90 或 企标
【包装方式】塑料袋、纸箱、胶轴、或根据用户要求
【产品特点】绝缘耐热比普通聚酯高,耐磨损,介电性能耐溶剂性能好.
【应用领域】耐热较高电机和电器、电动车马达、电动机、电动工具等

聚酯亚胺漆包圆线
【产品型号】(铜)QZY-1.2/180 & 1.2EIW
【耐热等级】H级 180℃
【规格范围】(铜)Ф0.19 - Ф2.0
【执行标准】GB6109.5-88 或 企标
【包装方式】塑料袋、纸箱、胶轴、或根据用户要求
【产品特点】具有耐热温度高、热冲击、软化击穿性能好等特点,适合高速自动化绕线.
【应用领域】 高温、高速、频繁启动的电机和电器中,如:吸尘器电机、洗衣机电机、电动工具等

楼主:
再次感謝論壇及管理員提供無私分享的環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