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红外感应来测量门的出入人数,出去减一,进来加一 用单片机控制 求思路啊

楼主:
用两个红外感应来测量门的出入人数,出去减一,进来加一,两个红外的不同位置检测到的先后顺序来判断人的进出,求大神指导详细该这怎么办,网上的资料只有红外遥控的,求分享有关资料,邮箱2874424207@qq.com,万分感谢

网友A(2017-03-12):
做一个加减计数器,出入不同门,每个门上放个检测开关,入口接到计数器加输入端,出口接到计数器减输入端.

网友B:
门上接两组红外对管,如附图所示。第1组红外收发探头的中断信号比第2组红外收发探头的中断信号早,说明有人进门;第1组红外收发探头的中断信号比第2组红外收发探头的中断信号晚,说明有人出门。以上方法适用于1间屋子只有1个门的情况,有多个门的情况也类似,我就不多说了,留给你发挥的空间

网友C:
楼主:
闭上你的眼,捂住你的耳,伸出你的双手当作是两个红外感应器,你如何知道是进是出呢?尤其是连续走人的时候。
如果能,你已成功了。
如果不能,那你还需要什么呢?

网友D(2018-05-03):
楼主问题解决没    同求答案

网友E:
A、B两个传感器并排安装。A先触发,检测B,B触发后,检测A,A复位,B复位,进入加一,反之出去减一,余下触发都当做在门口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