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数码管静态显示 按书上的程序烧录后 数码管并没有亮

楼主(2017-03-12):
#include<reg52.h>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main()
{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0x7F;
dula=0;
while(1);
}八位数码管 程序   按书上的程序烧录后  数码管并没有亮 求大神指点  困惑了好久了

网友A:
程序应与电路对应。

网友B:
对,再检查一下你的电路,还有你的数码管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应与电路对应。

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C:
P0口加上拉电阻了吗,没加的话记得加上,10k的电阻就行

网友D:
共阳共阴,每一段接的位置,上拉电阻,单片机IO口的好坏等

网友E:
你把主函数里到while(1)之前的所有内容全部放到while(1)

网友E:
之前那个回复点错了。你把while循环之前的程序写入循环里,因为程序开始就显示,等到执行到while时就结束了,这一段执行显示的时间大概也就几微秒。所以放入循环中让它一直执行显示程序。

网友E:
把程序写在循环里,不然只执行一次,也就执行几微秒就结束了。多的不说了,字多了发不出来

网友F(2020-12-08):
想问一下楼主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啊,孩子现在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G:
你的while(1);里面并没有具体运行的程序内容,只执行一次,是没法初现效果的。你得将你的程序全部放到while循环里面去

网友H:
删除 while(1); 就应该能亮,但会比较乱,因为没延时,一般延时3ms,

网友I:
看你这程序不像静态显示,是动态扫描显示吧?静态显示要有锁存器,动态要不停扫描各个LED数码管,并且要有一定的延时

网友J:
你可能就是没有连好电路, 这个得好好检查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