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大家走过哪些弯路?

楼主(2017-03-12):
回过头来想,大家都走过哪些弯路?希望大家不吝赐教,一方面既是对自己的一个总结,另一方面后来者也可做一些借鉴。在此先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A:
要實踐..要堅持...要舉一反三...

那我来说点实际的吧。
1、写定时器中断函数的时候,通用寄存器组尽量不要写,让机器自己安排。(就是using 0、1、2、3)
2、在通讯(单总线,iic,spi)的时候,送数据的方法很多。有时候你的逻辑、语法什么都没错,但就是不能实现功能,可以换一种送数据的方法。
3、在定时里自加的变量注意不要超过你的定义的量(明明是char,但你的判断是if(XX == 1000))。就算超过了这个机器是不会报错的。
4、在串口通讯的时候,发送汉字时,多半是乱码,但是程序并没有错。你可以试着把波特率调高,就正常了。

网友B:
单片机程序的开发说到底,就要靠勤学、多练,多积累。这个世界上像牛顿、爱因斯坦的太少了,很少有人有真正的立异思维能力,我以为一般来说所谓的立异能力就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单片机的开发也不例外,只有在把握了单片机的基础知识后,才能谈立异和创造。

所谓这些基础知识把握的好坏并不能从你的单片机课程考了多少分来判定,而是要看你自己到底在开发板上调试过多少小型的源程序,又是否真正把握了这些源程序。这些源程序可以是看了别人写的准确的源程序,自己动手在实验板上调试并进行修改;也可以是参照别人程序自己又有了新思路,然后再重新写过。

写程序正如盖屋子,不要指望屋子的一砖一瓦都自己去做,别人已经把盖房的原料做好,你只要拿来,直接使用或稍作修改,就可以用来盖你的屋子了,假如一切都自己去做,那么也许你一辈子都不可能住上这栋新居子。

编程序也是这样,有了一些基本的源程序,参加全国电子大赛或编写大型的软件就像搭积木一样,你最多只要稍作修改就行了。假如没有这些平时的积累,一切都是茫然。有人说“一切从零开始”,这句话本来就是骗人的,现在没有什么人做什么事可以一切是从零开始,除非你回到原始社会。永远记住一句话,“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你会看的更远”!

网友C:
弯路都是会走的,只要不重复就可以了啊

网友D:
好难学啊单片机

网友E:
我也刚开始学,参加一个比赛,有一些基础,一个一个模块学吧,接线,编程,不要在不会的问题上耗着,多问问多学学。其实就是不用要钻牛角尖

网友F:
请教楼如何定义弯路?有一做就成功的吗?

网友G:
自己感觉单片机需要有一定的英文基础,我自己也在学习单片机,从51开始,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单片机,有的时候直接用PLC的梯形图转换好HEX.文件下载进去用,不过只能简单的实现逻辑运算和简单的定时器,现在正在努力学习C

网友H:
首先的把单片机的基本引脚搞清楚,可以在网上搜一些视频看看,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学习,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I:
只是看书,没动过手

网友B:
1.不要看到别人的回复第一句话就说:给个代码吧!你应该想想为什么。当你自己想 出来 再参考别人的提示,你就知道自己和别人思路的差异。

2.别小家子气,买本书几十块都舍不得,你还学个P。为了省钱看电子书,铺张的时间绝对 超过书的价值。当然假如查资料,只能看PDF。

3.学习新的开发软件时,一定要看匡助手册。买的书不够全面。刚接触一个软件,什么都不 懂,就盲目的问东问西,让人看起来很幼稚。

4.不要蜻蜓点水,得过且过,细微之处往往体现实力。

5.把时髦的技术挂在嘴边,还不如把过期的技术记在心里。

6.看得懂的书,请仔细看;看不懂的书,请硬着头皮看。
别指望看第一遍书就能记住和把握什么——请看第二遍、第三遍。

7.多实践,去焊板子、调试,去写去调,只用软件模拟,是永远成不了高手的。

8.保留好你做过的所有的源程序、PCB、原理图等----那是你最好的积累之一。

9.对于网络,仍是但愿大家能多利用一下,良多题目不长短要到论坛来问的,首先你要学会 自己找谜底,好比百度是很好的搜索引擎,你只要输入内容就 能找到良多相 关资料,别总是等待别人给你但愿,看的出你平时一定也很懒!

10 到一个论坛,你学会去看以前的帖子,不要什么都不看就发帖子问,也许你的题目早就 有人问过了,你再问,别人已经不想再重复了,做为初学者,谁也不但愿自己的帖子没人回 的。

11 固然不是打击初学者,但是这句话仍是要说:论坛论坛,就是大家讨论的地方,假如你 总期望有高手总无偿指点你,除非他是你亲戚!!讨论者,最少是水平相称的才有讨论的说 法,假如水平真差距太远了,连基本操纵都需要别人给解答,谁还跟你讨论呢?

网友J:
买了电脑,和单片机开发板,最忌讳的就是光看视频,而不动手实践,看着程序写的话,很容易出错,动手才是最重要的,楼主加油

网友K:
很多人都选择在刚开始学习单片机的时候购买开发板,确实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动手能力,不要直接复制资料上的程序,要尝试自己编写,给的成品程序可以当做参考,可以自己买材料焊板子,学到一些东西后做一些东西检验一下,加深一下印象

网友L:
首先要学习C语言基础,就相当于80%会单片机了,因为现在所有8/16/32位(51系列,MSP430系列,ARM系列)都是使用C语言。 2,听起来单片机比较陌生,不是因为不懂,而是不知道方法和流程。现简单说说,仅供参考; 3,先看内核8051的单片机:台湾宏晶的STC89C51-DIP40/或其它如新茂,到网上买一个开发板,价格不会超过200元。 4,看一下单片机功能:包换内部FLASH、RAM、TIMER、INT、ADC、USB、ISP/IAR等。 5,编译环境、编程软件KEIL。 6,打开开发板的例子程序,在KEIL编译,下载到板,看结果和说明是不是相符,达到这样效果时,心里肯定很激动,这时真正学会了单片机,成功了。  7,然后再学会看电路图,电路图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根线从一个地方连接到另一个地方,写代码时,只记住单片机是哪一个管脚,然后对它写代码即可。 总结:实验很重要,要多参与这样的项目开发,方能进步。

网友M:
打好基础,少走弯路。基础不好,弯路多多。

网友N:
自己动手最重要

网友O:
先学了汇编语言,后学的C语言。

网友P:
不懂 c汇编 呜呜

网友Q:
感觉弯路走得多,经验积累得越多

网友R:
软件和硬件同时学.

网友S:
走的范围越多,涉及的范围越多

网友S:
走的弯路越多,涉及的范围越多,及时总结

网友T:
硬件连线很头痛,有次做485通讯,地线不好,结果数据总是不对,查了好几天,所以很多东西先找硬件原因,再找程序问题。

网友U:
先吃透基础,在一边编程一边修改

网友V:
不要等着想把所有的语言都学完,要边学边做,

网友W:
先学C语言把   单片机对语言还是有要求的

网友X:
从头学,原本学的是汇编语言,有时候觉得那样编程太麻烦了又换了c,mcu都没了解头就开始学接口模块,一头雾水!!

网友Y:
我认为单片机是电子入门级的,没有太难,
1.需要一点C语言和汇编的基础,
2.在学单片机的同时,要不断提高c语言的水平,
3.编程时要养成模块化编程的习惯,
4.必须要买块开发板多做实验,
5.现把别人的程序搞明白,在独立编程(这很重要,一定要能自己编程)
6.多参加学校的电子大赛.
7.要学一些模电知识,慢慢学会分析电路图(推辞张飞的硬件设计视频)
能做到这些单片机就算搞定了.然后在学stm32,你会发现stm32会很快上手.因为原理多差不多.
这就是我的建议,希望能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Z:
编程基础不好直接上复杂程序,结果很浪费时间看代码

网友AA:
一定要动手编程!买开发板练习!

网友AB:
理论必须要有,实践也必须要有,我最早一个小制作是8X8LED贪吃蛇,从网上下了程序,再做了硬件,再下载到单片机,当能可以操作蛇吃果子时,觉得单片机太伟大了,后来我想在程序里加个蜂鸣器,能在吃到果子时简单的响一下,刚开始时不知道加哪里(缺乏理论啊,只会模仿一下),后来这里试试那里试试好不容易加好了,所以我认为理论必须要扎实,后来有模仿了一个俄罗斯方块,也是排除万难,原来网上程序有误,不懂理论真的不行啊。

网友AC:
应该找一个会的人帮助你一起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