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亮度驱动电路和程序

楼主(2017-03-12):
求LED亮度驱动电路和程序

网友A:
这个51黑电子论坛有很多 你搜索 led pwm 即可找到

网友B:
亮度驱动,是个什么意思,据我理解可以用ad/da转换,或者采用闪烁频率(延时长度)来控制,至于led驱动就简单了,可以根据要求选择分压电阻

网友C:
调节占空比来调节亮度

网友D:
估计你说的是类似呼吸灯的玩意,可用PWM实现这种调光

网友E:
亮度取决于流过LED的电流,所以你控制其电流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