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打印$字符显示问题?

楼主(2017-03-12):
为什么按了复位键(拔插电源),串口调试软件不再显示了打印字符了?

网友A:
串口需重新起动一下(电脑端拔下重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需重新起动一下(电脑端拔下重插)。

BOOT0  1
BOOT1  0
串口下载进入到system boot
复位要拉低BOOT0

网友B:
重新启动一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启动一下行不??

不行,因为用了串口下载,复位(重启)需要拉低BO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