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下载程序后,程序正常运行.为什么按了复位键(拔插电源),程序不运行了?

楼主(2017-03-12):
STM32串口下载程序后,程序正常运行.为什么按了复位键(拔插电源),程序不运行了?

网友A:
“STM32串口下载程序后,程序正常运行” 这句话可靠吗?如果证明?
你的证明洽洽是:NO。

网友A:
或者是复位电路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复位电路失效。

BOOT0  1
BOOT1  0
串口下载进入到system boot
复位要拉低BOOT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串口下载程序后,程序正常运行” 这句话可靠吗?如果证明?
你的证明洽洽是:NO。

BOOT0  1
BOOT1  0
串口下载进入到system boot
复位要拉低BOO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