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S1302的时钟单片机程序 Lcd1602液晶显示

楼主:
附件和图发:

51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struct sTime{  //日期时间结构体申明
        unsigned int year;
        unsigned char mon;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min;
        unsigned char sec;
        unsigned char week;
};

bit flag200ms = 1;         //200ms 定时标志
struct sTime bufTime; //日期时间缓冲区
unsigned char setIndex = 0;        //时间设置索引 0 0 就表示正常运行,
unsigned char T0RH, T0RL;

void RefreshTimeShow();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extern void KeyScan();
extern void KeyDriver();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extern void LcdOpenCursor();
extern void LcdCloseCursor();
extern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extern void InitDS1302();
extern void SetRealTime(struct sTime *time);
extern void GetRealTime(struct sTime *time);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psec = 0xaa;        //秒备份,初值 AA 确保首次读取时间后刷新显示

        EA = 1;
        ConfigTimer0(1);
        InitLcd1602();
        InitDS1302();
        LcdShowStr(0, 0, "20  -  -   Week "); //初始化屏幕上固定不变的内容
        LcdShowStr(4, 1, "  :  :  ");

        while(1)
        {
                KeyDriver();         //调用按键驱动
                if(flag200ms && (setIndex == 0))
                {
                        flag200ms = 0;                                 //每隔200ms且未处于设置状态时,
                        GetRealTime(&bufTime);             //获取当前时间
                        if(psec != bufTime.sec)                 //检测到时间有变化时刷新显示
                        {
                                RefreshTimeShow();
                                psec = bufTime.sec;                //用当前值更新上次秒数
                        }
                }
        }
}
/* 将一个BCD码字节显示到屏幕上,(x,y)-屏幕起始坐标,bcd-待显示BCD码 */
void ShowBCDByt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bcd)
{
        unsigned char str[4];

        str[0] = (bcd >> 4) + '0';
        str[1] = (bcd & 0x0f) + '0';
        str[2] = '\0';
        LcdShowStr(x, y, str);
}

void ShowBCDWeek(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bcd)
{
        unsigned char str[3];

        str[0] = (bcd & 0x0f) + '0';
        str[1] = '\0';
        LcdShowStr(x, y, str);
}
/* 刷新日期时间的显示         */
void RefreshTimeShow()
{
        ShowBCDByte(2, 0, bufTime.year);
        ShowBCDByte(5, 0, bufTime.mon);
        ShowBCDByte(8, 0, bufTime.day);
        ShowBCDByte(4, 1, bufTime.hour);
        ShowBCDByte(7, 1, bufTime.min);
        ShowBCDByte(10, 1, bufTime.sec);
        ShowBCDWeek(15, 0, bufTime.week);
}
/* 刷新当前设置位的光标指示    */
void RefreshSetCursorShow()
{
        switch(setIndex)
        {
                case 1: LcdSetCursor(2, 0); break;
                case 2: LcdSetCursor(3, 0); break;
                case 3: LcdSetCursor(5, 0); break;
                case 4: LcdSetCursor(6, 0); break;
                case 5: LcdSetCursor(8, 0); break;
                case 6: LcdSetCursor(9, 0); break;
                case 7: LcdSetCursor(4, 1); break;
                case 8: LcdSetCursor(5, 1); break;
                case 9: LcdSetCursor(7, 1); break;
                case 10: LcdSetCursor(8, 1); break;
                case 11: LcdSetCursor(15,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unsigned char DecrBCDHight(unsigned char bcd)
{

        if((bcd & 0xf0) > 0x00)
        {
                bcd -= 0x10;
        }
        else
        {
                if(setIndex == 1)
                        bcd        |= 0x90;
                else if(setIndex == 3)
                        bcd |= 0x10;
                else if(setIndex == 5)
                        bcd |= 0x30;
                else if(setIndex == 7)
                        bcd |= 0x20;
                else if((setIndex == 9))
                        bcd |= 0x60;
        }

        return bcd;
}

unsigned char DecrBCDLow(unsigned char bcd)
{

        if((bcd & 0x0f) > 0x00)
        {
                bcd -= 0x01;
        }
        else if(setIndex == 11)
        {
                bcd |= 0x07;
        }
        else
        {
                bcd        |= 0x09;
        }

        return bcd;
}

unsigned char IncrBCDHight(unsigned char bcd)
{
        if((setIndex == 1)&&((bcd & 0xf0)< 0x90))
        {
                        bcd += 0x10;
        }
        else if((setIndex == 3)&&(bcd < 0x10))
        {
                        bcd +=0x10;
        }
        else if((setIndex == 5)&&(bcd < 0x30))
        {
                        bcd += 0x10;
        }
        else if((setIndex == 7)&&(bcd < 0x20))
        {
                        bcd += 0x10;
        }
        else if(setIndex == 9)
        {
                        bcd += 0x10;
        }
        else if(setIndex == 11)
        {
                if(bcd < 0x07)
                {
                        bcd++;
                }
                else
                {
                        bcd = 0x01;
                }
        }
        else
        {
                bcd        &= 0x0f;
        }

        return bcd;
}

unsigned char IncrBCDLow(unsigned char bcd)
{
    if(setIndex != 11)
        {
                if ((bcd&0x0F) < 0x09)
                bcd += 0x01;
            else
                bcd &= 0xF0;
        }
        else
        {
                if ((bcd&0x0F) < 0x07)
                bcd += 0x01;
            else
                bcd &= 0x01;
        }

    return bcd;
}
/* 递增当前设置位的值          */
void IncrSetTime()
{
        switch(setIndex)
        {
                case 1: bufTime.year = IncrBCDHight(bufTime.year); break;
                case 2: bufTime.year = IncrBCDLow(bufTime.year); break;
                case 3:        bufTime.mon = IncrBCDHight(bufTime.mon); break;
                case 4:        bufTime.mon = IncrBCDLow(bufTime.mon); break;
                case 5: bufTime.day = IncrBCDHight(bufTime.day); break;
                case 6:        bufTime.day = IncrBCDLow(bufTime.day); break;
                case 7: bufTime.hour = IncrBCDHight(bufTime.hour); break;
                case 8:        bufTime.hour = IncrBCDLow(bufTime.hour); break;
                case 9: bufTime.min = IncrBCDHight(bufTime.min); break;
                case 10: bufTime.min = IncrBCDLow(bufTime.min); break;
                case 11: bufTime.week = IncrBCDLow(bufTime.week); break;
                default: break;
        }
        RefreshTimeShow();
        RefreshSetCursorShow();
}
/* 递减当前设置位的值           */
void DecrSetTime()
{
        switch(setIndex)
        {
                case 1: bufTime.year = DecrBCDHight(bufTime.year); break;
                case 2: bufTime.year = DecrBCDLow(bufTime.year); break;
                case 3:        bufTime.mon = DecrBCDHight(bufTime.mon); break;
                case 4:        bufTime.mon = DecrBCDLow(bufTime.mon); break;
                case 5: bufTime.day = DecrBCDHight(bufTime.day); break;
                case 6:        bufTime.day = DecrBCDLow(bufTime.day); break;
                case 7: bufTime.hour = DecrBCDHight(bufTime.hour); break;
                case 8:        bufTime.hour = DecrBCDLow(bufTime.hour); break;
                case 9: bufTime.min = DecrBCDHight(bufTime.min); break;
                case 10: bufTime.min = DecrBCDLow(bufTime.min); break;
                case 11: bufTime.week = DecrBCDLow(bufTime.week); break;
                default: break;
        }
        RefreshTimeShow();
        RefreshSetCursorShow();
}
/* 左移设置位         */
void LeftShiftTimeSet()
{
        if(setIndex != 0)
        {
                if(setIndex > 1)
                        setIndex--;
                else
                        setIndex = 11;
                RefreshSetCursorShow();
        }
}
/* 右移设置位           */
void RightShifTimeSet()
{
        if(setIndex != 0)
        {
                if(setIndex < 11)
                        setIndex++;
                else
                        setIndex = 1;
                RefreshSetCursorShow();
        }
}
/* 进入设置状态         */
void EnterTimeSet()
{
        setIndex = 2;          //把设置索引设置为2,即可进入设置状态
        LeftShiftTimeSet(); //再利用现成的左移操作移到位置1并完成显示刷新
        LcdOpenCursor();   //打开光标闪烁效果
}
/* 退出设置状态,save-是否保存当前设置的时间值         */
void ExitTimeSet(bit save) //save = 1 保存,save = 0 不保存
{
        setIndex = 0;           //把设置索引设置为0,即可退出设置状态
        if(save)                   //需保存时即把当前设置时间写入DS1302
                SetRealTime(&bufTime);
        LcdCloseCursor();        //关闭光标显示
}
/* 按键动作函数,根据键码执行相应的操作,keycode-按键键码 */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
        if((keycode >= '0')&&(keycode <= '9'))//不响应字符键
        {}
        else if((keycode == 0x26)) //向上键,递增当前设置位的值
        {
                IncrSetTime();
        }
        else if(keycode == 0x28)          //向下键,递减当前设置位的值
        {
                DecrSetTime();
        }
        else if(keycode == 0x25)        //向左键,向左切换设置位
        {
                LeftShiftTimeSet();
        }
        else if(keycode == 0x27)   //向右键,向右切换设置位
        {
                RightShifTimeSet();
        }
        else if(keycode == 0x0d)  //回车键,进入设置模式/启用当前设置值
        {
                if(setIndex == 0)         //不处于设置状态时,进入设置状态
                {
                        EnterTimeSet();
                }
                else                        //已处于设置状态时,保存时间并退出设置状态
                {
                        ExitTimeSet(1);
                }
        }
        else if(keycode == 0x1b) //Esc键,取消当前设置
        {
                ExitTimeSet(0);
        }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tmp = 11059200 / 12;
        tmp = tmp * ms / 1000;
        tmp = 65536 - tmp;
        tmp = tmp + 28;
        T0RH = (unsigned char)(tmp >> 8);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TMOD & 0xf0)|0x01;
        TH0 = T0RH;
        TL0 = T0RL;
        ET0 = 1;
        TR0 = 1;
}

void In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200ms = 0;

        TH0 = T0RH;
        TL0 = T0RL;

        KeyScan();
        tmr200ms++;
        if(tmr200ms >= 200)
        {
                tmr200ms = 0;
                flag200ms = 1;
        }
}

下载:

网友A(2018-04-26):
没有仿真,不知程序怎样,没看

网友B:
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不过调日期的时候有一个小 bug ,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C(2018-06-26):
这个有仿真图吗?我不知道怎么连线。
求楼主联系qq 1575817894
可以给点好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不过调日期的时候有一个小 bug ,但不影响使用。

大神,这个仿真电路图怎么弄啊?
1575817894 我的qq
求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