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是否合理 78L05两端的滤波电容取值是否合适

楼主:
上图所示,这个78L05两端的滤波电容取值是否合适?如不合适请给出合理建议

网友A(2017-03-12):
输入那个12V电源是否纯净?输出接0.1uF有点小,不过你单片机输出才接3K电阻,应该可以接受。因为单片机跑循环时会有电流波动,最好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电源纹波再加大容量。

网友B:
盗用输入那个12V电源是否纯净?输出接0.1uF有点小,不过你单片机输出才接3K电阻,应该可以接受。因为单片机跑循环时会有电流波动,最好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电源纹波再加大容量

网友C:
电容值太小,输入和输出最少1uf---10uf, stc15f105,负载你微动开关最好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D:
看一下7805的数据手册吧

网友E:
1,D1多余,改串于+12V中,这样可以防止因12V接反损坏电路。
2,电容的大小取决于负载电流的变化需求。如果12V已是很干净的电源了,此处OK。
3,建议C1=220uf//0.1uf,C2=100uf//0.1uf。